GY-30 STM32代码

楼主(2018-07-30):
#include "GY30.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工程使用iic通信
//SDA接的管脚为  PB0
//SCL接的管脚为   PB1

void GPIOConfig(void)//io口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mms(uint16_t tmp)//延时毫秒
{
        uint16_t i=0;
        while(tmp--)
        {
                i = 12000;
                while(i--);
        }
}
void Delay_5us(void) //延时5um
{
        uint16_t i =0 ;
        uint16_t timer =5;
        while(timer--)
        {
                i =10;
                while(i--);
        }
}

void GY30_Start() //开始信号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拉高数据线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拉高时钟线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产生下降沿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拉低时钟线
}

void GY30_Stop()  //停止信号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拉低数据线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拉高时钟线
         Delay_5us();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产生上升沿
         Delay_5us();
}

void GY30_SendACK(int ack)                //发送应答信号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f(ack ==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
        else if(ack ==0 )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
        else
                retur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_5us();
}

int GY30_RecvACK()                                        //接受应答信号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0    0    GPIO_Pin_1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输入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_5u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 1)
                mcy = 1;
        else
                mcy =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拉低时钟线
        Delay_5u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eturn mcy;
}

void GY30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 i<8;i++)
        {
                if(0x80 & da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at <<= 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_5us();

        }
        GY30_RecvACK();
}

uchar GY30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0;
        uchar b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输入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接受数据
        for(i=0; i<8;i++)
        {
                dat <<= 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拉高时钟线
                Delay_5us();
                if(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bit = 0x01;
                else
                        bit = 0x00;
                dat |= bit;                                //读数据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_5u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输入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GY30(uchar REG_Address)
{
        GY30_Start();                                //起使信号
        GY3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GY3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GY30_Stop();
}

void Init_GY30()
{
        Single_Write_GY30(0x01);
}

void mread(void)
{
        uchar i;
        GY30_Start();
        GY30_SendByte(SlaveAddress + 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i=0; i<3;i++)
        {
                BUF[i] = GY30_RecvByte();
                if(i ==3)
                {
                        GY30_SendACK(1);                                //最后一个回应NOACK
                }
                else
                {
                        GY30_SendACK(0);
                }
        }
                GY30_Stop();
                Delay_mms(5);
}

#ifndef __GY30_H
#define __GY30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extern         uchar BUF[8];  //接受数据缓存区域
extern        int dis_data;  //变量
extern  int mcy; //进位
void GPIOConfig(void);
void Delay_mms(uint16_t tmp);
void Delay_5us(void);
void GY30_Start(void); //开始信号
void GY30_Stop(void);  //停止信号
void GY30_SendACK(int ack);
int GY30_RecvACK(void);
void GY30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GY30_RecvByte(void);
void Single_Write_GY30(uchar REG_Address);
void Init_GY30(void);
void mread(void);

#endif

网友A:
代码不完整需要补全后压缩包后才可获得积分

网友B(2019-04-03):
main函数莫得了?

网友C:
怎么没有了??

网友D(2019-06-28):
有主函数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