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频率计单周期实现 2015电赛F题答案

楼主(2018-07-30):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单周期定闸门时间测量尽量降低误差
//后续待实现:实现多周期定闸门时间测量以降低误差

static bit end= 0;        //周期开始结束标志,为减少中断服务工作量定义为全局变量
uchar m=0;         //保存定时器清零次数
uchar u=0;
uint xL,xH=0;                //剩余计数次数
unsigned long t0,c;                //分别保存被测信号的周期和频率
uchar a[]={'F',':','w','a','i','t','.','.','.','.','.','H','z'};          //频率数据结果保存

sbit lcdrw=P1^6;
sbit lcdrs=P1^7;
sbit lcden=P2^4;

void delay(uint s)//延时1MS
{
  uint r,g;
   for(r=s;r>0;r--)
     for(g=10;g>0;g--); //原值为110,我改为了10,做实际产品时可能要改回去
}

/////////////////LCD1602的设置//////////////////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指令
{
   lcdrs=0;                //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P0=com;
   delay(5);
   lcden=1;                //高电平(1)时读取信息
   delay(5);
   lcden=0;                //负跳变时执行指令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写数据
{
   lcdrs=1;                 //高电平1时选择数据寄存器
   P0=date;
   delay(5);   //高电平(1)时读取信息
   lcden=1;
   delay(5);
   lcden=0;           //负跳变时执行指令
}
void initlcd()//初始化LCD1602
{
  lcdrw=0;        //低电平(0)时进行写操作
  lcden=0;          //负跳变时执行指令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开游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 字符时整体不移动
}
////////////LCD1602设置///////////////////////

///////////定时计数器外部中断设置//////////////
void CTINT0_init()                 //定时计数器0和外部中断0初始化
{
        TMOD = 0x1;             //T0工作在模式1,定时方式FHP
        TH0=0;                         //定时计数器初值清零
        TL0=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imer0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0
        IT0=1;                                  //设置外部中断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
///////////定时计数器外部中断设置//////////////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TC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
        if(end)         //FHP被测信号一个周期结束做三件事情:1、记录周期相关数据;2、定时计数器清零并停止;3、告知下次中断为周期开始
        {
                u=m;                                  //读定时计数器0溢出次数
                TR0=0;        //停止计时器
                xH=TH0;                  //读定时计数器0当前值
                xL=TL0;
                end = 0;                //设置下次中断为周期开始
        }
        else        //FHP被测信号一个周期开始做一件事情:启动计时器
        {
                TH0=TL0=0;                         //定时计数器初值清零
                TR0=1;        //启动计时器
                m=0;                                  //溢出次数清零
                end = 1;        //                //设置下次中断为周期结束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计数器0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
        m++;                                  //溢出次数加1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CTINT0_init();                  //定时计数器外部中断初始化
        initlcd();                          //液晶显示初始化
        while(1)
        {
                        t0=u*65536 + xH*256 + xL;                                   //计算周期
                        c=1000000000/t0;                           //计算频率,保存的是频率扩大了1000倍的值
                        //计算结果逐位保存,首先是小数点后三位
                        a[10]=c%10+'0';
                        a[9]=(c/10)%10+'0';
                        a[8]=(c/100)%10+'0';
                        c /= 1000;//下面是整数部分
                        a[6]=c%10+'0';
                        a[5]=(c/10)%10+'0';
                        a[4]=(c/100)%10+'0';
                        a[3]=(c/1000)%10+'0';
                        a[2]=(c/10000)%10+'0';
                        write_com(0x80);
                        for(i=0;i<=12;i++)
                        {
                                write_data(a[i]);
                                delay(2);                //现在延时只有0.2ms,实际做产品时可能要加长
                        }
         }
}

网友A(2022-02-11):
这个看原理图就知道不行了啊

网友B(2022-05-10):
嗯,测低频还是可以的,中高频就有些吃力了。

网友C:
简单的事搞复杂了!

网友D(2024-04-18):
这样连RS  RW  E不会亮的 直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