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9c52单片机的p3.4p3.5p3.6p3.7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8-07-30):
求助,stc89c52单片机的p3.4p3.5p3.6p3.7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不需要,只有P0需要

网友B:
看具体应用了,一般不需要,单片机内部集成了100K级别的上拉,很多应用场合都够了,如果这个上拉太弱,可以外加

网友B:
一般不需要,单片机内部集成了100K级的上拉,如果这个上拉太弱,可以外加

网友C:
stc89c52单片机的P3口 已经内置了。不需要外加接上拉电阻。

网友D:
内部有弱上拉,但是单片机系统主要矛盾就是抗干扰,最好加上啦电阻,1.5k为好。

网友E:
不用的,p0才用,一般上拉4.7k或10k的电阻

网友F:
看你具体应用了, 一般不需要,需要强上拉时需要,比如软件模拟I2C总线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G:
不需要,内部自带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