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编译时不能生成.HEX文件,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
编译时没有错误。可就是不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A(2018-08-20):
实在不行再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B:
生成hex文件哪里没勾         百度上有教程可以看看

网友C:
芯片选型不对

网友D:
魔术棒,输出点击 生成 hex文件勾选框

网友E:
我都是复制源码新建工程重新编译

网友F:
你可以换为keil5试一试,也可以选择正点原子的教学视频跟着安装keil5

网友G:
楼主我也不能生成,你最后是怎么完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用什么芯片型号?

Program Size: data=55.0 xdata=518 code=53230

先用的是AT89S53,后来换了AT89C51RD2就好了

网友I:
你用什么芯片型号?

Program Size: data=55.0 xdata=518 code=53230
程序存储区=53230字节

网友J:
可以选择更新版本,可以更新为KEIL5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你好,这个是软件的版本问题,就是无法生成hex文件。多编译几次就好了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K:
你好,这个是软件的版本问题,就是无法生成hex文件。多编译几次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没有注册
只能编译小于2k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已经注册了,还是不管用啊

网友L:
没有注册
只能编译小于2k

网友H:
选了,不管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编译设置那里,输出生产hex文件勾选框确定勾选了。

谢谢您的回复。已经选了,不管用,

网友N:
如图所示

网友M:
编译设置那里,输出生产hex文件勾选框确定勾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