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01在while死循环中经常断掉,求指导

楼主(2018-07-30):
我买了ESP 8266 01做控制用,但是在主循环里面我用了while死循环,结果诡异的是在判断完SendDataFlage等于1,执行完这个If判段语句后,他的while死循环就执行不下去了,就在这里断掉了,最离谱的是我做的串口判断函数,在接收到666666601,1,之后执行完蜂鸣器响之后,也不执行向下语句了,我在memset函数那里做了蜂鸣器响的功能,结果却发现语句完全没有执行到这里。我最后单独运行串口中断接受函数或SendDataFlage函数,while循环语句就很顺畅的执行了,实在找不到那里出错了,求大家指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wifi.h"
sbit BUZZ = P2^3;  //蜂鸣器控制引脚
sbit Pow = P1^0;
sbit Pow1 = P0^0;

unsigned char SendDataFlage = 0;
unsigned char i,d;
char Recive_table[20]="";  //接收缓冲,最大20个字节
//unsigned char data Recive_table[20];
char Recive_state = 0;   //接收完成标志

int main (void)
{

/********************功能初始化***********************/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
        Pow = 1;
        ms_delay(1000) ;
        ms_delay(1000) ;
        //BUZZ=0;
        ms_delay(1000) ;
        ms_delay(1000) ;
        ms_delay(1000) ;
         //BUZZ=1;

                ES = 0;
                TI = 1;

//                printf("AT+CIPSTART=\"TCP\",\"192.168.1.2\",8080\r\n");
                BUZZ=0;
                ms_delay(1000) ;
//            printf("AT+CIPSTART=\"TCP\",\"192.168.1.2\",8080\r\n");

                //BUZZ=1;
                ms_delay(1000) ;
//                printf("AT+CIPSTART=\"TCP\",\"192.168.1.2\",8080\r\n");

                //BUZZ=0;
                ms_delay(1000) ;
                ms_delay(1000) ;
                ms_delay(1000) ;
//                printf("AT+CIPSTART=\"TCP\",\"192.168.1.2\",8080\r\n");

                BUZZ=1;
                ms_delay(1000) ;
                ms_delay(1000) ;
                ms_delay(1000) ;
            printf("AT+CIPSTART=\"TCP\",\"192.168.1.2\",8080\r\n");

                //BUZZ=0;
                ms_delay(1000) ;
                printf("AT+CIPSEND=12\r\n");
                ms_delay(1000) ;
                //BUZZ=1;
                printf("666666601,ok\r\n");
                //BUZZ=0;
                while(!TI);
                TI = 0;
                Recive_state = 0;
                //EA = 1;
                ES = 1;
                ms_delay(1000) ;
                ms_delay(1000) ;
                BUZZ=1;

    SendDataFlage=1;
        BUZZ=0;
        ms_delay(1000) ;

        BUZZ=1;
        start1:
while(1)
{

        ms_delay(100) ;
        if(SendDataFlage==1)
                {
                SendDataFlage=0;
                ES = 0;
                TI = 1;
                printf("AT+CIPSEND=12\r\n");
                BUZZ=0;
                ms_delay(1000) ;
                printf("666666601,ok\r\n");

                while(!TI);
                TI = 0;
                Recive_state = 0;
                ES = 1;
                PS = 1;
                BUZZ=1;
                ms_delay(1000) ;
                ms_delay(1000) ;
                }

                if(Recive_state == 1)
          {

                if(strstr(Recive_table,"666666601,1"))
                   {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5\r\n");

                                        ms_delay(1000) ;
                                        printf("%c\n666666601,on\r\n");

                                        BUZZ =0;
                                        Pow = 0;
                                        Pow1 = 0;
                                        for(d=0;d<=5;d++)
                                        {
                                                for(i=0;i<=30;i++)
                                                {
                                                        ms_delay(1000) ;
                                                }
                                        }

                                        Pow = 1;
                                        Pow1 = 1;

                                        printf("AT+CIPSEND=16\r\n");

                                        ms_delay(1000) ;
                                        printf("%c\n666666601,off\r\n");

                         //while(!TI)
                         TI=0;
                         Recive_state = 0;
                         ES=1;
                         SendDataFlage=1;
                         BUZZ =1;
                        goto start1;
                   }

                else if(strstr(Recive_table,"666666601,ok"))
                   {

                         ES=0;
                         TI=1;
                     BUZZ =0;
                         ms_delay(1000) ;
                         BUZZ =1;
                         while(!TI)
                         TI=0;
                         Recive_state = 0;
                         ES=1;
                         SendDataFlage=1;
                         goto start1;
                   }

                 RI = 0;
         ES = 0;
                 TI=0;
                 Recive_state = 0;
         ES = 1;
                 SendDataFlage=1;
         goto start1;

   }

                    BUZZ=0;
                memset(Recive_table,'\0',20);
                //memset(Recive_table,0,20*sizeof(char));
                Recive_state = 0;
                TI=0;
                ES=1;  //打开接收标志位
                PS = 1;
                SendDataFlage=1;
                ms_delay(1000) ;
                BUZZ = 1;
                goto start1;

}

}

/****************************************************/

/******************************************************************
函 数: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功 能: 串口中断函数,将收到的字符存到Recive_table[]数组中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char i=0;  //因为是一位一位接收,所以用static
        if(RI==1)
        {
                ES = 0;
                RI=0;
                Recive_table[i]=SBUF;
                i++;
                if((Recive_table[i-1] == '\n'))
                        {
                                Recive_table[i]='\0';
                                i=0;
                                Recive_state = 1;
                        }

                ES = 1;
        }
        if(TI)
        {
        TI = 0;
        ES = 1;
        }
}

网友A:
Non-OS里不能用while(1).

网友B:
好像没见过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你在uart中断里面,把TI = 0;了,然后你还继续使用printf();函数,你试试将
if(TI)
{
    TI = 0;
    ES = 1;
}
这几行注释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