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C5883L的DRDY引脚使用

楼主(2018-07-30):
我买了个GY87的模块上,然后关于HMC5883L在原理图上,有引出一个引脚DRDY,然后这个引脚我查阅了一下,好像是中断输出数据使用(不知对不对),但是我见了好多的帖子,几乎都是DRDY这个引脚没有使用。所以我想请问我应该怎么去使用这个DRDY引脚,我用STM32作为主控。谢谢大家回答。

网友A(2019-07-01):
你好,我也在用这个模块可以咨询一下你是咋用的吗

网友B(2024-07-08):
你好呀,我也在用gy87这个模块,陀螺仪气压计都成功驱动了,唯独这个hmc5883l模块没有反应,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或者可以贴一下代码吗?

网友B:
另外,这个中断引脚说明书上是这么说的:数据准备,中断引脚。内部被拉高。选项为连接,当数据位于输出寄存器上时会在低电位上停250μsec。因该就是检测是否有数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这个中断引脚说明书上是这么说的:数据准备,中断引脚。内部被拉高。选项为连接,当数据位于输出寄存 ...

在ArduinoUNO上的基本使用
        在ArduinoIDE菜单栏 → 项目 → 加载库 → 管理库
        搜索 HMC5883
        安装的第一个
        然后在 ArduinoIDE菜单栏 → 文件 → 示例,找到 Adafruit HMC5883 Unified的唯一一个示例文件,打开。

网友C:
软件案例参考楼层5#,上传HMC5883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ArduinoUNO上的基本使用
在ArduinoIDE菜单栏 → 项 ...

就是用的这个,id版本,量程什么都出来了,但是读取之后就只读了一次,后面一直重复这组数据,不会变动。是修改过库里的.c  .h文件吗?

网友D:
IIC  器件的中断 和一般器件中断 不一样。
一般中断产生,就在中断处理里读取数据,例如触摸屏中断。
但是 IIC 中断不是这样用的。
因为 IIC 速度过慢, 如果在 中断处理里 读取数据, 除非是 DMA 模式, 否则将会是一个系统隐患。
IIC 中断主要是用来唤醒器件的,例如MCU。
就是说它的使用场景是:  需要读取数据时, 就唤醒MCU, 平时 MCU 就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