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步进电机的自动升降旗帜系统设计资料 含程序与电路等

楼主(2018-07-30):
本系统采用单片机+LCD1602液晶+语音模块+ULN2003驱动芯片+5线4相步进电机+按键模块+遥控器模块设计而成。
按键说明:
从左边第一个起,升旗键、降旗键、停止键。

1. 单片机型号:STC89C52/51、AT89C52/51、AT89S52/51 可任选。

2.按下上升按键后,旗帜匀速上升,同时流畅地演奏歌。

3.上升到最高端时自动停止上升,歌停奏。

4.按下下降按键后,旗帜匀速下降,降旗的时间不放歌曲,下降到最低端时自动停止。

5.为避免误动作,旗帜在最高端时,按上升键不起作用;旗帜在最低端时,按下降键不起作用。

6.液晶第二行数字即时显示旗帜所在的高度。

7.可以通过遥控器控制旗帜升降和停止。

8.有旗帜升降和停止指示灯。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元件清单
元件标号    元件名称    数量
C1    10uf电解电容    1
C2, C3    30pf瓷片电容    2
C4    100uf电解电容    1
C6    470uf电解电容    1
D1, D2    IN4007二极管    2
IR1    1838红外一体接收头+红外遥控    1
J1    电源接口    1
"K1, K2, K3, K4, K5, K6,
K7
"    轻触按键    7
L1, L2, L3, L4    3mm红色led灯    4
P1    LCD1602液晶显示屏+16P插座    1
P2    4针排针    1
P4    排针+步进电机+旗杆    1
PR1    103排阻    1
R1    3K电阻    1
R2, R9    10K电阻    2
R3, R4    1K电阻    2
SP1    喇叭    1
SW1    自锁开关    1
U1    STC89C52单片机+DIP40插座    1
U2    WT588D -16语音模块+2*8P 圆头插座    1
U3    ULN2003芯片+DIP16插座    1
Y1    12M晶振    1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路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路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eeprom52.h"          //单片机存储控制程序调用
#include "LCD1602.h"         //LCD1602控制显示程序调用

sbit  VSDA = P3^5;         //语音控制IO口定义
sbit  VCS  = P3^6;
sbit  VSCL = P3^7;
sbit  key_1=P1^0;         //控制按键IO口
sbit  key_2=P1^1;
sbit  key_3=P1^2;
sbit  key_4=P1^3;
sbit  key_5=P1^4;
sbit  key_6=P1^5;

sbit led_1=P1^6;        //系统指示灯IO口
sbit led_2=P1^7;
sbit led_3=P3^0;
sbit led_4=P3^1;

uchar code zz[]={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步进电机正转动数据数组
uchar code fz[]={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步进电机反转动数据数组

uint UP_dat=0,Below_dat=0,Current_dat=0;
//上移动的角度数据变量,下移动的角度数据变量,当前位置数据变量
uchar Current_Height=0,circulation,speed_dat,dat_A;
//当前旗帜的高度数据变量,步进电机循环控制变量,转动速度控制变量,显示当前高度变量
uchar sys_state,state;
//系统状态变量 ,工作流程控制变量

uchar irbyte[4];
//分析红外数据存数的32位数据;
uchar irtime,irflag,bitnum,irdateok;
//脉冲周期计时便利阿尼哥,分析数据标志位,数据存入数组下标变量 ,数据接受完成标志位
uchar irdate[33];
//红外信号的数据存储数组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 (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_nop_();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5;j++);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int(uint z)
{
   while(z--);
}

/***************清楚红外信号暂存数组中的数据******************/
void qing(void)
{
   uint i;
        for(i=0;i<33;i++)
        {
         irdate[i]=0;
        }

}
/****************分析红外信号32位数据***************/
void deal_with(void)
{
        uchar i,j,k,temp;
        k=1;
        for(j=0;j<4;j++)
        {
                for(i=0;i<8;i++)  //每8位数据切换一个数组单元
                {
                        temp=temp>>1;
                        if(irdate[k]>7)          //根据脉冲周期的时长判断红外数据
                        {
                                temp=temp|0x80;
                        }
                        k++;
                }
                irbyte[j]=temp;
        }
}

/***********************三线发码子程序************************/
void Send_threelines(unsigned char addr)   //控制语音模块播放那段地址的语音
{
   unsigned char i;
        VCS=0;
        delay_1ms(5);  /* 片选拉低5ms */
    for(i=0;i<8;i++)
        {
                VSCL=0;
                if(addr&0x01)
                {
                        VSDA=1;
                }
                else
                        VSDA=0;
                addr>>=1;
                delay_us(150); /* 150us */
                VSCL=1;
                delay_us(150); /* 150us */
        }
        VCS=1;
        delay_1ms(30);
}

/***************液晶初始化显示函数**************/
void show_init(void)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Height:14.0cm");//显示旗杆总长度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C_Height:");        //显示当前高度
        LCD1602_write(1,0x30+Current_Height/100%10);   //十位
        LCD1602_write(1,0x30+Current_Height/10%10);        //个位
        LCD1602_writebyte(".");
        LCD1602_write(1,0x30+Current_Height%10);  //0.1位
        LCD1602_writebyte("cm");        //单位
}

void show(void)          //系统循环显示函数
{
        LCD1602_write(0,0x89);                   //显示当前旗帜高度
        LCD1602_write(1,0x30+Current_Height/100%10);
        LCD1602_write(1,0x30+Current_Height/10%10);
        LCD1602_writebyte(".");
        LCD1602_write(1,0x30+Current_Height%10);
}

//sys_state=0  为 旗低的状态
//sys_state=1 为 旗顶的状态
//sys_state=2 为 半旗的状态
//sys_state=3 为 正在运行的一个状态
//sys_state=4 为 停止的一个状态

void key_code(void)        //系统按键检测控制程序
{
        if(irdateok==1)        //如果红外信号接收完成标志位触发  则
        {
                irdateok=0;
                deal_with();  //分析红外数据
        }
        if((!key_1||irbyte[2]==0x44)&&sys_state==0)          //如果升全旗按键按下(按键以及红外遥控)  并旗帜处于最低部
        {                                                        //延时去抖
                delay_uint(1000);
                if(!key_1||irbyte[2]==0x44)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while(!key_1||irbyte[2]==0x44) //等待按键释放
                        {
                                qing();
                                deal_with();
                        }
                        state=1;        //跳转升全旗流程节点
                        sys_state=3;  //置为系统当前状态
                        led_1=0;         //对应指示灯
                }
        }

        if((!key_2||irbyte[2]==0x40)&&sys_state==1)          //如果将旗旗按键按下(按键以及红外遥控)并旗帜处于最顶部
        {
                delay_uint(1000); //延时去抖
                if(!key_2||irbyte[2]==0x40)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while(!key_2||irbyte[2]==0x40) //等待按键释放
                        {
                                qing();
                                deal_with();
                        }
                        led_2=0;        //对应指示灯
                        state=3;         //跳转将全旗流程节点
                        sys_state=3;  //置为系统当前状态
                }
        }

        if((!key_3||irbyte[2]==0x07)&&sys_state==0)         //如果升半旗按键按下(按键以及红外遥控)并旗帜处于最低部
        {
                delay_uint(1000);//延时去抖
                if(!key_3||irbyte[2]==0x07)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while(!key_3||irbyte[2]==0x07)        //等待按键释放
                        {
                                qing();
                                deal_with();
                        }
                        led_3=0;         //对应指示灯
                        state=5;        //跳转升半旗流程节点
                        sys_state=3;   //置为系统当前状态
                }
        }

        if((!key_4||irbyte[2]==0x15)&&sys_state==2)        //如果半旗降下按键按下(按键以及红外遥控)并旗帜处于最半旗状态
        {
                delay_uint(1000); //延时去抖
                if(!key_4||irbyte[2]==0x15)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while(!key_4||irbyte[2]==0x15)        //等待按键释放
                        {
                                qing();
                                deal_with();
                        }
                        state=8;         //跳转半旗将下流程节点
                        led_4=0;   //对应指示灯
                        sys_state=3;   //置为系统当前状态
                }
        }

        if(!key_5||irbyte[2]==0x43)           //复位按键复发
        {
                delay_uint(1000);        //延时去抖
                if(!key_5||irbyte[2]==0x43)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while(!key_5||irbyte[2]==0x43)        //等待按键释放
                        {
                                qing();
                                deal_with();
                        }
                        state=11;          //跳转旗帜返回最低端节点
                        sys_state=3; //置为系统当前状态
                        led_1=led_2=led_3=led_4=1;         //对应指示灯
                }
        }

        if(!key_6||irbyte[2]==0x09)         //复位按键复发
        {
                delay_uint(1000);                //延时去抖
                if(!key_6||irbyte[2]==0x09)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while(!key_6||irbyte[2]==0x09)
                        {
                                qing();
                                deal_with();
                        }
                        Send_threelines(1);//停止语音播报
                        state=0;
                        sys_state=4;                //停止当前旗帜动作
                        Below_dat=0;
                        UP_dat=0;
                        led_1=led_2=led_3=led_4=1; //取消指示灯
                }
        }
}
//sys_state=0  为 旗低的状态
//sys_state=1 为 旗顶的状态
//sys_state=2 为 半旗的状态
//sys_state=3 为 正在运行的一个状态
//uint UP_dat=0,Below_dat=0;
void Control_code(void)
{
        switch(state)
        {
                case 0:          //停止转动
                        P2 &= 0xf0;
                        P2 |= 0x00;
                break;
                case 1:          //升全旗 并播音
                        Send_threelines(0);
                        UP_dat=8800;
                        state=2;
                break;
                case 2:         //判断是否升到最顶端
                        if(UP_dat==0)
                        {
                                state=0;
                                sys_state=1;
                                led_1=1;
                                Current_dat=8800;
                        }
                break;
                case 3:           //将全旗
                        Below_dat=8800;
                        state=4;
                break;
                case 4:          //判断是否将到最低端
                        if(Below_dat==0)
                        {
                                state=0;
                                sys_state=0;
                                led_2=1;
                                Current_dat=0;
                        }
                break;
                case 5:         //升全旗 并播音
                        Send_threelines(0);
                        UP_dat=8800;
                        state=6;
                break;
                case 6:         //判断是否升到最顶端  并降半旗
                        if(UP_dat==0)
                        {
                                Below_dat=2933;
                                state=7;
                        }
                break;
                case 7:         //判断是否将到半旗状态
                        if(Below_dat==0)
                        {
                                state=0;
                                sys_state=2;
                                led_3=1;
                                Current_dat=8800-2933;
                        }
                break;
                case 8:                //升半旗
                        UP_dat=2933;
                        state=9;
                break;
                case 9:           //判断是否上升完成    并降全旗
                        if(UP_dat==0)
                        {
                                Below_dat=8800;
                                state=10;
                        }
                break;
                case 10:        //判断是否将到最低端
                        if(Below_dat==0)
                        {
                                state=0;
                                sys_state=0;
                                led_4=1;
                                Current_dat=0;
                        }
                break;
                case 11:           //停止语音播报  并将旗帜降到最低端
                        Send_threelines(1);
                        UP_dat=0;
                        Below_dat=Current_dat;
                        state=12;
                break;
                case 12:        //判断是否将到最低端
                        if(Below_dat==0)
                        {
                                state=0;
                                sys_state=0;
                        }
                break;
        }
        Current_Height=Current_dat/62.8;        //当前旗帜高度计算
        if(Current_Height>140) Current_Height=140;
        if(dat_A!=Current_Height) //如果显示的旗帜高度不等于实际高度  从新赋值并保存
        {
                dat_A=Current_Height;
                SectorErase(0x2000);   //保存当前报读
                byte_write(0x2000,Current_Height);
        }

}

void Time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配置
{
        TMOD = 0x20;
        TH1 = 0x00;
        TL1 = 0x00;
        ET1 = 1;
        TR1 = 1;
}

void main(void)         //系统主程序
{
        Time_init(); //        调用定时器初始化配置程序
        EA=1;                 //打开总中断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IT0=1;                  //配置触发方式
        delay_uint(20000);        // 系统等待延时
        Current_Height=byte_read(0x2000);         //读取EEPROM中存储的数据
        if(Current_Height>140) Current_Height=0;   //如果当前高度数据不正确则重新赋值
        if(Current_Height==0) sys_state=0;        //判读当前系统工作模式
        else if(Current_Height==140)sys_state=1;
        else if(Current_Height>90&&Current_dat<100) sys_state=2;
        else sys_state=4;
        Current_dat=Current_Height*62.8;          //高度计算
        if(Current_dat>8800) Current_dat=8800;
        LCD1602_cls();         //液晶屏初始化程序调用
        show_init();        //显示内容初始化调用程序
        while(1)
        {
                show();           //显示函数
                key_code();        //按键处理函数
                Control_code();         //系统控制函数
        }
}

void Time_2() interrupt 3
{
        irtime++;
        speed_dat++;
        if(speed_dat>17)   //8600-8800  旗杆走一杆110mm
        {
                speed_dat=0;
                if(UP_dat!=0)
                {
                        P2 &= 0xf0;
                        P2 |= zz[circulation];         //步进电机控制
                        circulation=(circulation+1)%8;
                        UP_dat--;
                        if(Current_dat<8800) Current_dat++;
                }
                if(Below_dat!=0)
                {
                         P2 &= 0xf0;
                        P2 |= fz[circulation]; //步进电机控制
                        circulation=(circulation+1)%8;
                        Below_dat--;
                        if(Current_dat!=0) Current_dat--;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中断程序    用于接收红外数据信号
{
        if(irflag==1)
        {
                if(irtime>32)  //判断起始信号
                {
                        bitnum=0;
                }
                irdate[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连续接收32为数据  则为一组数据接收完成
                {
                        bitnum=0;
                        irdateok=1;           //触发接收完成标志位
                }
        }
        else
        {
                irflag=1;
                irtime=0;
        }
}

网友A(2021-05-18):
哪位大神能根据这个电路画一个protues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