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电机原理及程序怎么搞啊

楼主(2018-07-30):
找了好多单片机pwm的资料没有一个能用于实际的,感觉挺简单的就是写不出来。

楼主: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先搞了单片机,然后按照你的资料进行写,看看具体困难在哪里 ,在一起讨探吧,共同学习,共勉之

网友B:
PWM 控制电机转速,就是通过控制一定频率内的高电平的所占的时间来控制输出电流,

以达到控制转速的目的。

一般的单片机自带PWM功能,但使用比较麻烦,初学者可能看到各种寄存器的操作会头痛。

如果只是理解,可以使用定时器。

定时中断里:

count ++;//计数值加

if (count ==resolution)//计数值达到分辨率的值时
{
    count =0;
}

if ( count <setting)//计数值小于设置值时
{
    GPIO =1; // 输出高电平
}
else{//否则
   GPIO =0;//输出低电平
}

定时时间和resolution决定PWM频率,setting决定高电平时间。

网友C:
附一个PIC单片机的程序,建议看PIC单片机datasheet进行理解,datasheet有PWM设置步骤解说.

/*该程序用于使CCP1 模块产生分辨率为10 位的PWM 波形,占空比为50%*/
/*CCP1 模块的PWM 工作方式初始化子程序*/
void CCP1INIT()
{
CCPR1L=0X7F;
CCP1CON=0X3C; /*设置CCP1 模块为PWM 工作方式,且其工作
*循环的低2 位为11,高8 位为01111111=7F*/
INTCON=0X00; /*禁止总中断和外围中断*/
PR2=0XFF; /*设置PWM 的工作周期*/
TRISC=0XFB; /*设置CCP1 引脚为输出方式*/
}
/*主程序*/
main()
{
CCP1INIT(); /*CCP1模块的PWM 工作方式初始化*/
T2CON=0X04; /*打开TMR2,且使其前分频为0,
*同时开始输出PWM 波形*/
do
{
单片机学习指南资料提供:上海齐济电子有限公司
.8.

}while(1); /*系统开始输出PWM 波形。如果系统是
*多任务的,则可以在此执行其它任务,而
*不会影响PWM 波形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