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没错误,但是火焰传感器和气体传感器检测后蜂鸣器不响?

楼主(2018-07-30):
  • //#include<reg52.h>
  • #include <LCD160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beep=P1^0;
  • sbit DOUT=P2^0;
  • sbit HYG =P2^1;
  • void delay()
  • {
  •   uchar m,n,s;
  •   for(m=20;m>0;m--);
  •   for(n=20;n>0;n--);
  •   for(s=248;s>0;s--);
  • }
  • void main()
  • {
  •   /* 系统初始化 */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   TH1 = 253;        // 设置初值
  •   TL1 = 253;
  •   TR1 = 1;          // 开始计时
  •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   ES = 1;
  •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   TI = 0;
  •   RI = 0;
  •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   Delay(1);         //延时100US(12M晶振)
  •   while(1)
  •   {
  •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     RH();
  •     //串口显示程序
  •     //--------------------------
  •     beep=1;
  •     if(HYG==0||DOUT==0)
  •     {
  •       delay();
  •       if(HYG==0||DOUT==0)beep=0;
  •     }
  •     str[0]=U8RH_data_H;
  •     str[1]=U8RH_data_L;
  •     str[2]=U8T_data_H;
  •     str[3]=U8T_data_L;
  •     str[4]=U8checkdata;
  •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
  •     lcddisplay();
  •     Delay(20000);
  •   }//elihw
  • }// main
  •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
  •   U8 InPut3;
  •   if(TI==1) //发送中断
  •   {
  •     TI=0;
  •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
  •       SBUF= outdata[count];
  •       count++;
  •     }
  •   }
  •   if(RI==1)         //接收中断
  •   {
  •     InPut3=SBUF;
  •     indata[count_r]=InPut3;
  •     count_r++;
  •     RI=0;
  •     if (count_r==5)//接收完4位数据
  •     {
  •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
  •       count_r=0;
  •       str[0]=indata[0];
  •       str[1]=indata[1];
  •       str[2]=indata[2];
  •       str[3]=indata[3];
  •       str[4]=indata[4];
  •       P0=0;
  •     }
  •   }
  • }

LCD1602.h
  • //****************************************************************//
  • //           DHT21使用范例
  • //单片机 AT89S52 或 STC89C52RC
  •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晶振 11.0592M 波特率 9600
  • //硬件   P2.0口为通讯口连接DHT11,DHT11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LCD1602_DB P0        //LCD1602数据总线
  • sbit LCD1602_RS = P3^5;         //RS端
  • sbit LCD1602_RW = P3^6;         //RW端
  • sbit LCD1602_EN = P3^4;         //EN端
  • //sbit DU = P2^6;//
  • //sbit WE = P2^7;//数码管位选段选用于关闭数码管显示
  •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Data_0_time    4
  • //----------------------------------------------//
  • //----------------IO口定义区--------------------//
  • //----------------------------------------------//
  • sbit  P2_0  = P2^0 ;
  • //----------------------------------------------//
  • //----------------定义区--------------------//
  • //----------------------------------------------//
  • U8  U8FLAG,k;
  • U8  U8count,U8temp;
  •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 U8  U8comdata;
  •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 U8  indata[5];
  • U8  a1[5];
  • U8  b[10];
  • U8  count, count_r=0;
  • U8  str[5]={"RS232"};
  • U16 U16temp1,U16temp2;
  • void SendData(U8 *a)
  • {
  •         outdata[0] = a[0];
  •         outdata[1] = a[1];
  •         outdata[2] = a[2];
  •         outdata[3] = a[3];
  •         outdata[4] = a[4];
  •         count = 1;
  •         SBUF=outdata[0];
  • }
  • void Delay(U16 j)
  •     {      U8 i;
  •             for(;j>0;j--)
  •           {
  •                 for(i=0;i<27;i++);
  •           }
  •     }
  • void  Delay_10us(void)
  •       {
  •         U8 i;
  •         i--;
  •         i--;
  •         i--;
  •         i--;
  •         i--;
  •         i--;
  •        }
  • void  COM(void)
  •       {
  •                 U8 i;
  •        for(i=0;i<8;i++)
  •             {
  •                        U8FLAG=2;
  •                    while((!P2_0)&&U8FLAG++);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U8temp=0;
  •              if(P2_0)U8temp=1;
  •                     U8FLAG=2;
  •                  while((P2_0)&&U8FLAG++);
  •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                     if(U8FLAG==1)break;
  •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                    U8comdata<<=1;
  •                       U8comdata|=U8temp;        //0
  •              }//rof
  •         }
  •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 Delay();, Delay_10us();,COM();
  •         //--------------------------------
  •         void RH(void)
  •         {
  •           //主机拉低18ms
  •        P2_0=0;
  •            Delay(180);
  •            P2_0=1;
  •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            P2_0=1;
  •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            if(!P2_0)                 //T !
  •            {
  •            U8FLAG=2;
  •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            while((!P2_0)&&U8FLAG++);
  •            U8FLAG=2;
  •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            while((P2_0)&&U8FLAG++);
  •          //数据接收状态
  •            COM();
  •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            COM();
  •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            COM();
  •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            COM();
  •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            COM();
  •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            P2_0=1;
  •          //数据校验
  •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fi
  •            }//fi
  •         }
  •         /*=================================================
  • *函数名称:Read_Busy
  • *函数功能:判断1602液晶忙,并等待
  • =================================================*/
  • void Read_Busy()
  • {
  •         U8 busy;
  •         LCD1602_DB = 0xff;//复位数据总线
  •         LCD1602_RS = 0;          //拉低RS
  •         LCD1602_RW = 1;          //拉高RW读
  •         do
  •         {
  •                 LCD1602_EN = 1;//使能EN
  •                 busy = LCD1602_DB;//读回数据
  •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while(busy & 0x80); //判断状态字BIT7位是否为1,为1则表示忙,程序等待
  • }
  •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Cmd
  • *函数功能:写LCD1602命令
  • *调用:Read_Busy();
  • *输入:cmd:要写的命令
  • =================================================*/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
  •         Read_Busy();         //判断忙,忙则等待
  •         LCD1602_RS = 0;
  •         LCD1602_RW = 0;        //拉低RS、RW操作时序情况1602课件下中文使用说明基本操作时序章节
  •         LCD1602_DB = cmd;//写入命令
  •         LCD1602_EN = 1;         //拉高使能端 数据被传输到LCD1602内
  •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
  •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Dat
  • *函数功能:写LCD1602数据
  • *调用:Read_Busy();
  • *输入:dat:需要写入的数据
  • =================================================*/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 {
  •         Read_Busy();
  •         LCD1602_RS = 1;
  •         LCD1602_RW = 0;
  •         LCD1602_DB = dat;
  •         LCD1602_EN = 1;
  •         LCD1602_EN = 0;
  • }
  •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OneChar
  •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                 dat:需要显示的数据以ASCLL形式显示
  • =================================================*/
  • /*void LCD1602_Dis_OneChar(U8 x, U8 y,U8 dat)
  • {
  •         if(y)        x |= 0x40;
  •         x |= 0x80;
  •         LCD1602_Write_Cmd(x);
  •         LCD1602_Write_Dat(dat);
  • //        LCD1602_Dis_Str(5, 1, & humidity [5]);
  • //        LCD1602_Dis_Str(6, 1, & humidity [6]);
  • //        LCD1602_Dis_Str(7, 1, & humidity [7]);
  • //        LCD1602_Dis_Str(8, 1, & humidity [8]);
  • //        LCD1602_Dis_Str(9, 1, & humidity [9]);
  • }*/
  •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Str
  •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                 *str:需要显示的字符串
  • =================================================*/
  • void LCD1602_Dis_Str(U8 x, U8 y, U8 *str)
  • {
  •         if(y) x |= 0x40;
  •         x |= 0x80;
  •         LCD1602_Write_Cmd(x);
  •         while(*str != '\0')
  •         {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 }
  • /*=================================================
  • *函数名称:Init_LCD1602
  • *函数功能:1602初始化
  • *调用:        LCD1602_Write_Cmd();
  • =================================================*/
  • void Init_LCD1602()
  • {
  •         LCD1602_Write_Cm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显示
  •         LCD1602_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 }
  • /*lcd1602液晶显示*/
  • void lcddisplay()
  • {
  •         U8 temperature[] = {"temp:           "};
  •         U8 humidity [] = {"humi:         %RH"};
  • //        DU = 0;
  • //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         Init_LCD1602();//1602初始化
  •         LCD1602_Dis_Str(0, 0, &temperature[0]);        //显示字符串
  •         LCD1602_Dis_Str(0, 1, & humidity [0]);        //显示字符串
  •         a1[0]=U8RH_data_H;
  •         a1[1]=U8RH_data_L;
  •         a1[2]=U8T_data_H;
  •         a1[3]=U8T_data_L;
  •         a1[4]=U8checkdata;
  •         temperature [5] =(0x30+a1[2]/10);
  •         temperature [6] =(0x30+a1[2]%10);
  •         temperature [7] ='.';
  •         temperature [8] =(0x30+a1[3]/100);
  •         temperature [9] =(0x30+(a1[3]%100)/10);
  •         temperature [14] =(0xdf);
  •         temperature [15] =(0x43);
  •         humidity [5] =(0x30+a1[0]/10);
  •         humidity [6] =(0x30+a1[0]%10);
  •         humidity [7] ='.';
  •         humidity [8] =(0x30+a1[1]/100);
  •         humidity [9] =(0x30+(a1[1]%100)/10);
  •         LCD1602_Dis_Str(5, 0, & temperature [5]);
  •         LCD1602_Dis_Str(6, 0, & temperature [6]);
  •         LCD1602_Dis_Str(7, 0, & temperature [7]);
  •         LCD1602_Dis_Str(8, 0, & temperature [8]);
  •         LCD1602_Dis_Str(9, 0, & temperature [9]);
  •         LCD1602_Dis_Str(14, 0, & temperature [14]);
  •         LCD1602_Dis_Str(15, 0, & temperature [15]);
  •         LCD1602_Dis_Str(5, 1, & humidity [5]);
  •         LCD1602_Dis_Str(6, 1, & humidity [6]);
  •         LCD1602_Dis_Str(7, 1, & humidity [7]);
  •         LCD1602_Dis_Str(8, 1, & humidity [8]);
  •         LCD1602_Dis_Str(9, 1, & humidity [9]);
  • //LCD1602_Dis_OneChar(15, 1, 0xff); //显示一个黑方格  请查表
  • }
  •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

网友A:
既然程序确定没有问题后,那么应该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程序确定没有问题后,那么应该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已经能响了,但是很小声。。。

网友B:
说明能量不够,设法再增加一些能量。

网友C:
加级放大

网友D:
建议加个8550PNP三极管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