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问题,一个小小的问题,也可能是C的问题....

楼主(2018-07-30):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0)

........

这两种书写方式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我C没学好。。。。,求助

楼主:
固件库里看到这个函数只会返回0和非0其中一个值,发生中断就回返回非0

网友A:
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B:
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判断真伪,其目标对象只要一个位即可,如16位机中,一个双字节中的一个位。
判断数值,其目标对象则是一个被定义的对象的值,对象可以是字节(8位)、双字节(16位)、普通浮点数(32位),不一而论。

网友D:
第二个判断的是条件,条件成立即为真。第一个直接判断值是否为真。

网友E:
没区别,第一个直接判断,第二个条件判断

网友F:
这两个表示的含义和系统执行的顺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G:
前面是判断中断标志位是否等于1,直接判断值,后面是判断“中断标志位不等于0”这个事件的真伪

网友H:
用起来没有区别,但第一个更标准简洁

网友I:
第一个对返回值进行判断(返回1即为真,0为假),第二个对if后的表达式进行判断(成立则为真,不成立为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