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602从右到左移动显示字符实验

楼主(2018-07-3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主函数**********************************/
uchar string[]=" I LOVE YOU! C51 ";            //这里是要显示的字符
void main(void)
{
uchar *cp;
cp=string;
LCD_init();
while(1)
{
  LCD_sen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delay_ms(2);
  LCD_disp_string(0,0,cp);
  delay_ms(100);
         cp++;
  if(*cp=='\0')
  {
   cp=string;                 //到达字符的尾部时,改变指针,重新指向字符串的头部
  }
}
}
/*********************************************************/
/**************LCD1602的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_send_command(LCD_DISPLAY_DOUBLE_LINE);
LCD_send_command(LCD_AC_AUTO_INCREMENT|LCD_MOVE_DISENABLE);
LCD_send_command(LCD_DISPLAY_ON|LCD_CURSOR_OFF);
LCD_sen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
/********************************************************/

void LCD_check_busy(void)   //检测LCD状态,看它是不是还在忙呢
{
do
  {
   LCD_EN=0;
   LCD_RS=0;
   LCD_RW=1;
   LCDIO=0xff;
   LCD_EN=1;
   }
   while(LCD_BUSY==1);

    LCD_EN=0;
}
/************LCD1602写命令*******************************/
void LCD_send_command(uchar command)
{
LCD_check_busy();
LCD_RS=LOW;
LCD_RW=LOW;
LCD_EN=HIGH;
LCDIO=command;
LCD_EN=LOW;
}
/********************************************************/
/*****************LCD1602写数据**************************/
void LCD_send_data(uchar dat)
{
LCD_check_busy();
LCD_RS=HIGH;
LCD_RW=LOW;
LCD_EN=HIGH;
LCDIO=dat;
LCD_EN=LOW;
}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LINE1)
         address = LINE1_HEAD + x;
     else
        address = LINE2_HEAD + x;
     LCD_send_command(address);
    LCD_send_data(dat);
}
******************LCD1602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if(y==LINE1)
{
  if(x<LINE_LENGTH)
  {
   LCD_send_command(LINE1_HEAD+x);
   for(;x<LINE_LENGTH&&*Data!='\0';x++)
   {
    LCD_send_data(*(Data++));
   }
   if(*Data!='\0')
   {
    x=0;
    y=LINE2;
   }
  }
}
if(y==LINE2)
{
  LCD_send_command(LINE2_HEAD+x);
  for(;x<LINE_LENGTH&&*Data!='\0';x++)
  {
   LCD_send_data(*(Data++));
  }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n)
{
uint i,j;
for(i=n;i>0;i--)
    for(j=0;j<1140;j++)
    ;
}
/*********************************************************************/

/**************************************LCD1602头文件*********************************/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输入方式设置
#define LCD_AC_AUTO_INCREMENT     0x06   //数据读、写操作后,AC自动增一
#define LCD_AC_AUTO_DECREASE      0x04   //数据读、写操作后,AC自动减一
#define LCD_MOVE_ENABLE           0x05   //数据读、写操作,画面平移
#define LCD_MOVE_DISENABLE        0x04   //数据读、写操作,画面不动
#define LCD_GO_HOME               0x02   //AC=0,光标、画面回HOME位
//设置显示、光标及闪烁开、关
#define LCD_DISPLAY_ON            0x0C         //显示开
#define LCD_DISPLAY_OFF           0x08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_ON             0x0A         //光标显示
#define LCD_CURSOR_OFF            0x08         //光标不显示
#define LCD_CURSOR_BLINK_ON       0x09         //光标闪烁
#define LCD_CURSOR_BLINK_OFF      0x08         //光标不闪烁
//光标、画面移动,不影响DDRAM
#define LCD_LEFT_MOVE             0x18         //LCD显示左移一位
#define LCD_RIGHT_MOVE            0x1C         //LCD显示右移一位
#define LCD_CURSOR_LEFT_MOVE      0x10         //光标左移一位
#define LCD_CURSOR_RIGHT_MOVE     0x14         //光标右移一位
//工作方式设置
#define LCD_DISPLAY_DOUBLE_LINE   0x38         //两行显示
#define LCD_DISPLAY_SINGLE_LINE   0x30         //单行显示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清屏
/***********************LCD1602地址相关******************************/
#define LINE1_HEAD    0x80   // 第一行DDRAM起始地址
#define LINE2_HEAD    0xc0   //  第二行DDRAM起始地址
#define LINE1         0      //第一行
#define LINE2         1      //第二行
#define LINE_LENGTH   16     //每行的最大字符长度
/***********************LCD1602接线引脚定义**************************/

#define LCDIO     P0         //定义P2口与LCD1602的数据口相接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sbit  LCD_BUSY=LCDIO^7;
/**********************另外相关的定*********************************/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TUR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函数的申明部*************************/
void LCD_init(void);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_send_command(uchar command);   //
void LCD_send_data(uchar dat);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char *Data);
void delay_ms(uint n);
void LCD_check_busy(void);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