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LCD1602移动显示C语言源程序

楼主(2018-07-3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uchar code dis1[] = {"    CHINESE     "};
uchar code dis2[] = {"    NEW YEAR    "};

/*******************************************************************/
/*                                                                                                    */
/* 延时子程序                                                                                                    */
/*                                                                                                    */
/*******************************************************************/

void delay(int ms)
{
   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 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 = 0;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5);                     //等待LCD电源稳定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5);
    lcd_wcmd(0x38);
    delay(5);
    lcd_wcmd(0x38);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清屏子程序                                                                                                    */
/*                                                                                                    */
/*******************************************************************/

void lcd_clr()
{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闪动子程序                                                                                                    */
/*                                                                                                    */
/*******************************************************************/

void flash()
{
    delay(600);                     //控制停留时间
    lcd_wcmd(0x08);            //关闭显示
    delay(200);                    //延时
    lcd_wcmd(0x0c);            //开显示
    delay(200);
    lcd_wcmd(0x08);            //关闭显示
    delay(200);                     //延时
    lcd_wcmd(0x0c);            //开显示
    delay(200);
}

/*******************************************************************/
/*                                                                                                    */
/*  主程序                                                                                                    */
/*                                                                                                    */
/*******************************************************************/

main()
{
    uchar i,j;
    delay(10);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lcd_clr();

      lcd_pos(0x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17列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CHINESE     "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0x5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7列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符"    NEW YEAR    "
       i++;
     }

     /*for(j=0;j<16;j++)          //左移动16格
     {
       lcd_wcmd(0x18);           //字符同时左移一格
       delay(100);                   //控制移动时间
     }

      flash(); */                           //闪动二次

          for(j=0;j<29;j++)               //向左移动29格
     {
       lcd_wcmd(0x18) ;            //字符同时左移一格
       delay(100) ;                    //控制移动时间
     }

      for(j=0;j<13;j++)         //向右移动13格
     {
       lcd_wcmd(0x1C) ;          //字符同时左移一格
       delay(100) ;                   //控制移动时间
     }
      flash() ;                            //闪动二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