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1实现一个数的递减减到765398就停止 循环这个过程

楼主(2018-07-30):
#include<reg52.h>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shiw,wan,qia,bai,shi,ge,aa;
ulint num;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play(uint shiw,uint wan,uint qia,uint bai,uint shi,uint ge);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aa==2)
  {
   num--;
   if(num==765398)
   {
    num=765432;
   }
   shiw=num/100000;
   wan=num%100000/10000;
   qia=num%100000%10000/1000;
   bai=num%100000%10000%1000/100;
   shi=num%100000%10000%1000%100/10;
   ge=num%100000%10000%1000%100%10;
  }
   deplay(shiw,wan,qia,bai,shi,ge);
}

}
void deplay(uint shiw,uint wan,uint qia,uint bai,uint shi,uint ge)
{
dula=1;
P0=table[shiw];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wan];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qia];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5);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00;j>0;j--);
}
void init()
{
num=765432;
TMOD=0x01;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1=1;
TR1=1;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aa++;
}
但是六段数码管显示的效果全是0   大神们看看哪里错了

网友A:
haikey 还可以

网友B: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第一:if (aa==2)这句有问题,你怎么知道aa==2时,“恰好”执行到这条语句?没有执行到,aa==3了,那么,你这条语句永远都不会执行了。所以,改:if (aa>=2)
第二:显示换算
shiw=num/100000;
   wan=num%100000/10000;
   qia=num%100000%10000/1000;
   bai=num%100000%10000%1000/100;
   shi=num%100000%10000%1000%100/10;
   ge=num%100000%10000%1000%100%10;
太乱了,应该这样:
   shiw=num/100000;
   wan=(num%100000)/10000;
   qia=(num%10000)/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1;

网友C:
自己走单步,对照实际,想想为什么?

网友D:
以下两处错误:
/*********************/
void init()
{
        num=765432;
//        TMOD=0x01;错误
        TMOD=0x10;
/*************************/
while(1)
{
        if(aa==2)
        {
                aa=0;//此处要清0
                num--;

网友E:
你是用定时器使aa加,用aa来触发递减,从程序看,你aa没有初值,可能一开始就大于2那你就要等待aa加到2的16次方才能回零再触发,这也存在一个问题你的递减时间是多少,需不需要设置aa初值和清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