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pwm波的占空比怎么测量

楼主(2018-07-30):
看到可以通过两个电机的占空比的大小实现差速转弯,怎么测量数值呢?怎么连接电脑和电机让pwm波显示出来?51或者32都行

网友A:
首先是测量,用示波器都是可以测量的。电脑上显示的话建议选择32,ADC转换,再用Python写个简单的上位机,32利用串口发送数据,Python上位机用串口接收

网友B:
要求不高可以用万用表(电压不同),稍高用示波器(直读)。发果用单片机测量则更好,精度可以自己掌控,只是要求有单片机的功底。

网友C:
我用数字示波器测量过,很方便

网友D:
占空比是高低电平时间的比,可以用单片机测出高低电平的时间,通过串口和电脑连接,把这个时间数据发送到电脑,要让显示出波形,要自己编写一个软件来显示了。

网友E:
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F:
用示波器,示波器可以直接读出来占空比,或者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G:
光码反馈电路

网友H: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I:
数字示波器 就OK

网友J:
计算法 ◆根据逆变电路的正弦波输出频率、幅值和半个周期内的脉冲数,将PWM波形中各脉冲的宽度和间隔准确计算出来,按照计算结果控制逆变电路中各开关器件的通断,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PWM波形,这种方法称之为计算法。   计算法是很繁琐的,当需要输出的正弦波的频率、幅值或相位变化时,结果都要变化。   调制法   ◆把希望输出的波形作为调制信号,把接受调制的信号作为载波,通过信号波的调制得到所期望的PWM波形。   ◆通常采用等腰三角波或锯齿波作为载波,其中等腰三角波应用最多。

网友K:
stm32 定时器 TIM 有个pwm模式 ,这个模式用两个寄存器俘获1 俘获2,用这两个比值就能算

网友L:
示波器啊,作为一个嵌入式的设计者,这种情况用示波器不是很直接快速看出波形了吗?

网友M:
最方便的是用示波器,不然就用定时器计算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持续时间也可以

网友N:
建议用keil测得,keil有个在线仿真调试,就是那个debug ,那里有示波器可以看占空比,也可以看一些变量的数值

网友O:
用示波器测量,或者用定时器计算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