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仅仅当做红外模块使用可不可以?

楼主(2018-07-30):
想把超声波模块当做红外模块使用
因为他测得范围比红外广一些
有没有办法大佬们?

网友A:
当你对二者都懂时就可以。
当你对二者不全懂时就不可以。
所以先弄精此二者。

网友B:
超声波模块当做红外模块?如果你仅仅用在测距是可以。

网友C:
超声不如红外测得准确吧

网友D:
有源超声波测距:通过发射具有特征频率的超声波对被摄目标的探测,通过发射出特征频率的超声波和反射回接受到特征频率的超声波所用的时间,换算出距离,如超声波液位物位传感器,超声波探头,适合需要非接触测量场合,超声波测厚,超声波汽车测距告警装置等. ,如机器人等。 ■有源主动红外测距主动照射并利用目标反射红外源的红外光来实施测距. 如主动红外夜视技术是通过观察的夜视技术,对应装备为主动红外夜视仪。被动红外夜视技术是借助于目标自身发射的红外辐射来实现观察的红外技术,它根据目标与背景或目标各部分之间的温差或热辐射差来发现目标。其装备为热像仪。热成像仪具有不同于其它夜视仪的独特优点,如可在雾、雨、雪的天气下工作,作用距离远,能识别伪装和抗干扰等,已成国外夜视装备的发展重点,并将在一定成度上取代微光夜视仪。但其成本也非常高。 红外夜视技术先后经历了早期的主动红外夜视成像技术和现在的被动红外(热成像)技术。红外探测器最早是用单元探测器,后来为了提高灵敏度和分辩率而发展为多元线列探测器,现已向多元面阵红外探测器发展。也适合机器人应用.如红外测温仪、红外热电视、红外热像仪等等。像红外热电视、红外热像仪等设备应用等.  ■两种比较:  1,两种方式在应用上目标精度高,成本高是可想而知的,  2,相对而言,红外方式价格低,但测量距离相对较短。

网友E:
红外做过循迹,超声波可以做避障。具体看你用在什么项目和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