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I双机通信主设备与从设备源码

楼主:
主机使用8S103F3 带两个按键用于加1和减1操作(范围0-99)
丛机使用8S208MB 带1602液晶用于显示当前数值
注意两个机子要共地处理
图片显示的是实际效果

SPI主设备 - 8S103F3源码见附件
SPI从设备 - 8S208MB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接收到的数据通过1602显示  俩设备要共地******************/

#include"iostm8s208m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EN PF_ODR_ODR4
#define LCD_RS PF_ODR_ODR0
#define LCD_DATA PB_ODR

uchar tab1[]="=SPI Slave Test="; //初始化后显示画面
uchar tab2[]="The Number is:  ";

void delay(uint z) //约1ms延时
{
  uint i,j;
  while (z--)
  {
    for(i=0;i<50;i++)
      for(j=0;j<20;j++);
  }
}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PF_DDR_DDR4=1;
  PF_CR1_C14=1;
  PF_CR2_C24=1;

  PF_DDR_DDR0=1;
  PF_CR1_C10=1;
  PF_CR2_C20=1;

  PB_DDR=0xff;
  PB_CR1=0xff;
  PB_CR2=0xff;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RS=0;
  LCD_DATA=com;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
  LCD_RS=1;
  LCD_DATA=data;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LCD_watch(uchar add,uchar data) //LCD显示计数函数
{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a); //0x30表示字符表内0-9数字的八位为0011 0000
}

void LCD_DIS2(void) //LCD初始化结束后显示内容
{
  uchar num;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1[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2[num]);
    delay(5);
  }
}

void SPI_GPIO_init(void)
{
  PC_DDR_DDR5=0; //SCK  弱上拉输入模式
  PC_CR1_C15=1;
  PC_CR2_C25=0;

  PC_DDR_DDR6=0; //MOSI  弱上拉输入模式
  PC_CR1_C16=1;
  PC_CR2_C26=0;

  PC_DDR_DDR7=1; //MISO  低速率输出
  PC_CR1_C17=1;
  PC_CR2_C27=0;

//  PE_DDR_DDR5=0; //NSS 此时NSS引脚要置0
//  PE_CR1_C15=1;
//  PE_CR2_C25=0;
}

void SPI_init(void)
{
  SPI_CR1=0x03; //MSTR=0 配置为从设备
  SPI_CR2=0x02; //软件开启从设备
  SPI_ICR=0x00; //禁止所有中断
  SPI_CR1|=0x40; //SPE=1 开启SPI
}

void main(void)
{
  int i=0; //会判断负数所以用带符号的整形 第一次任意键按下为00
  uchar num=0;
  LCD_GPIO_init();
  LCD_init();
  LCD_DIS2();
  SPI_GPIO_init();
  SPI_init();
  while(1)
  {
    while((SPI_SR&0x01)==0);
    num=SPI_DR;
    if(num==0x66)
    {
      i++;
      if(i>99)
        i=0;
      LCD_watch(14,i/10);
      LCD_watch(15,i%10);
    }
    if(num==0x99)
    {
      i--;
      if(i<0)
        i=99;
      LCD_watch(14,i/10);
      LCD_watch(15,i%10);
    }
  }
}

网友A(2020-01-04):
有没有从机发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