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电机驱动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8-07-31):
我用的L298N电机驱动,电压也已经加上12V的电压了,可电机还是转不动,是程序的问题吗?电机使用红外按键控制的。
这是部分代码:
void Mode_0(uchar key_0)
{
       key_0=recieve[2];
       switch (key_0)
                          {
                         case 0x44: Move=1;Forward=1;break;
                         case 0x43: Move=1;Forward=0; TR0=1;Sleep_1();break;
                         case 0x40: Move=0;Forward=1; TR0=1;Sleep_1();break;
                          }

}

void Sleep_1()
{
         if(TF0==1)
          {
          TH0=0xD8;
          TL0=0xF0;
          TF0=0;
          second++;
          }
          while(recieve[2]==0x44||second==500)
          {
           Move=1;Forward=1;
           second=0;
           TR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