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模块怎样连接51的单片机啊???要3.3伏供电

楼主(2018-07-31):
哪位大神能贴个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A:
使用AMS1117-33c芯片  5V输入可以转换成3.3V输出,网上搜索一下数据手册,里面有电路图的示范

网友B:
加一个AMS1117-3.3就行了,数据线直接连接就是了

网友C:
LZ可以找一下资料,我好像看过有说如果esp接5v的话中间串联个2k欧的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