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九轴运动传感器测试stm32程序

楼主(2018-07-31):
#include "sys.h"
#include "MPU9250.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u8 TX_DATA[4];           //显示据缓存区
u8 BUF[10];       //接收数据缓存区
short T_X,T_Y,T_Z,T_T;                 //X,Y,Z轴,温度

//初始化MPU92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MPU9250(void)
{
/*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PWR_M, 0x80);   //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SMPL, 0x07);    //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DLPF, 0x1E);    //±2000°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INT_C, 0x00 );  //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PWR_M, 0x00);   //
*/

        IIC_Init();                                 //配置IIC使用端口
    IIC_Write_One_Byte(GYRO_ADDRESS,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IIC_Write_One_Byte(GYRO_ADDRESS,SMPLRT_DIV, 0x07);
        IIC_Write_One_Byte(GYRO_ADDRESS,CONFIG, 0x06);
        IIC_Write_One_Byte(GYRO_ADDRESS,GYRO_CONFIG, 0x18);
        IIC_Write_One_Byte(GYRO_ADDRESS,ACCEL_CONFIG, 0x01);
  //----------------
//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0x6A,0x00);//close Master Mode

}

//******读取MPU9250数据****************************************
void READ_MPU9250_ACCEL(void)
{

   BUF[0]=IIC_Read_One_Byte(ACCEL_ADDRESS,ACCEL_XOUT_L);
   BUF[1]=IIC_Read_One_Byte(ACCEL_ADDRESS,ACCEL_XOUT_H);
   T_X=        (BUF[1]<<8)|BUF[0];
   T_X/=164;                                                    //读取计算X轴数据

   BUF[2]=IIC_Read_One_Byte(ACCEL_ADDRESS,ACCEL_YOUT_L);
   BUF[3]=IIC_Read_One_Byte(ACCEL_ADDRESS,ACCEL_YOUT_H);
   T_Y=        (BUF[3]<<8)|BUF[2];
   T_Y/=164;                                                    //读取计算Y轴数据
   BUF[4]=IIC_Read_One_Byte(ACCEL_ADDRESS,ACCEL_ZOUT_L);
   BUF[5]=IIC_Read_One_Byte(ACCEL_ADDRESS,ACCEL_ZOUT_H);
   T_Z=        (BUF[5]<<8)|BUF[4];
   T_Z/=164;                                                //读取计算Z轴数据

}

void READ_MPU9250_GYRO(void)
{

   BUF[0]=IIC_Read_One_Byte(GYRO_ADDRESS,GYRO_XOUT_L);
   BUF[1]=IIC_Read_One_Byte(GYRO_ADDRESS,GYRO_XOUT_H);
   T_X=        (BUF[1]<<8)|BUF[0];
   T_X/=16.4;                                                    //读取计算X轴数据

   BUF[2]=IIC_Read_One_Byte(GYRO_ADDRESS,GYRO_YOUT_L);
   BUF[3]=IIC_Read_One_Byte(GYRO_ADDRESS,GYRO_YOUT_H);
   T_Y=        (BUF[3]<<8)|BUF[2];
   T_Y/=16.4;                                                    //读取计算Y轴数据
   BUF[4]=IIC_Read_One_Byte(GYRO_ADDRESS,GYRO_ZOUT_L);
   BUF[5]=IIC_Read_One_Byte(GYRO_ADDRESS,GYRO_ZOUT_H);
   T_Z=        (BUF[5]<<8)|BUF[4];
   T_Z/=16.4;                                                //读取计算Z轴数据

  // BUF[6]=Single_Read(GYRO_ADDRESS,TEMP_OUT_L);
  // BUF[7]=Single_Read(GYRO_ADDRESS,TEMP_OUT_H);
  // T_T=(BUF[7]<<8)|BUF[6];
  // T_T = 35+ ((double) (T_T + 13200)) / 280;// 读取计算出温度
}

void READ_MPU9250_MAG(void)
{
   IIC_Write_One_Byte(GYRO_ADDRESS,0x37,0x02);//turn on Bypass Mode
   delay_ms(10);
   IIC_Write_One_Byte(MAG_ADDRESS,0x0A,0x01);
   delay_ms(10);
   BUF[0]=IIC_Read_One_Byte (MAG_ADDRESS,MAG_XOUT_L);
   BUF[1]=IIC_Read_One_Byte (MAG_ADDRESS,MAG_XOUT_H);
   T_X=(BUF[1]<<8)|BUF[0];

   BUF[2]=IIC_Read_One_Byte(MAG_ADDRESS,MAG_YOUT_L);
   BUF[3]=IIC_Read_One_Byte(MAG_ADDRESS,MAG_YOUT_H);
   T_Y=        (BUF[3]<<8)|BUF[2];
                                                      //读取计算Y轴数据

   BUF[4]=IIC_Read_One_Byte(MAG_ADDRESS,MAG_ZOUT_L);
   BUF[5]=IIC_Read_One_Byte(MAG_ADDRESS,MAG_ZOUT_H);
   T_Z=        (BUF[5]<<8)|BUF[4];
                                                //读取计算Z轴数据
}

Template - c8t6 MPU9250.rar

源码

网友A(2019-03-07):
如何确定设备号啊

网友B(2019-05-12):
这个程序是针对于STM32F103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