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有线控制操纵杆改成无线遥控的操纵杆的建议或成品

楼主(2018-07-31):
谢谢,所有建议和回复。

网友A:
看距离
大概就是 操纵杆+MCU+无线模块  《--------》无线模块+MCU+原来操纵杆的电路
无线模块看距离,近的蓝牙、CC1101
稍微远一点的SI4432
超远的SI1287  LORA加PA可达3公里

网友B:
如果你的有线操纵杆本来是USB的,你要改成无线在电脑上使用,

这个可能比较麻烦,也许要写驱动程序。

如果你是要操作其它的什么,基本就是单片机+无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