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代码烧写除了用USB烧写程序外,还能用什么?

楼主:
51单片机除了用USB烧写程序外,还能用什么,新手求救,,,,,,,,

网友A(2018-07-31):
标准是串口啊,哪来的USB?什么型号?你是不是USB转接的串口啊

网友A:
一般是TTL串口下载啊,哪来的USB?

网友B:
电路板上没有MAX232芯片的话就用USB转TTL下载,有的话就用串口下载。

网友C:
用编程器写入单片机这种东西,

网友D:
用ICP的烧写工具都可以,主要看每家的要求

网友E:
一般来说都是TTL-USB的,TTL是肯定会有的,USB的话看商家有没有帮你弄

网友F:
“ 51单片机除了用USB烧写程序外”一句话暴露是新手。不过没事,我们知道你表达的意思。正常的烧录方法都是串口(你理解的USB下载),这个应该是硬件决定的,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