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Hawk四轴飞行器地面站与stm32下位机测试程序下载 恒拓飞控资料

楼主:
恒拓飞控地面控制系统

【  请允许软件访问、操作注册表  】

1、15个独立通道的启用和关闭可通过单击通道对应的数码管来调整
2、双击通道对应的数码管来调整通道颜色
3、各通道颜色及开关状态均会在软件关闭时保存在电脑内
4、各项PID参数在重启软件后不会清空,保持关闭前的数据
5、RC通道最大最小值可设定
6、根据串口通讯状况及下位机字节发送速度来调整帧时间间隔,以确保上位机解析正确
7、可根据电脑配置情况来调整UI刷新率(fps),以防止软件占用过多系统资源及卡顿

  1. /*

  2.     上位机测试程序,
  4.                 下位机循环发送各功能模块数据帧至上位机。

  6.                 Hto_ES.C 为协议帧生成库函数

  8.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Hto_ES.h"

float Tmp,test_1,test_2,test_3;

int i,F,sw;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115200);     //串口1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ED_Init();             //LED初始化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BACK_COLOR = BLACK;

        LCD_Clear(BLACK);

        LCD_ShowString(80,0,200,16,16,"ACE-Tech");

  POINT_COLOR = WHITE;

        sw = 0;

        test_1 = test_2 = test_3 = 0;

//////////////////////////////////////////////////////////////////////

        while(1)
        {
          Tmp = 1.0;

                Tmp += 0.184;

    CH1_data  = rand()%200;
                CH2_data  = rand()%200;  //15通道独立数据
                CH3_data  = rand()%200;
                CH4_data  = rand()%200;
                CH5_data  = rand()%200;
                CH6_data  = rand()%200;
                CH7_data  = rand()%200;
                CH8_data  = rand()%200;
                CH9_data  = rand()%200;
                CH10_data = rand()%200;
                CH11_data = rand()%200;
                CH12_data = rand()%200;
                CH13_data = rand()%200;
                CH14_data = rand()%200;
                CH15_data = rand()%200;

//-------------------------------------------------------------------------------

                Longitude_val = 11.234; //经度
                Latitude_Val  = 15.634; //纬度
                Altitude_Val  = 56.687; //高度
                Dir_Val       = 98.685; //方位角
                SPD_Val       = 12.568; //速度

                Voltage_Val    = 11.25*100; //假定电池电压11.25v,放大100倍
                Temperture_Val = 25.67*100; //假定温度为25.67℃,放大100倍
                Satellite_Val  = 7;         //假定7颗可用卫星

                Location_Sta = 1;   //假定定位ok

                Longitude_WE = 'W';
                Latitude_NS  = 'N';

//-------------------------------------------------------------------------------

    Pitch_Val =  test_1;
                Roll_Val  =  test_2;    //测试姿态数据
                Yaw_Val   =  test_3;

    test_1 += 0.078;
                test_2 += 0.088;
                test_3 += 0.098;

                if ( test_1 >= 180 ) test_1 = -test_1;
                if ( test_2 >= 180 ) test_2 = -test_2;
                if ( test_3 >= 360 ) test_3 = 0;

//-------------------------------------------------------------------------------

    Gyro_X =  0.065;
                Gyro_Y = -5.896;
                Gyro_Z =  0.102;

                Accel_X =  0.008;
                Accel_Y = -0.003;  //传感器校准
                Accel_Z =  1.021;

                Mag_X =  85.659;
                Mag_Y = 268.475;
                Mag_Z =   5.784;

//-------------------------------------------------------------------------------

                PoressBar_1 = 700;
                PoressBar_2 = 800;
                PoressBar_3 = 900;
                PoressBar_4 = 1000;
                PoressBar_5 = 1200;
                PoressBar_6 = 1400;  //RC 通道数据
                PoressBar_7 = 1600;
                PoressBar_8 = 1800;
                PoressBar_9 = 2000;

//-------------------------------------------------------------------------------

                Pitch_PID_P = -569;
                Pitch_PID_I = 48;
                Pitch_PID_D = 79;

                Roll_PID_P = 89;
                Roll_PID_I = 21;
                Roll_PID_D = 34;

                Yaw_PID_P = 14;
                Yaw_PID_I = 10589;
                Yaw_PID_D = 30549;

                Alt_PID_P = -30468;
                Alt_PID_I = -26;
                Alt_PID_P = -1;

                Pos_PID_P = 5684;
                Pos_PID_I = -2;
                Pos_PID_D = 568;

//////////////////////////////////////////////////////////////////////////////////
//协议帧生成

                switch(sw) //循环发送各模块数据
                {
                        case 1: F = HtoEs_Chart_Data_Generate();    break;  //测试独立通道,返回需发送字节数
                        case 2: F = HtoEs_GPS_Data_Generate();      break;  //测试GPS,返回需发送字节数
      case 3: F = HtoEs_Attitude_Data_Generate(); break;  //测试姿态,返回需发送字节数
      case 4: F = HtoEs_RC_Data_Generate();       break;  //测试RC通道,返回需发送字节数
      case 5: F = HtoEs_PID_Data_Generate();      break;  //测试PID参数,返回需发送字节数
      case 6: F = HtoEs_Senosrs_Data_Generate();  break;  //测试传感器标定,返回需发送字节数
                        case 7: sw = 0; break;
                }

                sw++;

//////////////////////////////////////////////////////////////////////////////////
// 发送部分

          for( i = 0 ; i < F; i++)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
                  while((USART1->SR&0X40)==0);
            USART1->DR = HtoEs_OutPut_Buffer[i];
                }

     delay_ms(3);  //帧空闲时间

                 LED1=!LED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