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电路基础如何学习51单片机?是按照视频讲的学,还是挑重要的学?

楼主(2018-07-31):
本人有一点电路知识基础,C语言基础,想尝试一下学习51单片机,但是不知道从一块学起,是按照视频讲的学,还是挑重要的学。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哪些要详细,哪些要粗略。

楼主:
什么样的51单片机好

网友A:
推荐看一下郭天祥的十天学好单片机

网友B:
没有重要不重要的分别。

如果你还没接触过单片机,最简单的控制IO都是重要的;

网友C:
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第一步先根据视频教程学习51单片机的基本知识:Keil 的基本操作(工程配置 ,程序编辑,下载 ),大概了解一下单片机, 然后 由简到难,依次学习 基本 I/O 口的输入输出  定时器与计数器  脉宽调制 异步串行通信
中断 等等,了解这些就基本足够了,建议找一份比较好的视频教程,跟着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51单片机好

普中科技的比较好,使用完,还可以转出去

网友E:
推荐先看一本《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先用汇编了解什么是寄存器,用什么地地址线.什么是数据线,什么锁存器,这样你用C语言的时候,中断那些的才能自己分配寄存器等等

网友E:
从门电路开始学,学习单片机的必备知识,可以让你明白,0和1,如何运算,如何保存,什么是寄存器,用什么地地址线.什么是数据线,什么锁存器,门电路也可以运算的.比单片机列容易入门,然后再学单片机你会有更大的兴趣.

网友F:
说普中那个单片机开发板好的。我笑了~~
友情提示:普中的板子便宜,因此很多人用,但是,小问题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