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最后编译出现IO口错误,求大佬们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2018-07-31):
网上说“Target”里面改成“RTX-51 tiny",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这个编译错误的含义是:
没有发现\output\main.obj文件或路径。

网友B:
你的安装目录文件夹是中文命名的是吗??中文的都没办法生成

网友C:
这个编译错误的意思是: 没有发现\output\main.obj文件或路径。你可能用了中文的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编译错误的意思是: 没有发现\output\main.obj文件或路径。你可能用了中文的文件夹

我改了名字之后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安装目录文件夹是中文命名的是吗??中文的都没办法生成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