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单片机+BS818A的八位电容触摸按键方案全套设计资料 PCB+程序源码等

楼主(2018-07-31):
分享一套基于BS818A的八位电容触摸按键方案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成品pcb正面和背面:

元件清单:

STM8L15x-16x-05x-AL31-L_StdPeriph_Lib   原文件夹名称/库名称。

1.触发关闭的动作从中断it文件中拿出。
某些情况下,可能出现设定左右中断后halt过程中。突然进入中断,关闭中断,导致再也无法唤醒。

2.代码里面放一个计数器,计算唤醒的次数。

3.ADC 的while(1)等待需要做一个超时限制。

4.整机需要RTC唤醒,或者看门狗么?

5.需要减少唤醒功耗。

///////////////////
1.2016-06-18增加没有传感接入情况下的Err显示。

/////////
1.增加开机后的debug显示。
2.关闭初始化后的debug。
3.增加一个次数的变量。增加一个唤醒次数的变量。
4.增加检测detect引脚,触发debug输出的代码。
5.修改err显示值的设定范围。----------------------------
6.修改电池电压的获取时间。----------------------------
7.关闭屏幕的时候,按照正确的流程来。将多余的电留在屏幕电容里面上,估计可以减少对启动电流的需求。

///////////////////////////
1.修改detect pin输出的debug信息。=========
2.增加独立watchdog。=========
3.显示时间增加到5秒==========
4.修改option 代码为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iwatchdog 由硬件启动,halt后停止,关闭代码读取。===========
5.增加reset次数记录和显示。

PCB空板使用说明

1.焊接电池座时,注意焊盘正负极。
2.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按键上覆盖按键面板材料。
3.J1跳线用于测试整机功耗。
4.J11跳线用于测试芯片的工作模式(串行,并行)
5.J13跳线用于测试芯片的低功耗模式(会影响按键扫描速度)
6.整个板子可以根据需要,从中间切开,分成单独的芯片模块和MCU模块。以便使用其他方案驱动。
7.J12为STM8L的SWIM接口。
8.在粘接压克力等面板到PCB上时,建议使用3M的468MP无基材胶。

/* Includes ------------------------------------------------------------------*/
#include "stm8l15x.h"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8L15x_StdPeriph_Templat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DEBUGBOARD_Init(void);

void GPIO_LowPower_Config(void);
void IWDG_Config(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define NSS_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define NSS_L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define DATA_H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
#define DATA_L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0)

#define SCK_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efine SCK_L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22. void delay_us(volatile uint32_t times)
  23. {
  24.         while(times--);
  25. }

void GPIO_LowPower_Config(void)
{

#if 1////all low out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SWIM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1,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NRST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FL_No_IT);//bin1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FL_No_IT);//bin0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1,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7,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SDA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1,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SCL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FL_No_IT);///bin3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FL_No_IT);///bin2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FL_No_IT);///debug data

#endif

}

void testpin(uint8_t high_low)
{
        if(high_low == 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

void Init(void)
{
        //IWDG_Config();
         /*High speed internal clock prescaler: 1*/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GPIO_Config();
        GPIO_LowPower_Config();
        //ADC_Periph_Init();///2017-01-04

#if 1//def  DEBUG
        ///DEBUGBOARD_Init();///move in GPIO_LowPower_Config();
#endif

}

void Power_Ctrl(uint8_t onoff)
{
        if(onoff == 1)///////更换了电阻为上拉。(更加省电)2016-05-11/////带mos 管,1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通电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断电
        }
}

void uart_put(uint8_t  data)/////new 2016-07-19///////因为中断问题,80->100
{
        uint8_t i;

        NSS_L;
        SCK_L;

        if((data&0x80)!=0)/////第一个bit data
                DATA_H;
        else
                DATA_L;

        delay_us(10);
        SCK_H;

        for(i=1;i<8;i++)
        {
                delay_us(10);
                SCK_L;
                NSS_H;/////////////////完成识别后才拉高。

                if(((data<<i)&0x80)!=0)
                        DATA_H;
                else
                        DATA_L;
                delay_us(10);
                SCK_H;
        }
        delay_us(10);//////每个byte的间隙。

}

void DEBUGBOARD_Init(void)
{
        /* Enable AHB clock to the GPIO domain.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ce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clk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data

}

void RTC_Config(uint16_t time)//////////////两个RTC 会冲突。在需要调用的时候通过改变CLK源实现重启。2017-01-06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if 0//def USE_LS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E, CLK_RTCCLKDiv_1);
#els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内置晶振38K////////2375Hz
#endif
  Calendar_Init();//////LSI 38k set to 1Hz spre

  /* Configures the RTC wakeup timer_step = RTCCLK/16 = LSE/16 = 488.28125 us */

  ///////ck_spre frequency = ck_apre frequency/(PREDIV_S+1)
  ///////ck_apre frequency = fRTCCLK frequency/ (PREDIV_A+1)
  ///////ck_spre frequency = (fRTCCLK frequency/ (PREDIV_A+1))/(PREDIV_S+1)
  ///////RTCCLK frequency = CLK_RTCCLKSource_LSI/CLK_RTCCLKDiv_1
  ///////ck_spre frequency = (38000/(0x7f+1))/(0x00ff+1) == 1s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2375/16 = 148.43Hz == 0.0067368s///////////设置为1秒

  //RTC_BypassShadowCmd(DISABLE);/////////////////////move here  2016-05-29

  /* Enable wake up unit Interrupt */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开启中断

  RTC_SetWakeUpCounter(time); //设置RTC Weakup计算器初值

  RTC_WakeUpCmd(ENABLE); //使能自动唤醒

}

void RTC_Config_old(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ifdef USE_LS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E, CLK_RTCCLKDiv_1);
#els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
#endif

  /* Configures the RTC wakeup timer_step = RTCCLK/16 = LSE/16 = 488.28125 us */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Calendar_Init();
  RTC_BypassShadowCmd(DISABLE);/////////////////////move here  2016-05-29

  /* Enable wake up unit Interrupt */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

uint8_t WakeUpModeParser(uint8_t wakeupsource,uint8_t timeout_func,uint8_t up_func,uint8_t down_func)
{
uint8_t sys_mod = SYS_STANDBY_MODE;

        if(wakeupsource == 1)///up
        {
                sys_mod = up_func;
        }
        else if(wakeupsource == 2)///down
        {
                sys_mod = down_func;
        }
        else if(wakeupsource == 3)////RTC  wake up
        {
                sys_mod = timeout_func;
                #ifdef DEBUG
                printf_string("RTC wake\n");
                #endif
        }
        else
        {
                sys_mod = SYS_STANDBY_MODE;
        }

return sys_mod;

}

void RTC_SetSleepTimer(uint8_t sleeptype,uint16_t counter)
{

        if(counter == DISABLE)
        {
                RTC_WakeUpCmd(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DISABLE);
        }
        else
        {
                /////////定时器打开。///////1秒后唤醒RTC_Config();
                /* RTC wake-up event every 500 ms (timer_step x (1023 + 1)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ENABLE);/////////temp  是不是可以移动到初始化的地方?2017-01-06
                if(sleeptype == TYPE_SHORTTIME)
                {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RTC_SetWakeUpCounter((counter<<1));//RTC wakeup timer_step = RTCCLK/16 = LSE/16 = 488.28125 us */////2048->1000ms //////~~=  y=2X
                }
                else if(sleeptype == TYPE_LONGTIME)
                {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2375/16 = 148.43Hz == 0.0067368s///////////设置为1秒
                        RTC_SetWakeUpCounter(counter);
                }
                RTC_WakeUpCmd(ENABLE);
        }

}

volatile uint32_t g_timer_count  = 0;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
  TIM4_DeInit();

  /* Enable TIM4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4,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6384, 0xf0 );

  /* Enable TIM4 IT UPDATE */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 Clear the Flag */
  TIM4_ClearFlag(TIM4_FLAG_Update);

  /* Enable TIM4 */
  TIM4_Cmd(ENABLE);
}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

/**
  * @brief  Calendar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Calendar_Init(void)
{
  RTC_InitStr.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Str.RTC_AsynchPrediv = 0x7c;
  RTC_InitStr.RTC_SynchPrediv = 0x012F;
  RTC_Init(&RTC_InitStr);
}

///////////////////////////////////////////////////////////////
#define RELOAD_VALUE   254

/**
  * @brief  Configures the IWDG to generate a Reset if it is not refreshed at the
  *         correct tim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WDG_Config(void)
{
  /* Enable IWDG (the LSI oscillator will be enabled by hardware) */
  IWDG_Enable();

  /* IWDG timeout equal to 214 ms (the timeout may varies due to LSI frequency
     dispersion) */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IWDG_PR and IWDG_RLR registers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 IWDG configuration: IWDG is clocked by LSI = 38KHz */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128);////>510ms

  /* IWDG timeout equal to 214.7 ms (the timeout may varies due to LSI frequency dispersion) */
  /* IWDG timeout = (RELOAD_VALUE + 1) * Prescaler / LSI
                  = (254 + 1) * 32 / 38 000
                  = 214.7 ms */
  IWDG_SetReload((uint8_t)RELOAD_VALUE);

  /* Reload IWDG counter */
  IWDG_ReloadCounter();
}

  264. void IWatchdogReset()

  /* IWDG Configuration */
  IWDG_Config();

  while(1);///////////等待reset

  #if 0
  while (1)
  {
   /* Reload IWDG counter */
    IWDG_ReloadCounter();
  }
  #endif

}

void SoftReset_AtFirstTimeStartup(void)
{
        uint32_t startadd = FLASH_DATA_EEPROM_START_PHYSICAL_ADDRESS;// + (uint16_t)FLASH_BLOCK_SIZE;

        if(FLASH_ReadByte(startadd) != 0xfb)/////////如果没有写过0xfa,写入0xfa,并reset
        {
                /* Define flash programming Time*/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

                /* Unlock flash data eeprom memory */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 Wait until Data EEPROM area unlocked flag is set*/
                while (FLASH_GetFlagStatus(FLASH_FLAG_DUL) == RESET)
                {}

                FLASH_ProgramByte(startadd,(uint8_t)(0xfb));///////不用擦,直接写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锁定

                IWatchdogReset();//////通过watchdog 软reset
        }

        /* Check if the system has resumed from IWDG reset */
        if (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IWDGF) != RESET)//////////////检查是否有watchdog reset的flag。去掉
        {
                /* IWDGF flag set */
                /* Clear IWDGF Flag */
                RST_ClearFlag(RST_FLAG_IWDGF);
                #ifdef DEBUG
                printf_string("Reset by watchdog\n");
                #endif
        }
        else
        {
                /* IWDGF flag is not set */
                #ifdef DEBUG
                printf_string("Normal reset\n");
                #endif
        }

}

///////////////////////////////////////////////////////////////

void IWDG_test(void)
{

        printf_string("reset\n");
        IWDG_ReloadCounter();

while(1)
{
        testpin(1);
        delay_us(102660);////////max  delay_us(102660) == 840ms
        IWDG_ReloadCounter();
        testpin(0);
        delay_us(102660);
        IWDG_ReloadCounter();
}

  328. //**********************************************************

uint8_t SPIx_ReadWriteByte(uint8_t dat)///////////sw spi
{

        uint8_t i = 0;
        uint8_t temp = 0;
        //uint8_t b = 0;

        SCLK_L;//GPIOSetValue(PORT0,6,0);//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SCK=0
        delay_us(2);

        for(i=0;i<8;i++)
        {
                if(dat&0x80)    //1000,0000;输出1
                {
                        MOSI_H;//GPIOSetValue(PORT0,9,1);//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MOSI=1
                }
                else
                {
                        MOSI_L;//GPIOSetValue(PORT0,9,0);//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    //MOSI=0
                }
                dat = (dat << 1);    //串行输出

                temp = (temp << 1);    //串行输入

                //if(LPC_GPIO0->DATA&(1<<8))
                if((GPIOB->IDR & (uint8_t)GPIO_Pin_2)!=0)
                {
                        temp++;    //读入1
                }
                delay_us(2);
                SCLK_H;////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SCK=1
                delay_us(2);
                SCLK_L;////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SCK=0

        }

        return temp;    //返回读入的数据

}

void LED_onoff(uint8_t led,uint8_t onoff)
{
uint8_t led_light = 0x00;

        switch(led)
        {
        case 0:
                if(onoff == 1)
                {
                        led_light |= 0x0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通电
                }
                else
                {
                        led_light &= (~0x01);///断电
                }
                break;

        case 1:
                if(onoff == 1)
                {
                        led_light |= 0x02;//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通电
                }
                else
                {
                        led_light &= (~0x02);///断电
                }
                break;

        case 2:
                if(onoff == 1)
                {
                        led_light |= 0x04;//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通电
                }
                else
                {
                        led_light &= (~0x04);///断电
                }
                break;

        case 3:
                if(onoff == 1)
                {
                        led_light |= 0x08;//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通电
                }
                else
                {
                        led_light &= (~0x08);///断电
                }
                break;

        case 4:
                if(onoff == 1)
                {
                        led_light |= 0x1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通电
                }
                else
                {
                        led_light &= (~0x10);///断电
                }
                break;

        case 5:
                if(onoff == 1)
                {
                        led_light |= 0x2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通电
                }
                else
                {
                        led_light &= (~0x20);///断电
                }
                break;

        case 6:
                if(onoff == 1)
                {
                        led_light |= 0x4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通电
                }
                else
                {
                        led_light &= (~0x40);///断电
                }
                break;

        case 7:
                if(onoff == 1)
                {
                        led_light |= 0x8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通电
                }
                else
                {
                        led_light &= (~0x80);///断电
                }
                break;

        case 8:
                if(onoff == 1)
                {
                        led_light |= 0x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通电
                }
                else
                {
                        led_light &= (~0xff);///断电
                }
                break;

        default:
                break;

        }

GPIOB->ODR = (~led_light);////低电平为开2017-03-02

}

//**********************************************************

uint8_t ParallelPort_in(void)
{
uint8_t value = 0x00;

        if ((GPIOA->IDR & (uint8_t)GPIO_Pin_3)!=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3));///0
        {
                value|= 0x01;
        }

        if((GPIOA->IDR & (uint8_t)GPIO_Pin_2)!=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2));///1
        {
                value|= 0x02;
        }

        if((GPIOC->IDR & (uint8_t)GPIO_Pin_6)!=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2
        {
                value|= 0x04;
        }

        if((GPIOC->IDR & (uint8_t)GPIO_Pin_5)!=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5));///3
        {
                value|= 0x08;
……………………

网友A(2018-10-12):
很有用的资料,谢谢分享,非常感谢,正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用的资料,谢谢分享,非常感谢,正需要。

可以发一份吗,没积分,谢谢。1311257161@qq.com

网友C(2019-09-29):
谢谢您的分享这段时间正在学习单片机电容触模

网友D:
大哥能不能帮给一个,点动6位触摸 高电平输出的程序

网友E(2019-12-17):
支持好的资料

网友F(2020-10-30):
很有用的资料,谢谢分享,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