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中断系统的运行问题

楼主(2018-07-31):
   作为一名刚刚入门的STC89C52单片机的自学发烧友,在处理中断系统模块遇到了问题  个人能力有限苦思冥想仍然无果,希望各位行业前辈可以指点一下,O(∩_∩)O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试试这个

/*-----------------------------------------------
  名称:外部中断0电平触发
  内容:通过中断接口P3.2连接的独立按键测试,按一次P1口的LED灯反向,
        这里使用电平触发,所以一直按键不松开和一次按键效果不相同,按下会看到灯全部亮
                说明中断一直在作用,用示波器看则是高频方波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
                    主程序
------------------------------------------------*/
main()
{
  P1=0x55;       //P1口初始值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0;         //电平触发
  while(1)
  {
                 //在此添加其他程序
  }
}
/*------------------------------------------------
                 外部中断程序
------------------------------------------------*/
void ISR_Key(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P1=~P1;     //进入中断程序执行程序,
//此时可以通过 EA=0指令暂时关掉中断
}

网友A:
在那个像魔法棒那个标志里面,output中生成hex文件打钩

勾选生成HEX文件就好啦,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像魔法棒那个标志里面,output中生成hex文件打钩

勾选生成HEX文件就好啦,看图

谢谢大佬的回复 问题已解决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耐心解答,作为一名发烧友新人的我,中断问题已经解决了。
   具体报错原因如下:
     在自身编写程序不完善的同时,并且该程序的<reg52.h>宏定义和编写程序的obj文件没有同时放在一个类目当中。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