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总结之流水灯(新手必进)

楼主(2018-07-31):
说明:本人现在已经学完51单片机了,定期会发一些学习总结,本次是关于流水灯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程序代码都调试过,都带有注释。
51学习总结

网友(2018-03-28):
-------------------------------------------------------------------------------------------
一.流水灯总结
a.点亮LED有两种方式:1.sbit定义IO口;2.0x16进制总线式
b.LED电压 (voltage) 常识:
   单个小功率LED灯,颜色不同,其要求的电压也不同。红/黄:一般为1.8~2.1伏,白/绿/蓝:一般为3.0~3.6伏。
1W大功率灯要求的电压与以上相同。
c.LED电流 (current) 常识:
   I.小功率的LED灯(包括插件式或者贴片式),每个芯片上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不要高于20毫安;
每个双芯片灯上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不高于40毫安;同理每个三芯片灯不要高于60毫安。
   II.大功率LED常采用的是1W,其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150毫安
d.流水灯基本程序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可以看成用uint代替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同上
void delay(uint x)    //毫秒级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形参 x ms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主函数
{
P1=0Xfe;  //给LED赋初值,先点亮第一个LED,这里的P1是指和LED相连的I/O口
while(1)  //死循环语句
{
  delay(500);  //延时500ms;就是调用延时函数延时
  P1=(P1<<1)|(P1>>7);//左移一位与右移七位  |表示与运算
}
}        //这个是流水灯的基本程序
*******************************************************************************************

#include <reg52.h> //51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包含循环右移函数_cror,右移函数_crol_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void delay(uint z)//毫秒级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20; y > 0 ; y--);
}
void main()//主函数
{

P2 = 0x7f;  //赋值给P2,点亮LED8
while(1)//死循环
{
           P2= _cror_(P2,1);//循环右移,LED从左至右点亮
    delay(1000);
}
}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LED_STATE;  //LED状态值
void LED_show();
void LED_show()
{
    if (LED_STATE>=7)     //如果点亮的是LED7
      LED_STATE=0;  //回到LED0
   else
     LED_STATE++;  //否则点亮下一个LED
P2=~(1<<LED_STATE);//LED状态值变换为给P2口赋的值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延时变量
LED_STATE=0;      //赋初值
while(1)
{ LED_show();  //LED状态切换
     for(i=0;i<10000;i++);  //延时
}
}

*******************************************************************************************

e.花样流水灯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循环右移函数_cror,右移函数_crol_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void delay(uint n)    //延时函数
    {
      while(n--);
    }
  void main()   //主函数
   {
    a: P2=0xfe;  //点亮第一个LED
     delay(15000);//延时
     while(1)    //死循环
      {
       P2=P2<<1; //依次点亮所有LED
       delay(15000); //延时
       if(P2==0x00)  //判断LED全亮
         { P2=0x01;  //熄灭一个
           delay(15000);//延时
           goto b;}  //跳去b结构
      }

    b: while(1) //死循环
      {
       P2=_crol_(P2,1)+1;  //依次熄灭LED,直至熄灭所有LED
       delay(15000);    //延时
       if(P2==0xff)     //判断是否熄灭所有LED
         {delay(15000); //延时
             goto a;}   //跳去a模块,反复循环点亮、熄灭
      }
   }

---------------------------------------------
备注:goto语句也称为无条件转移语句,其一般格式如下:
goto 语句标号; 其中语句标号是按标识符规定书写的符号, 放在某一语句行的前面,标号后加冒号(:)。
语句标号起标识语句的作用,与goto 语句配合使用。
C语言不限制程序中使用标号的次数,但各标号不得重名。
goto语句的语义是改变程序流向, 转去执行语句标号所标识的语句。
goto语句通常与条件语句配合使用。可用来实现条件转移, 构成循环,跳出循环体等功能。
在结构化程序设计中一般不主张使用goto语句, 以免造成程序流程的混乱,使理解和调试程序都产生困难。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seg[]={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0xff,0x00,0,0x55,0x55,0xaa,0xaa};
        //定义一个数组 储存LED状态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延时
    {
     while(--cnt);
    }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循环变量
     while(1)
          {
       P2=0xFE;                   //第一个LED亮
          for(i=0;i<8;i++)
          {
          delay(10000);
          P2 <<=1;      /*P2<<=1;是C的一种简写,当一个变量要得到和另外一个数和它本身发送计算时就用这种形式。
                   比如:x=x+1可以写为 x+=1;x=x*1;可以写为x*=1;同样P2<<=1;即为P2 = P2<<1;
                   就是取出P2并行8个端口的数据之后向左移动一位,高位被移除,地位被0取代,再放入P2口的8个端口输出。*/
           }     //每循环一次,点亮一个LED,之前点亮的LED不熄灭,LED从左向右逐个点亮
          P2=0x7F;                //第八个LED亮,LED7
          for(i=0;i<8;i++)
          {
          delay(10000);
          P2 >>=1;     //同上,是C的一种简写,为P2 = P2>>1;
       }         //每循环一次,点亮一个LED,之前点亮的LED不熄灭,LED从右向左逐个点亮
       P2=0xFE;                  //第一个LED亮
          for(i=0;i<8;i++)
          {
          delay(10000);
          P2 <<=1;     //同上,是C的一种简写,为P2 = P2<<1;
          P2 |=0x01;   //熄灭第一个LED,其余全亮,通过上一条语句,以此从左向右熄灭
          }
       P2=0x7F;                  //第八个LED亮,LED7
          for(i=0;i<8;i++)
          {
          delay(10000);
          P2 >>=1;     //同上,是C的一种简写,为P2 = P2>>1;
          P2 |=0x80;   //熄灭第八个LED,其余全亮,通过上一条语句,以此从右向左熄灭
           }

         for(i=0;i<16;i++)//循环16次
          {
             delay(20000);//延时
             P2=seg[i];   //读取数组中的数值
           }
    }
    }

*******************************************************************************************

f.指针型流水灯
*******************************************************************************************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char code table[]={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储存数据

uchar *p;  //定义一个数组
uchar j;   //判断变量
uint i;    //延时变量
void main(void)
{
     p = table;// 将数组的首个元素赋值给指针变量p
  j = 0;//初始化
  while(1) //死循环
  {
      if(j==15) //如果j等于15
      j=0;//则j=0
   else   //否则j加1
      j++;
   P2 = *(p+j);//+j表示依次对数组内元素取值
   for(i=0;i<10000;i++);  //延时
  }
}

*******************************************************************************************

g.霖峰--流水灯
*******************************************************************************************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x)    //毫秒级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形参 x ms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主函数
{
      uchar k,i;
      while(1)
      {
         k=0xfe;//11111110  //点亮第一个LED
         for(i=0;i<8;i++)
         {
          P2=k;
          delay(1000);
          k=k<<1;  //11111100
          k=k|0x01;//00000001    流水灯
                   //11111101
                   //11111010
                   //00000001
                   //11111011
          }
      }
}

*******************************************************************************************
h.8*8LED点阵驱动

流水灯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