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电桥测量电路原理图及说明

楼主(2018-07-31):
经实际测试通过.其中VREF为2.5V基准源.

0度时PT100的阻值就是100Ω
由于AD基准电压为2.5V,这里只能测量2.5/100= 25mV的差分电压
负端固定电压为 :2500/(2400 + 100) *100 = 100mV
因此正端最大测量电压为 :100 + 25 = 125mV,转化为 PT100电阻 为 125/((2500 - 125)/2400) = 126.31Ω
查 PT100分度表 ,69度时电阻 126.69Ω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8-09-05):
楼主,您这个是3线式pt100电路接法吗?3线和2线接法电路貌似差不多

网友B:
不是温度测量用OP07文漂小吗

网友C(2019-03-28):
有用324、358的IC的吗

网友D(2020-12-23):
进来研究一下PT100

网友E:
感觉电路有些问题啊

网友F:
经实际测试通过.其中VREF为2.5V基准源.

网友G(2021-12-31):
附件的内容就在图片上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用324、358的IC的吗

358之类的通用运放,一般实验还可以,用于mv级精密放大器还是悠着点。

网友I(2022-03-10):
这个玩玩儿还行,做产品,不适用,成本太高

网友J(2022-05-31):
这个电路比较好,就是成本确实有点高

网友K(2023-04-24):
一般用恒流源,同时,四线开尔文接法。

网友H(2023-06-13):
使用REF200双100微安恒流源+PT1000+1000Ω低温漂高精度电阻构建桥路配合AD620可能更合适

网友L(2024-05-30):
学习学习这个思路

网友M:
没有考虑元器件在电路板上长期工作时温度的影响,应该加一路采样电路测电路板的温度。

网友N(2024-08-21):
误差这么大怎么使用呢,软件怎么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