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ILI9341的初始化程序一定要写在串口初始化程序前面?

楼主(2018-07-31):
在写LCD屏的配置程序中发现一个问题,ILI9341的初始化程序一定要写在串口初始化程序前面,串口才能正常工作,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ILI9341的初始化和串口的初始化程序都没有问题的。
void ILI9341_Init()
{
          ILI9341_GPIO_Config();
          ILI9341_FSNC_Config();
          ILI9341_BackLed_Control(ENABLE);
          ILI9341_RST();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 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 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
        USART_Cmd( USART1, ENABLE);
}
static void ILI934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LI9341_CLKCmd(ILI9341_RST_CLK|ILI9341_BK_CLK|ILI9341_CS_CLK|ILI9341_RD_CLK|
                         ILI9341_WR_CLK|ILI9341_DC_CLK|ILI9341_D0_CLK|ILI9341_D1_CLK|
                         ILI9341_D2_CLK|ILI9341_D3_CLK|ILI9341_D4_CLK|ILI9341_D5_CLK|
                         ILI9341_D6_CLK| ILI9341_D7_CLK|ILI9341_D8_CLK|ILI9341_D9_CLK|
                         ILI9341_D10_CLK|ILI9341_D11_CLK|ILI9341_D12_CLK|ILI9341_D13_CLK|
                         ILI9341_D14_CLK|ILI9341_D15_CLK,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RST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BK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CS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RD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WR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C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0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1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2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3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4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5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6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7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8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9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10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11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12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13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14_POR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LI9341_D15_PORT,&GPIO_Initstruct);
}
static void ILI9341_FSNC_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 //初始化结构体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时序结构体

          ILI9341_FSMC_CLKCmd(ILI9341_FSMC_CLK,ENABLE);   //使能FSMC的时钟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1;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4;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初始化结构体配置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x;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WaitSignal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WaitSignalActive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WrapMode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WriteBurst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struct.FSMC_WaitSignalPolarity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x,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