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无法生成HEX文件

楼主:
各位帮忙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工程编完成了,却没法生成HEX文件。
是keil uv3板本过低还是我用的笔记本问题,我的笔记本是固态硬盘。

网友A(2018-08-01):
点击菜单上的Flash,选择configure Flash toolst选择Output标签,勾选Create HEX File
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提示有错误

网友C:
这都报错了怎么设置也不会输出

网友D:
你没有设置输出hex文件

网友E:
软件有错误,编译没通过

网友F:
在工具的output里生成再编译

网友G:
macro定义太复杂, 展开太大, 大到编译器无法处理        有错误兄弟

网友H:
说明你程序有错吧

网友I:
这个错误是宏定义过于复杂。 有可能是你在不同的文件里重复引用了某个头文件, 但是那个头文件又没有作防止重复定义的条件编译处理导致的。

网友J:
代码有错误

网友K:
宏嵌套太多。是程序没编好。

网友L:
是程序有错不是没设置输出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点击菜单上的Flash,选择configure Flash toolst选择Output标签,勾选Create HEX File
就可以了.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尝试过,没作用是无法输出hex文件,原因可能是Keil uv3板本没有注册,所以没法输出HEX文件,我想下载一个破解板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N:
看一下软件有没有激活,其次要程序没有逻辑错误

网友O:
报错了  编译都没有实现
可以试下点击菜单上的Flash,选择configure Flash toolst选择Output标签,勾选Create HEX File
就可以了.

网友P:
给楼主分享一个keil 5的安装包

网友Q:
没设置生成hex文件吧

网友R:
首先你与要看看你的代码有错没有,然后这个你需要设置keil,然后看看能不能生成

网友S:
在keil界面output一下,就可以输出

网友T:
没选择生成

网友U:
macros too nested :宏的嵌套太多.也有可能是你使用的是试用版51.对宏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