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寄存器串口pwm控制呼吸灯最终版源码

楼主(2018-07-31):
本次问题在于开始编程时候根本没想好该怎么实现师兄的要求1:一个灯能亮or灭 2:实现PWM功能 3:能暂停and继续
记住老师说的话,编程一定要构思好才动手,而且本次放弃的太早,考验的就是你的编程能力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u8 data=1;
u16 num=1;
//函数名:main(void).
//功能:初始化各类函数,在死循环内执行相应命令
//输入参数:data,来自USART_RX_BUF[0]
//返回值:NULL
//时间:2018-7-27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Stm32_Clock_Init(336,8,2,7);//设置时钟,168Mhz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84,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4_PWM_Init(500-1,84-1);        //2Khz的PWM.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1->DR=USART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data=USART_RX_BUF[0];
                        switch(data)
            {
                case 0x30: num=0;                break;//按0 关
                                                                case 0x31: num=1;         break;//按1 开
                                                                case 0x32: num=100; break;//按2 呼吸灯1
                                                                case 0x33: num=200; break;//按3 呼吸灯2
                                                                case 0x34: num=300; break;//按4 呼吸灯3
                                                                case 0x35: num=5;          break;//按5 暂停
                                                                default:printf("\r\n 错误 \r\n");
                                                }
                        }
                My_mainpwm(num);
                }
        }

//函数名:My_mainpwm(u16 num).
//功能:根据上一次输入data对应num选择相应LED0_PWM_VAL.
//输入参数:num(对应LED0_PWM_VAL).
//输出参数:NULL
//返回值:NULL
//时间:2018-7-27

void My_mainpwm(u16 num)
{
        static u16 led0pwmval=0;
        static u8 dir=1;
         switch(num)
                                {
                                        case 0:LED0_PWM_VAL=0;  break;//关灯
                                        case 1:LED0_PWM_VAL=400;break;//开灯
                                        case 100:
                                        case 200:
                                        case 300:
                                                                        delay_ms(10);
                                                                        //TIM14->CR1|=1<<0;   //使能定时器
                                                                        if(dir)led0pwmval++;
                                                                        else led0pwmval--;
                                                                        if(led0pwmval>num)dir=0;
                                                                        if(led0pwmval==0)dir=1;
                                                                        LED0_PWM_VAL=led0pwmval;        //开始或继续呼吸灯
                                          break;
                                        case 5:        break;
                        }

}

网友A(2019-07-13):
请问一下case 0x30 是怎么实现的呢  USART_RX_STA里面的数据是按照十六进制存储的吗

网友B:
if(USART_RX_STA&0x8000)  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