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惑 关于C51单片机串口通讯的问题,挺急的在线等

楼主:
各位好,本人由于刚刚接触51单片机,在学习串口通讯中遇到了困难,

问题是:
由串口助手输入字符串后,再返回到串口助手上的字符串却有丢失,丢失的特点为,间隔丢失。
自己的理解:
函数中有比较函数 strstr(),输入ready后,可以继续运行(led会灭)
所以rec数组所存的是输入串口助手中的字符串,但显示出来却是“ray”,
应该是send_str()函数有问题,但找不出原因。

请求老手指点!不胜感激!!
由于是新手,如果能够解释得清楚一些就更好了!
下面是我的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P2^0;

u8 rec_ct=0;                        //记录接收数据的位数
u8 rec_flag=0;                        //接收完成标志
u8 rec[10];                                //定义一个数组

void delay3s(void)      //延时3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54;c>0;c--)
        for(b=96;b>0;b--)
            for(a=60;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500ms(void)   //延时0.5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05;c>0;c--)
        for(b=116;b>0;b--)
            for(a=9;a>0;a--);
}

void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
{
SCON=0x50;                        //串口设置
TMOD=0X20;                        //T1计数器设置
PCON=0x80;                        //倍增打开
TH1=0xf3;
TL1=0xf3;                        //波特率设为4800;
EA=1;                                //IE设置
ES=1;
TR1=1;                                //开始计数
}

void send_str()                        //发送接收到的字符串
{
u8 i;
for(i=0;i<10;i++)
{
  SBUF=rec[i];
  while(!TI);
  TI=0;
  i++;
}
}

void Ustar()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rec[rec_ct]=SBUF;                        //接收串口数据
  rec_ct++;
  if(rec_ct==10) rec_ct=0;        //防止溢出
  rec_flag = 1;
}
}

void main()
{
u8 ct;
UsartInit();

start:

         ct = 0;
        while(1)
        {
                LED=0;                              //这个灯作为指示灯
                delay3s();                          //等待3S
                if(rec_flag == 1)                   //串口接收到数据
                {
            rec_flag = 0;
                        send_str();                                                //发送接收到的字符串
                        if(strstr(rec, "ready"))        //有没有ready
                        {
                                P2 = 0xff;                   //接收到正确的回复就灭
                                delay500ms();
                                break;
                        }
        }
                ct ++;
                if(ct>=3) goto start;               //超过三次重新开始
  }
  while(1);
}

网友A(2018-07-31):
你的send_str函数里面已经在for循环里将i++了,然后你TI = 0;后依然i++。检查一下。
void send_str(void)                        //发送接收到的字符串
{
    u8 i;
    for(i=0; i<10; i++)
    {
        TI = 0;
        SBUF=rec[i];
        while(!TI);
        TI = 0;
    }
}

网友B:
把发送也要写到中断里,不能这样写

网友B:
象这样写.
void intSIO() interrupt 4 using 2
{
if(TI){
  TI=OFF;
  if(bSD){
   if(curSND<lenSND) SBUF=bufSND[curSND++];
   else {bSD=OFF;/*mSI=0;*/}}}
if(RI){
  RI=OFF;
  bufRCV[putRCV++]=SBUF;
  putRCV &= 0X07;}
}

网友C:
那请问将发送写入中断后,如何触发TI=1的条件呢?如果不能触发TI=1就不能将数据写入SBUF,而数据没有写入SBUF,就无法触发TI=1的条件,这是个死循环啊。。。。。。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D:
void intSIO() interrupt 4 using 2
{
    if(TI)
    {
        TI=OFF;
        if(bSD)
        {
        if(curSND<lenSND) SBUF=bufSND[curSND++];
       else {bSD=OFF;/*mSI=0;*/}}}
      if(RI){
         RI=OFF;
          bufRCV[putRCV++]=SBUF;
            putRCV &= 0X07;}
}

网友C:
谢谢各位前辈给我的建议和热心的解答!但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解决方法,最佳答案只能给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的人哈。大家对我编程的建议我都应用在后续程序中了,使得逻辑更加清晰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