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DX420-JD投影機畫面亮點維修紀錄

楼主(2018-08-01):
當初還聽說DLP比較耐用,所以就忍痛買了,但效果真的很不錯。因有一陣子沒有使用,結果前一陣子拿出來使用撥放影片沒多久

畫面就出現一堆亮點在閃,上網查了半天只有查到DMD晶片故障。
暈倒心想燈泡都沒換過,居然DMD晶片因為機器放太久沒有使用造成故障。
上網找很久都沒有人分享如何拆機維修過程。
由於一直無法尋找到該機DMD晶片型號,確認維修價格。
於是終於騰出時間來自己拆解確認,與分享經過。
確認型號後,淘了一下居然一顆 ¥600.00~¥1000.00 。這要抉擇了~換一顆就可以買一個普通的投影。
好兩難阿。

不良問題現象

不良問題現象

先拆除燈泡模組,才可完全拆開底板。

先拆除燈泡模組,才可完全拆開底板。

移除橘色處的螺絲,即可將EMI鐵件拆除。

移除橘色處的螺絲,即可將EMI鐵件拆除。

依序將黃色處的線材移除。並小心將PCB往上拔起。拔起時要注意DLP腳座

依序將黃色處的線材移除。並小心將PCB往上拔起。拔起時要注意DLP腳座

移除主PCB版後,可看到個模組部分。

移除主PCB版後,可看到個模組部分。

小心將高壓模組、電源模組、輸入端子面板移除。

小心將高壓模組、電源模組、輸入端子面板移除。

左側有散熱片的部分就是我沒這一次的主角,散熱片拆卸方式跟早期電腦COU一樣只要推動紅色箭頭處的卡榫即可 ...

左側有散熱片的部分就是我沒這一次的主角,散熱片拆卸方式跟早期電腦COU一樣只要推動紅色箭頭處的卡榫即可  ...

看到主角了

看到主角了

LG DX420-JD DMD 型號是用1076-6319W

LG DX420-JD DMD 型號是用1076-6319W

网友A:
啥意思?就是给大家看拆了一半的投影?看题目还以为修DMD的亮点呢,你要是真能修亮点,那可算是大牛了,只可惜,本文纯属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就是给大家看拆了一半的投影?看题目还以为修DMD的亮点呢,你要是真能修亮点,那可算是大牛了,只 ...

DMD的亮点沒法修,要整快IC板全換,拆開才可看到正確的DMD型號。才能之維修成本是否值得。
畢竟不是一般的零組件幾10塊就可以搞定。
就像PANEL 液晶亮暗點也是無法修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D的亮点沒法修,要整快IC板全換,拆開才可看到正確的DMD型號。才能之維修成本是否值得。
畢竟不是一般 ...

我业余就是玩这个的,我也知道DMD亮点目前无法修复,至少是手工无法修复,所以看题目以为有大牛可以维修DMD,所以进来学习,不料楼主来展示拆机过程,并非维修过程。现在一个1024×768分辨率的DLP机器大概也就是个400元不到的样子,除去带亮点的投影折价100,你这换一个也就是300元的事儿,你这也不是什么高档机器,有什么两可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业余就是玩这个的,我也知道DMD亮点目前无法修复,至少是手工无法修复,所以看题目以为有大牛可以维修D ...

第一次發言~拆機樂園~~不是就拆機分享經過~~個人純粹是這樣想的~
至於DMD晶片不好買~~昨日找到有人賣~~貴~~
得知DMD維修成本~~維修不難~承你所說現在有點考慮直接買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