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四层PCB一定要添加内电层吗

楼主(2018-08-01):
如题,四层PCB一定要添加内电层吗?,求解答

网友A:
要,一定要,我开发过四层板.去我空间看看我做的四层板.

网友B:
不需要,我工作三年了,没有做过内电层。中间两层没必要做的那么复杂,就跟顶层和底层一样弄就行了,一起的电源,敷一块大的铜皮就行了。内电层还是负片,痛苦死你。
我记得我刚开始学的时候,说弄内电层,还要搞什么内电层分割,太复杂了

网友C:
不用这么复杂来着,就正常画图就行。

网友D:
不需要特别处理,正常LAYOUT处理就行!

网友E:
不需要,正常的画图,就跟top和bottom层一样处理就可以

网友F:
最好使用内电层,这样可以降低电源和地之间的回流阻抗,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G:
没有必要,你要明白,做4层的原因,一是电路信号多,电源多,双层走不出来,才会4,6,8及更多层,

网友G:
一般四层板,如果顶层主要摆元器件,第二层就是个地层,第三层电源层,顶层和底层走信号线,第二层铺地,第三层走电源,这样设计最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我工作三年了,没有做过内电层。中间两层没必要做的那么复杂,就跟顶层和底层一样弄就行了,一起的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