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了一个单片机心形流水灯,焊完了不亮,求助怎么查电路?

楼主:
  大神们,我现在在做一个心形流水灯,无奈焊完了不亮,求助求助怎么查电路,实物和...
电路和和实物图如下,未接按键,用手机电池做电源

网友A(2018-08-01):
检查工作时和各引脚的电压,看芯片是否工作

网友B:
检察各引脚电压

网友C:
换个电源,手机电池电压可能不够。

网友D:
我先给你指出一个电路问题,单片机P0脚需要上拉,否则无法控制。然后测量电路是否有电压,是否有LED接反了

网友E:
不亮好检,查LED 有没有电压降,供电有没有,先

网友F:
单片机程序是否正常烧录,安装方向有没有反。

网友G:
先不要插mcu芯片,用一段电线将输出脚对地(如果是高电平点亮就对Vc)试一下看看能否点亮,如果能再检查单片机是否起振?如果起振然后检查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手机电池电压可能不够。

多谢指教,电源已换,已经调试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先给你指出一个电路问题,单片机P0脚需要上拉,否则无法控制。然后测量电路是否有电压,是否有LED接反了

多谢多谢,上拉电阻已经加上,您可能没看到,已经弄好了

网友I:
检查一下单片机是否插反

网友J:
用万用表测单片机引脚电压,如果正常,就测你的飞线,还有一种原因出现在了程序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先给你指出一个电路问题,单片机P0脚需要上拉,否则无法控制。然后测量电路是否有电压,是否有LED接反了

大神,现在有有一个问题:我用六角自锁开关接了一个电源,一个脚接电源的正极和led正极,另一个脚接单片机vcc,现在我发现晚上的时候l所有ed会有类似荧光现象,微亮,问了下说是高阻态不够,能否解释下为甚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主要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电流,可不可以理解为单片机断电后是相当于一个大电阻而不是断路?

网友K:
你先检查每个引脚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K:
你先检查各引脚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