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单片机蓝牙接口的2路直流电机驱动板设计 含pcb源码等全套资料

楼主(2018-08-01):
资料包:

实物照片:

功能及说明
  • 基本功能
  • 两路直流电机驱动,可调速和正反转控制。
  • 两路正交编码器接口,可用于电机速度反馈。
  • 1路USB转串口,用于电路的参数设定。
  • 6轴运动处理器件MPU6050,可用于平衡小车的开发。
  • 蓝牙4.0接口模块,可通过手机上的app(TTC-BLE)对电机进行加速、减速、正反转控制。
  • DC12V供电。
  • 1个USB指示灯、1个蓝牙模块指示灯、2个用户指示灯(用户程序控制)
  • 1个轻触开关,供用户程序使用。
  • 各部分电路说明
  • 供电接口
本模块采用DC12V供电,供电接口有2针2.54端子,并配有船型手动电源开关。
2、USB接口
USB接口为USB转串口,选择的芯片为CH340E,串口连接到单片机的USART0口,供用户程序使用,并带有LED指示灯。
3、单片机调试口和boot设定
GD32F330CBT6单片机采用的SWD调试口,开发环境MDK或IAR,开发工具为ST-LINK V2,资料中的程序两种开发环境都支持。电路中将BOOT0脚引出,可通过跳线开关去选择单片机的启动程序地址,可通过跳线选择BOOT0脚后,用USART0对用户程序进行升级,具体操作参见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4、电机驱动电路
本电路中具有2路电机驱动接口,同时可以接2路正交编码器,可对电机转速和方向实时反馈;驱动芯片采用RZ7889,一款 DC 双向马达驱动电路,它适用于玩具等类的电机驱动、自动阀门电机驱动、电磁门锁驱动等。它有两个逻辑输入端子用来控制电机前进、后退及制动。该电路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微小的待机电流、低的输出内阻,同时,他还具有内置二极管能释放感性负载的反向冲击电流。工作电压3-15V。电机驱动用到单片机的TIMER15和TIMER16,编码器检测用到单片机的TIMER1和TIMER2,具体操作参见程序。
56轴运动传感器电路
MPU-6050是世界上第一款集成 6 轴MotionTracking设备。它集成了3轴MEMS陀螺仪,3轴MEMS加速度计。 MPU-6050也可以通过其I2C接口连接非惯性的数字传感器,比如压力传感器。MPU-6050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分别用了三个16位的ADC,将其测量的模拟量转化为可输出的数字量。为了精确跟踪快速和慢速的运动,传感器的测量范围都是用户可控的,陀螺仪可测范围为±250, ±500, ±1000, ±2000°/秒( dps),加速度计可测范围为±2, ±4,±8, ±16g。
可以采用本电路中的6轴运动传感器和2路直流电机控制做两轮平衡小车的开发。
6蓝牙接口
蓝牙接口采用的是深圳市昇润科技有限公司的HY-254101 V1蓝牙4.0模块。使用简单,无需任何蓝牙协议栈应用经验。支持蓝牙主机、蓝牙从机、蓝牙主从一体,共 3 种版本。用户接口使用通用串口设计,全双工双向通讯,最低波特率支持 9600bps。通过AT命令对模块进行控制,再配上手机端的TCC-BLE软件可以和模块进行实时通信控制。模块的详细资料参照附件中资料。
7状态指示
本模块供有4个LED指示灯,分别是2个用户程序控制用指示灯、CH340E驱动指示灯、蓝牙模块指示灯。

  1. #include "gd32f3x0.h"
  2. #include "systick.h"
  3. #include <stdio.h>
  4. #include "config.h"

unsigned char rtemp[6] = {'1','2','3','4','5','6'};
unsigned char pbuf[20];
signed short temper;
signed short ax,ay,az;
signed short gx,gy,gz;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描述: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作    者:   王超
** 日    期:   2018.4
**------------------------------------------------------------------------
** 修    改:
** 修改日期:
*************************************************************************/
void Rcu_Periph_Clk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5);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6);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5);
}
/************************************************************************
** 函 数 名:   UserGpio_Config
** 功能描述:   IO口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作    者:   王超
** 日    期:   2018.4
**------------------------------------------------------------------------
** 修    改:
** 修改日期:
*************************************************************************/
void UserGpio_Config(void)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KEY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STA2 LE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STA1 LE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MOTO 互补PWM 死区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6);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7);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8);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8);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9);
  //MOTO 编码器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4);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5);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3);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2,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描述: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作    者:   王超
** 日    期:   2018.4
**------------------------------------------------------------------------
** 修    改:
** 修改日期:
*************************************************************************/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Rcu_Periph_Clk_Init();

  UserGpio_Config();
//  Usart0_Init();//USART0初始化
//  printf("USART0 Init successfully!");

  MotoCtrlPwmInit();
  Encoder_M1_Init();
  Encoder_M2_Init();
  Timer5_Init();

  MPU_Init();
  delay_1ms(20);
  temper = MPU_Get_Temperature();

  Bluetooth_Init();
  //BluetoothATCmdSend("AT\r\n");

  while(1)
  {

    //MPU_Get_Accelerometer(&ax,&ay,&az);
    //MPU_Get_Gyroscope(&gx,&gy,&gz);
    //temper = TIMER_CNT(TIMER2);
    //temper = MPU_Get_Temperature();
  }
}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描述:   us级延时
** 输入参数:   us 延时时间
** 输出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内含原理图与pcb及gd32单片机源码等全套开发资料):

网友A(2019-10-12):
很好的资料    求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