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墙王SI4463程序

楼主(2018-08-01):
#include "si446x.h"
#include "include_.h"

const  u8 config_table[] = RADIO_CONFIGURATION_DATA_ARRAY;
extern u8 RecvFlag,SendFlag;
/*
=================================================================================
SI446X_WAIT_CTS( );
Function : wait the device ready to response a command
INTPUT   : NONE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WAIT_CTS( void )
{
    u8 cts;
    do
    {
        SI_CSN_LOW();
        SPI_ExchangeByte( READ_CMD_BUFF );
        cts = SPI_ExchangeByte(0xFF);
        SI_CSN_HIGH();
    }while( cts != 0xFF );
}

/*
=================================================================================
SI446X_CMD( );
Function : Send a command to the device
INTPUT   : cmd, the buffer stores the command array
           cmdsize, the size of the command array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CMD( u8 *cmd, u8 cmdsize )
{
    SI446X_WAIT_CTS( );
    SI_CSN_LOW( );
    while( cmdsize -- )
    {
        SPI_ExchangeByte( *cmd++ );
    }
    SI_CSN_HIGH( );
}

/*
=================================================================================
SI446X_POWER_UP( );
Function : Power up the device
INTPUT   : f_xtal, the frequency of the external high-speed crystal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POWER_UP( u32 f_xtal )
{
    u8 cmd[7];
    cmd[0] = POWER_UP;
    cmd[1] = 0x01;
    cmd[2] = 0x00;
    cmd[3] = f_xtal>>24;
    cmd[4] = f_xtal>>16;
    cmd[5] = f_xtal>>8;
    cmd[6] = f_xtal;
    SI446X_CMD( cmd, 7 );
}
/*
=================================================================================
SI446X_READ_RESPONSE( );
Function : read a array of command response
INTPUT   : buffer,  a buffer, stores the data responsed
           size,    How many bytes should be read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READ_RESPONSE( u8 *buffer, u8 size )
{
    SI446X_WAIT_CTS( );
    SI_CSN_LOW( );
    SPI_ExchangeByte( READ_CMD_BUFF );
    while( size -- )
    {
        *buffer++ = SPI_ExchangeByte( 0xFF );
    }
    SI_CSN_HIGH( );
}
/*
=================================================================================
SI446X_NOP( );
Function : NO Operation command
INTPUT   : NONE
OUTPUT   : NONE
=================================================================================
*/
u8 SI446X_NOP( void )
{
    u8 cts;
    SI_CSN_LOW( );
    cts = SPI_ExchangeByte( NOP );
    SI_CSN_HIGH( );
    return cts;
}
/*
=================================================================================
SI446X_PART_INFO( );
Function : Read the PART_INFO of the device, 8 bytes needed
INTPUT   : buffer, the buffer stores the part information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PART_INFO( u8 *buffer )
{
    u8 cmd = PART_INFO;
    SI446X_CMD( &cmd, 1 );
    SI446X_READ_RESPONSE( buffer, 8 );
}
/*
=================================================================================
SI446X_FUNC_INFO( );
Function : Read the FUNC_INFO of the device, 7 bytes needed
INTPUT   : buffer, the buffer stores the FUNC information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FUNC_INFO( u8 *buffer )
{
    u8 cmd = FUNC_INFO;
    SI446X_CMD( &cmd, 1 );
    SI446X_READ_RESPONSE( buffer, 7 );
}
/*
=================================================================================
SI446X_INT_STATUS( );
Function : Read the INT status of the device, 9 bytes needed
INTPUT   : buffer, the buffer stores the int status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INT_STATUS( u8 *buffer )
{
    u8 cmd[4];
    cmd[0] = GET_INT_STATUS;
    cmd[1] = 0;
    cmd[2] = 0;
    cmd[3] = 0;
    SI446X_CMD( cmd, 4 );
    SI446X_READ_RESPONSE( buffer, 9 );
}
/*
=================================================================================
SI446X_GET_PROPERTY( );
Function : Read the PROPERTY of the device
INTPUT   : buffer, the buffer stores the PROPERTY value
           GROUP_NUM, the group and number of the parameter
           NUM_GROUP, number of the group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GET_PROPERTY_X( SI446X_PROPERTY GROUP_NUM, u8 NUM_PROPS, u8 *buffer  )
{
    u8 cmd[4];
    cmd[0] = GET_PROPERTY;
    cmd[1] = GROUP_NUM>>8;
    cmd[2] = NUM_PROPS;
    cmd[3] = GROUP_NUM;
    SI446X_CMD( cmd, 4 );
    SI446X_READ_RESPONSE( buffer, NUM_PROPS + 1 );
}
/*
=================================================================================
SI446X_SET_PROPERTY_X( );
Function : Set the PROPERTY of the device
INTPUT   : GROUP_NUM, the group and the number of the parameter
           NUM_GROUP, number of the group
           PAR_BUFF, buffer stores parameters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SET_PROPERTY_X( SI446X_PROPERTY GROUP_NUM, u8 NUM_PROPS, u8 *PAR_BUFF )
{
    u8  cmd[20], i = 0;
    if( NUM_PROPS >= 16 )   { return; }
    cmd[i++] = SET_PROPERTY;
    cmd[i++] = GROUP_NUM>>8;
    cmd[i++] = NUM_PROPS;
    cmd[i++] = GROUP_NUM;
    while( NUM_PROPS-- )
    {
        cmd[i++] = *PAR_BUFF++;
    }
    SI446X_CMD( cmd, i );
}
/*
=================================================================================
SI446X_SET_PROPERTY_1( );
Function : Set the PROPERTY of the device, only 1 byte
INTPUT   : GROUP_NUM, the group and number index
           prioriry,  the value to be set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SET_PROPERTY_1( SI446X_PROPERTY GROUP_NUM, u8 proirity )
{
    u8  cmd[5];
    cmd[0] = SET_PROPERTY;
    cmd[1] = GROUP_NUM>>8;
    cmd[2] = 1;
    cmd[3] = GROUP_NUM;
    cmd[4] = proirity;
    SI446X_CMD( cmd, 5 );
}
/*
=================================================================================
SI446X_GET_PROPERTY_1( );
Function : Get the PROPERTY of the device, only 1 byte
INTPUT   : GROUP_NUM, the group and number index
OUTPUT   : the PROPERTY value read from device
=================================================================================
*/
u8 SI446X_GET_PROPERTY_1( SI446X_PROPERTY GROUP_NUM )
{
    u8  cmd[4];
    cmd[0] = GET_PROPERTY;
    cmd[1] = GROUP_NUM>>8;
    cmd[2] = 1;
    cmd[3] = GROUP_NUM;
    SI446X_CMD( cmd, 4 );
    SI446X_READ_RESPONSE( cmd, 2 );
    return cmd[1];
}
/*
=================================================================================
SI446X_RESET( );
Function : reset the SI446x device
INTPUT   : NONE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RESET( void )
{
    u32 x = 1000;

    SI_SDN_LOW( ); //SI_SDN_HIGH( );
    while( x-- );
    SI_SDN_HIGH( ); //SI_SDN_LOW( );
    SI_CSN_HIGH( );
x=100ul*10000;while(x--);
}
/*
=================================================================================
SI446X_W_TX_FIFO( );
Function : write data to TX fifo
INTPUT   : txbuffer, a buffer stores TX array
           size,  how many bytes should be written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W_TX_FIFO( u8 *txbuffer, u8 size )
{
    SI_CSN_LOW( );
    SPI_ExchangeByte( WRITE_TX_FIFO );
    while( size -- )    { SPI_ExchangeByte( *txbuffer++ ); }
    SI_CSN_HIGH( );
}
/*
=================================================================================
SI446X_SEND_PACKET( );
Function : send a packet
INTPUT   : txbuffer, a buffer stores TX array
           size,  how many bytes should be written
           channel, tx channel
           condition, tx condition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SEND_PACKET( u8 *txbuffer, u8 size, u8 channel, u8 condition )
{
    u8 cmd[5];
    u8 tx_len = size;
    SI446X_TX_FIFO_RESET( );
    SI_CSN_LOW( );
    SPI_ExchangeByte( WRITE_TX_FIFO );
#if PACKET_LENGTH == 0
    tx_len ++;
    SPI_ExchangeByte( size );
#endif
    while( size -- )    { SPI_ExchangeByte( *txbuffer++ ); }
    SI_CSN_HIGH( );
    cmd[0] = START_TX;
    cmd[1] = channel;
    cmd[2] = condition;
    cmd[3] = 0;
    cmd[4] = tx_len;
    SI446X_CMD( cmd, 5 );
    while(NIRQ!=0);
        SI_CSN_HIGH( );
    cmd[0] = CHANGE_STATE;
    cmd[1] = 0x03;
    SI446X_CMD( cmd, 2 );
}
/*
=================================================================================
SI446X_START_TX( );
Function : start TX command
INTPUT   : channel, tx channel
           condition, tx condition
           tx_len, how many bytes to be sent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START_TX( u8 channel, u8 condition, u16 tx_len )
{
    u8 cmd[5];
    cmd[0] = START_TX;
    cmd[1] = channel;
    cmd[2] = condition;
    cmd[3] = tx_len>>8;
    cmd[4] = tx_len;
    SI446X_CMD( cmd, 5 );
}
/*
=================================================================================
SI446X_READ_PACKET( );
Function : read RX fifo
INTPUT   : buffer, a buffer to store data read
OUTPUT   : received bytes
=================================================================================
*/
u8 SI446X_READ_PACKET( u8 *buffer )
{
    u8 length, i;
    SI446X_WAIT_CTS( );
    SI_CSN_LOW( );
    SPI_ExchangeByte( READ_RX_FIFO );
#if PACKET_LENGTH == 0
    length = SPI_ExchangeByte( 0xFF );
#else
    length = PACKET_LENGTH;
#endif
    i = length;
    while( length -- )
    {
        *buffer++ = SPI_ExchangeByte( 0xFF );
    }
    SI_CSN_HIGH( );
    return i;
}
/*
=================================================================================
SI446X_START_RX( );
Function : start RX state
INTPUT   : channel, receive channel
           condition, receive condition
           rx_len, how many bytes should be read
           n_state1, next state 1
           n_state2, next state 2
           n_state3, next state 3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START_RX( u8 channel, u8 condition, u16 rx_len,
                      u8 n_state1, u8 n_state2, u8 n_state3 )
{
    u8 cmd[8];
    SI446X_RX_FIFO_RESET( );
    SI446X_TX_FIFO_RESET( );
    cmd[0] = START_RX;
    cmd[1] = channel;
    cmd[2] = condition;
    cmd[3] = rx_len>>8;
    cmd[4] = rx_len;
    cmd[5] = n_state1;
    cmd[6] = n_state2;
    cmd[7] = n_state3;
    SI446X_CMD( cmd, 8 );
}
/*
=================================================================================
SI446X_RX_FIFO_RESET( );
Function : reset the RX FIFO of the device
INTPUT   : None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RX_FIFO_RESET( void )
{
    u8 cmd[2];
    cmd[0] = FIFO_INFO;
    cmd[1] = 0x02;
    SI446X_CMD( cmd, 2 );
}
/*
=================================================================================
SI446X_TX_FIFO_RESET( );
Function : reset the TX FIFO of the device
INTPUT   : None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TX_FIFO_RESET( void )
{
    u8 cmd[2];
    cmd[0] = FIFO_INFO;
    cmd[1] = 0x01;
    SI446X_CMD( cmd, 2 );
}
/*
=================================================================================
SI446X_PKT_INFO( );
Function : read packet information
INTPUT   : buffer, stores the read information
           FIELD, feild mask
           length, the packet length
           diff_len, diffrence packet length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PKT_INFO( u8 *buffer, u8 FIELD, u16 length, u16 diff_len )
{
    u8 cmd[6];
    cmd[0] = PACKET_INFO;
    cmd[1] = FIELD;
    cmd[2] = length >> 8;
    cmd[3] = length;
    cmd[4] = diff_len >> 8;
    cmd[5] = diff_len;
    SI446X_CMD( cmd, 6 );
    SI446X_READ_RESPONSE( buffer, 3 );
}
/*
=================================================================================
SI446X_FIFO_INFO( );
Function : read fifo information
INTPUT   : buffer, stores the read information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FIFO_INFO( u8 *buffer )
{
    u8 cmd[2];
    cmd[0] = FIFO_INFO;
    cmd[1] = 0x03;
    SI446X_CMD( cmd, 2 );
    SI446X_READ_RESPONSE( buffer, 3);
}
/*
=================================================================================
SI446X_GPIO_CONFIG( );
Function : config the GPIOs, IRQ, SDO
INTPUT   :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GPIO_CONFIG( u8 G0, u8 G1, u8 G2, u8 G3,
                         u8 IRQ, u8 SDO, u8 GEN_CONFIG )
{
    u8 cmd[10];
    cmd[0] = GPIO_PIN_CFG;
    cmd[1] = G0;
    cmd[2] = G1;
    cmd[3] = G2;
    cmd[4] = G3;
    cmd[5] = IRQ;
    cmd[6] = SDO;
    cmd[7] = GEN_CONFIG;
    SI446X_CMD( cmd, 8 );
    SI446X_READ_RESPONSE( cmd, 8 );
}
/*
void testinf(void)
{
    SI446X_CMD( &Rf_Rec_Buf[0], 4 );
    SI446X_POWER_UP( 0xffffff );
    SI446X_READ_RESPONSE( &Rf_Rec_Buf[0], 4 );
    SI446X_NOP( );
    SI446X_PART_INFO( &Rf_Rec_Buf[0] );
    SI446X_FUNC_INFO( &Rf_Rec_Buf[0] );
    SI446X_INT_STATUS( &Rf_Rec_Buf[0] );
    SI446X_GET_PROPERTY_X( 3, 4, &Rf_Rec_Buf[0]  );
    SI446X_SET_PROPERTY_X( 3, 4, &Rf_Rec_Buf[0]  );
    SI446X_SET_PROPERTY_1( 3, 3 );
    SI446X_GET_PROPERTY_1( 3 );
    SI446X_RESET( );
    SI446X_CONFIG_INIT(  );

    SI446X_W_TX_FIFO( &Rf_Rec_Buf[0], 4 );
    SI446X_SEND_PACKET( &Rf_Rec_Buf[0], 8, 4, 4 );
    SI446X_START_TX( 4, 4, 4 );
    SI446X_TX_FIFO_RESET(  );
    SI446X_RX_FIFO_RESET(  );
    SI446X_START_RX( 3, 3, 3,
                      3, 3, 3 );
    SI446X_PKT_INFO( &Rf_Rec_Buf[0], 3, 3, 3 );
    SI446X_FIFO_INFO( &Rf_Rec_Buf[0] );
    SI446X_READ_PACKET( &Rf_Rec_Buf[0] );
}
*/
/*
=================================================================================
SI446X_CONFIG_INIT( );
Function : configuration the device
INTPUT   : NONE
OUTPUT   : NONE
=================================================================================
*/
void SI446X_CONFIG_INIT( void )
{
    u8 i;
    u16 j = 0;

    RCC->APB2ENR|=1<<3;//&Ecirc;&sup1;&Auml;&Uuml;PROTB&Ecirc;±&Ouml;&Oacute;

  GPIOB->CRH&=0xfff000ff;
  GPIOB->CRH|=0x00038300;
  GPIOB->ODR|=(1<<12)|(1<<11)|(1<<10);
  SPI2_Init();
  SI446X_RESET( );        //SI446X &Auml;&pound;&iquest;é&cedil;&acute;&Icirc;&raquo;

    while( ( i = config_table[j] ) != 0 )
    {
        j += 1;
        SI446X_CMD( (u8*)config_table + j, i );
        j += i;
    }
#if PACKET_LENGTH > 0           //fixed packet length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FIELD_1_LENGTH_7_0, PACKET_LENGTH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FIELD_1_CRC_CONFIG, 0xA2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CRC_CONFIG, 0x05 );

#else                           //variable packet length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CONFIG1, 0x00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CRC_CONFIG, 0x00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LEN_FIELD_SOURCE, 0x01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LEN, 0x2A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LEN_ADJUST, 0x00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FIELD_1_LENGTH_12_8, 0x00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FIELD_1_LENGTH_7_0, 0x01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FIELD_1_CONFIG, 0x00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FIELD_1_CRC_CONFIG, 0x00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FIELD_2_LENGTH_12_8, 0x00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FIELD_2_LENGTH_7_0, 0x10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FIELD_2_CONFIG, 0x00 );
    SI446X_SET_PROPERTY_1( PKT_FIELD_2_CRC_CONFIG, 0x00 );
#endif //PACKET_LENGTH
    //&Ouml;&Oslash;&Ograve;&ordf;&pound;&ordm; 4463µ&Auml;GDO2&pound;&not;GDO3&iquest;&Oslash;&Ouml;&AElig;&Eacute;&auml;&AElig;µ&iquest;&ordf;&sup1;&Oslash;&pound;&not;  0X20 ,0X21
    //·&cent;&Eacute;&auml;&Ecirc;±±&Oslash;&ETH;&euml;&pound;&ordm; GDO2=1&pound;&not;GDO3=0
    //&frac12;&Oacute;&Ecirc;&Otilde;&Ecirc;±±&Oslash;&ETH;&euml;&pound;&ordm; GDO2=0&pound;&not;GDO3=1
    SI446X_GPIO_CONFIG( 0, 0, 0x20, 0x21, 0, 0, 0 );//&Ouml;&Oslash;&Ograve;&ordf;

    SI446X_START_RX( 0, 0, PACKET_LENGTH,0,0,3 );
}
/***********************************************
function name:  SI4463_RF_Master_Send  0
input:
output:
Describe:
Notice:
creat date: 2013-05-16
creator: tiny
***********************************************/
u8  SI4463_RF_Master_Send(u8 *sendBuff,u8 *SI4463_INFO_BUF,u8 sendByteCnt,u8 TX_Channel,u16 *delay)
{
        static u8   actStep=0;
        u8 tmp=0;

        #if PACKET_LENGTH > 0           //fixed packet length
         sendByteCnt=PACKET_LENGTH;
#endif
        switch(actStep)
        {
     case 0:
      SI446X_SEND_PACKET(sendBuff, sendByteCnt,TX_Channel,0);
      *delay=0;
      actStep=1;

          break;
         case 1:
      SI446X_INT_STATUS(SI4463_INFO_BUF);
      if((SI4463_INFO_BUF[3] &( 1<<5 )))
      {
      tmp=1;
      actStep=0;
      }
      else
      {
      if(*delay>=20)
      {
        actStep=0;
      }
      }
    break;
        }
        return tmp;
}
/***********************************************
function name:  SI4463_5_RF_Master_Receive
input:
output:
Describe:
Notice:
creat date: 2013-05-16
creator: tiny
***********************************************/
u8  SI4463_RF_Master_Receive(u8 *receiveBuff,u8 *SI4463_INFO_BUF,u8 receiveByteCnt,u8 RX_Channel,u16 *delay,u16 timeOut)
{
  static u8   actStep=1;
  u8 tmp=0;
  switch(actStep)
  {
   case 0:
    SI446X_START_RX(RX_Channel, 0, receiveByteCnt,0,3,3);
    *delay=0;
    actStep=1;
   break;
   case 1:
    SI446X_START_RX(RX_Channel, 0, receiveByteCnt,0,0,3);
    *delay=0;
    actStep=2;
      break;
      case 2:
    if(!NIRQ)
    {
     *delay=0;
     actStep=3;
    }
   else
   {
    if(*delay>=timeOut)
    {
     //SI446X_START_RX( 0, 0, PACKET_LENGTH,0,3,3 );
     tmp=0x80;
     actStep=0;
    }
   }
      break;
   case 3:
   SI446X_INT_STATUS(SI4463_INFO_BUF);
   if(SI4463_INFO_BUF[3] & ( 1<<4 ) )
   {
    tmp = SI446X_READ_PACKET(receiveBuff);
    tmp|=0x80;
    actStep=0;
   }
   else
   {
    if(*delay>=timeOut)
    {
      //SI446X_START_RX( 0, 0, PACKET_LENGTH,0,3,3 );
     tmp=0x80;
      actStep=0;
    }
   }
   break;
    }
    return tmp;
}
/***********************************************
function name:  SI4463_RF_Slaver_Send
input:
output:
Describe:
Notice:
creat date: 2013-05-16
creator: tiny
***********************************************/
u8  SI4463_RF_Slaver_Send(u8 *sendBuff,u8 *SI4463_INFO_BUF,u8 sendByteCnt,u8 TX_Channel,u16 *delay)
{
    static u8   actStep=0;
    u8 tmp=0;

  #if PACKET_LENGTH > 0           //fixed packet length
   sendByteCnt=PACKET_LENGTH;
  #endif
        switch(actStep)
        {
      case 0:
        //SI446X_START_RX(TX_Channel, 0, PACKET_LENGTH,0,3,3 );
        *delay=0;
        actStep=1;
      break;
      case 1:
            if(*delay>=1)
      {
        SI446X_SEND_PACKET(sendBuff, sendByteCnt,TX_Channel,0);
        *delay=0;
        actStep=2;
      }
            break;
            case 2:
              SI446X_INT_STATUS(SI4463_INFO_BUF);
         if((SI4463_INFO_BUF[3] &( 1<<5 )))
         {
                tmp=1;
        actStep=0;
         }
         else
         {
        if(*delay>=4)
        {

                    tmp=1;
            actStep=0;
        }
         }

              break;
        }
        return tmp;
}
/***********************************************
function name:  SI4463_RF_Slaver_Receive
input:
output:
Describe:
Notice:
creat date: 2013-05-16
creator: tiny
***********************************************/
/*
u8  SI4463_RF_Slaver_Receive(u8 *receiveBuff,u8 *SI4463_INFO_BUF,u8 receiveByteCnt,u8 RX_Channel,u16 *delay)
{
        static u8   actStep=0;
        u8 tmp=0;
        switch(actStep)
        {

                case 0:
                                                SI446X_START_RX(RX_Channel, 0, PACKET_LENGTH,0,0,3 );
                                                *delay=0;
                                                actStep=2;
                break;
                case 1:
                                                if(*delay>=1)
                                                {
                                                    SI446X_START_RX(RX_Channel, 0, receiveByteCnt,0,0,3 );
                                                    *delay=0;
                                                    actStep=3;
                                                }
                break;
                case 2:
                                                if(!NIRQ)
                                                {
                                                        *delay=0;
                                                        actStep=3;
                                                }
            else
            {
            if(*delay>=200U*3)
            {
                                                        tmp=0xff;
                                                        actStep=0;
                  }
      }
                break;
  case 3:
      SI446X_INT_STATUS(SI4463_INFO_BUF);
                             if(SI4463_INFO_BUF[3] & ( 1<<4 ) )
      {

                                                        tmp = SI446X_READ_PACKET(receiveBuff);
       actStep=0;
      }
      else
      {
              if(*delay>=200U*3)
       {
        tmp=0xff;
                                                                actStep=0;
       }
      }
    break;
        }
        return tmp;
}
*/
/***********************************************
function name:  SI4463_RF_Slaver_Receive
input:
output:
Describe:
Notice:
creat date: 2013-05-16
creator: tiny
***********************************************/
u8  SI4463_RF_Slaver_Receive(u8 *receiveBuff,u8 *SI4463_INFO_BUF,u8 receiveByteCnt,u8 RX_Channel,u16 *delay,u8 timeOutVal)
{
        static u8   actStep=2;
        u8 tmp=0;
        switch(actStep)
        {

                case 0:
                                                SI446X_START_RX(RX_Channel, 0, receiveByteCnt,0,3,3 );
                                                *delay=0;
                                                actStep=1;
                break;
                case 1:

                                                  SI446X_START_RX(RX_Channel, 0, receiveByteCnt,0,0,3);
                                                  *delay=0;
                                                  actStep=2;
                break;
                case 2:
                                                if(!READ_SI_NIRQ())
                                                {
                                                        *delay=0;
                                                        actStep=3;
                                                }
      else
      {
        if(*delay>=200U*timeOutVal)
        {
                                                                        actStep=0;
               }
      }
                break;
  case 3:
      SI446X_INT_STATUS(SI4463_INFO_BUF);
                             if(SI4463_INFO_BUF[3] & ( 1<<4 ) )
      {

                                                        tmp = SI446X_READ_PACKET(receiveBuff);
       actStep=0;
      }
      else
      {
              if(*delay>=200U*timeOutVal)
       {
                                                                actStep=0;
       }
      }
  break;
        }
        return tmp;
}
/*
=================================================================================
------------------------------------End of FILE----------------------------------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