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009可以用什么二极管代替?

楼主(2018-08-01):
1n4009是高速开关管,可在元件库中没有,可以用什么二极管代替?

网友A:
应急的话你可用手机充电器的的输出整流二极管代用.

网友B:
要看你的需求:一般高速的二极管,可以找对应的肖特基二极管。具体要看手册

网友C:
好多呀,根据你要的电流电压选就行了,比如FR107,1安1000V

网友D:
可以用常见的1N4148替代

网友E:
肖特基二极管 目前是速度最快的功率型二极管了

楼主:
1N4148替代好了

网友F:
1N4009是高速开关管,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或FR107-407这些管子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