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工程模板(内部晶振)源码

楼主(2018-08-01):
虽说内部晶振相对外部晶振误差较大,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太高的精确度,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搞定。

#include "config.h"

Sys_timeTypeDef Systime={0,0,0,0};
u8 once=0;

void Init_Systick(void)   //滴答定时器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void SYS_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Init_Systick();
  IO_Init();
  uart1_init(9600);

}

网友A(2018-11-25):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硬件没有晶振,需要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B(2019-07-30):
这个可以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B(2019-10-14):
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C(2020-03-10):
不错,回去直接下载进去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D(2020-09-22):
正好在调试一个程序要用到内部晶振。

网友D(2020-12-20):
内部晶振的调试主要是设置RCC->CFGR,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使用还是OK的。

网友E(2021-07-14):
RC减少工作量,节省一个晶振,2个电容,减少2个焊盘,2个插件,节省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