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2864显示的电子密码锁源码

楼主(2018-08-01):
这是一个基于STC89C52的指纹识别和键盘密码锁,里面包括程
1.当要想从标志位中退出来就一定要知道程序当前在哪个标志位中读取,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设定退出方可,
否则是不能使用的,相当于是没有一样。

/*************************************************************************************
        密码锁,可以改个人密码和管理员密码的一个基于单片机的锁。
        按键值码:           1  2  3  set        输入密码只能按0~9,10位确定键,11位取消键(输入密码小
                                                4  5  6  ↑                于8时取消输入的密码),12是时钟功能键,13是时钟“+”,
                                                7  8  9  ↓                14是时钟“-”,15改密码的时候的确定键
                                                ok 0  c  fun
**************************************************************************************/
/******************************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include"keyboard.h"
#include"delay.h"
#include"deal.h"
#include "i2c.h"
#include "uart.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O口定义==================================//
sbit s = P2^2;                           //控制背光
sbit k2 = P3^2;              //
sbit JDQ_key = P3^7;   //继电器控制

unsigned char flag4,flag5=0,flag8=1,flag1=0,flag_time=0,
                                flag_time2=0;flag3=0;
unsigned char wrongtimes=0,k,p=1,miao=59,t=0,snum=0,
                                c=0,up=0,down=0,a=0;
//===========================密码的初始值==========================//
unsigned char MIMAword[8]={1,2,3,4,5,6,7,8};                //密码的初始值
unsigned char G_MIMA[8]={8,8,8,8,8,8,8,8};                         //管理员密码,可以更改

void MIMA_input();     //EEPROM写
void MIMA_output();    //EEPROM读

//===========================配置定时器============================//
void init_conf()
{
        TH0=(65536-50000)/256;                                          //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IT0=1;                                                                                                    //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                                                                                                    //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TR1 = 1;
        ET1 = 1;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i = 0,j;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Ztemp[8]={'1','2','3','4','5','6','7','8'};
        unsigned char Zresponsuccess[4]={0x55,0x11,0x01,0x00};
        unsigned char Zresponfail[]="your command is wrong";
        unsigned char ch[8]={0},z1=0,        Znum[8]={0};
        bit Flag;
/***********************以下是断电后重启的读出EEPROM的数据*******************************/
//第一次上电先隐去 88888888修改管理员密码 然后取隐用修改后的管理员进入修改个人密码
        G_MIMA[0] =  EEPROMread_add(11,19);
        delay(20);
        G_MIMA[1] =  EEPROMread_add(12,20);
        delay(20);
        G_MIMA[2] =  EEPROMread_add(13,21);
        delay(20);
        G_MIMA[3] =  EEPROMread_add(14,22);
        delay(20);
        G_MIMA[4] =  EEPROMread_add(15,23);
        delay(20);
        G_MIMA[5] =  EEPROMread_add(16,24);
        delay(20);
        G_MIMA[6] =  EEPROMread_add(17,25);
        delay(20);
        G_MIMA[7] =  EEPROMread_add(18,26);
        delay(20);
/***********************以上是断电重启后读出EEPROM里面的数据*********************************/
        s=0;                                                                                                    //背光控制,上电时低电平将三极管导通
        JDQ_key=1;                                                                                                    //继电器驱动装置,低电平(三极管不导通,则继电器工作,则锁关
                                                                                                   //换为J3Y后更改电平
        init_conf();                                                                                                    //配置定时器
        LCD12864_Init();                                                                                                    //12864初始化
        Ds1302Init();                                                                                                    //1302初始化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LCD12864_SetWindow(0,2,"欢迎光临");                           //第一行显示信息
        LCD12864_SetWindow(1,1,"华北科技学院");                 //第二行显示信息
        LCD12864_SetWindow(2,1,"单片机实验室");                 //第三行显示信息
        LCD12864_SetWindow(3,1,"输入八位密码");                //第四行显示信息
        Delay3000ms();
        LCD12864_SetWindow(0,0,"                ");
        LCD12864_SetWindow(1,0,"                ");
        while(1)
        {
//=============================串口处理函数=====================================//
                 while(UART_Re_N(8,ch))
                 {
                                for(z1=0;z1<8;z1++)
                                {
                                        Znum[z1]= ch[z1];
                                }
                                if((Ztemp[0]==Znum[0])&&(Ztemp[1]==Znum[1]))
                                {
                                                        UART_Send_Strs(Zresponsuccess);
                                                        UART_Send_Enter();
                                                        JDQ_key=0;//三极管不导通,则继电器不工作,则锁开
                                                        LCD12864_SetWindow(3,0,"                ");
                                                            //经测试发现正确的“正”不能正常显示,
                                                            //需要打补丁才能显示,“正”的内码缺失,
                                                            //运用GBK国标扩展码显示如下
                                                        LCD12864_WriteCmd(0x98+2);
                                                        LCD12864_WriteData(0xc3);//密
                                                        LCD12864_WriteData(0xdc);
                                                        LCD12864_WriteData(0xc2);//码
                                                        LCD12864_WriteData(0xeb);
                                                        LCD12864_WriteData(0xd5);//正
                                                        LCD12864_WriteData(0xfd);
                                                        LCD12864_WriteData(0xc8);//确
                                                        LCD12864_WriteData(0xb7);
                                                        Delay5000ms();//5s后把继电器导通,使锁锁上
                                                        LCD12864_SetWindow(2,0,"                ");
                                                        LCD12864_SetWindow(3,0,"                ");//清除该行
                                                        LCD12864_SetWindow(2,1,"单片机实验室");    //写入第3行信息
                                                        LCD12864_SetWindow(3,1,"输入八位密码");
                                                        JDQ_key=1;    //三极管导通,则继电器工作,则锁关
                                }
                                else
                                {
                                                        UART_Send_Strs(Zresponfail);
                                                        UART_Send_Enter();
                                }
                }
                if(flag3 == 1)
                {
                        MIMA_input();//修改密码
                }
                else
                {
                        if(flag_time2==0)
                        {
                                p=1;
                                LCD12864_WriteCmd(0x0c);
                                LCD12864_SetWindow(2,1,"单片机实验室");        //第三行显示信息
                                Ds1302Write(0x90,0xa9);                                //涓细充电
                                Ds1302ReadTime();                                        //时间读取
                                Lcd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delay(5);
                                week();                                 //显示星期
                                delay(5);
                                displayday();                           //显示日期
                                delay(5);

                                while(UART_Re_N(8,ch))                                        //串口处理
                                {
                                        for(z1=0;z1<8;z1++)
                                        {
                                                Znum[z1]= ch[z1];
                                        }
                                        if((Ztemp[0]==Znum[0])&&(Ztemp[1]==Znum[1]))
                                        {
                                                        UART_Send_Strs(Zresponsuccess);
                                                        UART_Send_Enter();
                                                        JDQ_key=0;//三极管不导通,则继电器不工作,则锁开
                                                        LCD12864_SetWindow(3,0,"                ");
                                                            //经测试发现正确的“正”不能正常显示,
                                                            //需要打补丁才能显示,“正”的内码缺失,
                                                            //运用GBK国标扩展码显示如下
                                                        LCD12864_WriteCmd(0x98+2);
                                                        LCD12864_WriteData(0xc3);//密
                                                        LCD12864_WriteData(0xdc);
                                                        LCD12864_WriteData(0xc2);//码
                                                        LCD12864_WriteData(0xeb);
                                                        LCD12864_WriteData(0xd5);//正
                                                        LCD12864_WriteData(0xfd);
                                                        LCD12864_WriteData(0xc8);//确
                                                        LCD12864_WriteData(0xb7);
                                                        Delay5000ms();//5s后把继电器导通,使锁锁上
                                                        LCD12864_SetWindow(2,0,"                ");
                                                        LCD12864_SetWindow(3,0,"                ");//清除该行
                                                        LCD12864_SetWindow(2,1,"单片机实验室");    //写入第3行信息
                                                        LCD12864_SetWindow(3,1,"输入八位密码");
                                                        JDQ_key=1;    //三极管导通,则继电器工作,则锁关
                                        }
                                        else
                                        {
                                                        UART_Send_Strs(Zresponfail);
                                                        UART_Send_Enter();
                                        }
                                }

                                num=KeyPro();
                                delay(5);                                                            //按键扫描
                                if(num!=0xff)
                                {
                                        if(num==12)                                                                                                    //设置时间的标志位
                                                flag_time=1;
                                        if(num>=0&&num<10)                                                                                //设置密码数位为0~9有效
                                        {
                                                if(i==0)
                                                {
                                                          LCD12864_SetWindow(3,0,"                ");//显示空,相当于清屏
                                                }
                                                if(i<8)                                                                                                    //密码是8位,大于8位时不再输入按键值
                                                {
                                                        temp[i]=num;
                                                        LCD12864_char(3,i,'*');                        //显示*号
                                                }
                                                i++;
                                        }
                                        if(num==11)                                                                       //取消清零键,只有密码少于8位时有效
                                        {
                                                i=0;                                                                           //计数清零
                                                LCD12864_SetWindow(3,0,"                ");
                                                LCD12864_SetWindow(3,1,"输入八位密码");
                                        }
                                        while(i==8)
                                        {
                                                 num=KeyPro();
                                                if(num==10)        //确定键
                                                i=9;
                                        }
                                        if(i==9)                                                                             //8位后的按键不输入数值
                                        {
                                                i=0;                                                                               //计数器复位
                                                Flag=1;                                                                      //先把比较位置1
                                                flag4 = 1;
                                                MIMA_output();                                       // p = 1
                                                for(k = 0; k < 8; k++)
                                                        flag4=flag4&&((temp[k]==G_MIMA[k]));         //管理员密码比较
                                                if(flag4)                                                               //flag4为管理员的更改密码
                                                {
                                                        unsigned char m;
                                                        flag8 = 0;
                                                    flag5 = 1;
                                                        LCD12864_WriteCmd(0x01);
                                                        LCD12864_SetWindow(0,2,"修改密码");
                                                        LCD12864_SetWindow(1,0,"1.个人密码修改");
                                                        LCD12864_SetWindow(2,0,"2.管理员密码修改"); //管理员密码正确显示的信息
                                                        LCD12864_SetWindow(1,0,"");
                                                        LCD12864_WriteCmd(0x0f);                                        //显示光标
                                                        m=KeyPro();
                                                        delay(50);
                                                        m=0XFF;
                                                        while(m != 10)                                            //改密码按键
                                                        {
                                                           m=0XFF;
                                                                 while(m==0XFF)
                                                                 {
                                                                                m=KeyPro();
                                                                                if( m == 14)                //下
                                                                                {
                                                                                                p = 0;                        //管理员密码修改的标志位
                                                                                                LCD12864_SetWindow(2,0,"");
                                                                                                LCD12864_WriteCmd(0x0f);
                                                                    }

                                                                          if( m == 13)                      //上
                                                                          {
                                                                                          p = 1;                              //个人密码修改的标志位
                                                                                          LCD12864_SetWindow(1,0,"");
                                                                                          LCD12864_WriteCmd(0x0f);
                                                                          }
                                                     }
                                                        }
                                                        k2=0;                                         //可以进入改密码中断
                                                        MIMA_input();
                                                        flag8 = 0;
                                                }
                                                for(j=0;j<8;j++)                  //循环比较8个数值,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Flag=Flag&&(temp[j]==MIMAword[j]);//比较输入值和已有密码
                                                if(Flag)                                                              //如果比较全部相同,标志位置1
                                                {
                                                        wrongtimes=0;
                                                        JDQ_key=0;//三极管不导通,则继电器不工作,则锁开
                                                        LCD12864_SetWindow(3,0,"                ");
                                                            //经测试发现正确的“正”不能正常显示,
                                                            //需要打补丁才能显示,“正”的内码缺失,
                                                            //运用GBK国标扩展码显示如下
                                                        LCD12864_WriteCmd(0x98+2);
                                                        LCD12864_WriteData(0xc3);//密
                                                        LCD12864_WriteData(0xdc);
                                                        LCD12864_WriteData(0xc2);//码
                                                        LCD12864_WriteData(0xeb);
                                                        LCD12864_WriteData(0xd5);//正
                                                        LCD12864_WriteData(0xfd);
                                                        LCD12864_WriteData(0xc8);//确
                                                        LCD12864_WriteData(0xb7);
                                                        Delay5000ms();//5s后把继电器导通,使锁锁上
                                                        LCD12864_SetWindow(2,0,"                ");
                                                        LCD12864_SetWindow(3,0,"                ");//清除该行
                                                        LCD12864_SetWindow(2,1,"单片机实验室");    //写入第3行信息
                                                        LCD12864_SetWindow(3,1,"输入八位密码");
                                                        JDQ_key=1;    //三极管导通,则继电器工作,则锁关
                                                }
                                                else
                                                        flag1=1;
                                                if(flag8)
                                                {
                                                        if(flag1==1)
                                                        {
                                                                flag1=0;
                                                                LCD12864_SetWindow(3,0,"                ");
                                                                LCD12864_SetWindow(2,0,"                ");
                                                                LCD12864_SetWindow(2,2,"密码错误");        //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LCD12864_SetWindow(3,2,"重新输入");
                                                                Delay2000ms();
                                                                wrongtimes++;                    //错误次数累加
                                                                LCD12864_SetWindow(2,0,"                ");//清除该行
                                                                LCD12864_SetWindow(3,0,"                ");
                                                                LCD12864_SetWindow(2,1,"单片机实验室");
                                                                LCD12864_SetWindow(3,1,"输入八位密码");
                                                                if(wrongtimes>=5)                 //当错误达到n次后
                                                                {
                                                                         TR0=1;                                     //启动定时
                                                                         wrongtimes=0;                //清零
                                                                   LCD12864_SetWindow(2,0,"                ");//清除该行
                                                                          LCD12864_SetWindow(3,0,"                ");//清除该行
                                                                         nop();
                                                                   LCD12864_SetWindow(2,2,"错误五次");
                                                                         LCD12864_SetWindow(3,2,"等59秒");
                                                                         while(TR0);                  //锁定屏幕
                                                                }
                                                        }
                                                }
                                         }
                                 }
                     }
                        }//flag3的else
                    if(flag_time==1)//显示的是更改时间的页面
                   {
                           i = 0;
                                 flag_time=0;  //要将标志位置零,不然会一直扫描
                           flag_time2=1;
                           LCD12864_WriteCmd(0x01);//清屏
                           LCD12864_SetWindow(0,1,"修改时间日期");delay(10);//第一行显示内容
                           week1();delay(10);             //星期
                           displayday1();delay(10);//日期
                           LcdDisplaytime1();delay(10);//时间
                         }
                         if(flag_time2==1)
                         {
                            num=KeyPro();
                           if(num==15)//改时间的确定键
                                 {
                                                snum=0;//清零0
                                                //下面将改过的时间写进去
                                                Ds1302Write(0x80,TIME[0]);delay(10);//秒
                                                Ds1302Write(0x82,TIME[1]);delay(10);//分
                                                Ds1302Write(0x84,TIME[2]);delay(10);//时
                                                Ds1302Write(0x8a,TIME[5]);delay(10);//星期
                                                Ds1302Write(0x86,TIME[3]);delay(10);//日
                                                Ds1302Write(0x88,TIME[4]);delay(10);//月
                                                Ds1302Write(0x8c,TIME[6]);delay(10);//年
                                                Ds1302Write(0x8E,0x80);
                                                LCD12864_WriteCmd(0x01);
                                                LCD12864_WriteCmd(0x0c);
                                                LCD12864_SetWindow(3,1,"输入八位密码");
                                                flag_time2=0;//在这里就可以实现退出的功能,因为当
                                                                               //flag_time2==1时,程序一直会扫描这里
                                 }
                           if(num==12)
                           {
                                                Ds1302Write(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LCD12864_WriteCmd(0x0f);
                                                delay(10);
                                                snum++;
                                                switch(snum)
                                                {
                                                        case 1:        LCD12864_SetWindow(3,2,"调整秒");LCD12864_WriteCmd(0x88+5);break;
                                                        case 2:        LCD12864_SetWindow(3,2,"调整分");LCD12864_SetWindow(2,3,"");break;
                                                        case 3:        LCD12864_SetWindow(3,2,"调整时");LCD12864_SetWindow(2,1,"");break;
                                                        case 4:        LCD12864_SetWindow(3,2,"调整星期");LCD12864_SetWindow(1,7,"");break;
                                                        case 5:        LCD12864_SetWindow(3,0,"                ");
                                                                        LCD12864_SetWindow(3,2,"调整日");
                                                                        LCD12864_SetWindow(1,5,"");break;
                                                        case 6:        LCD12864_SetWindow(3,2,"调整月");LCD12864_SetWindow(1,3,"");break;
                                                        case 7:        LCD12864_SetWindow(3,2,"调整年");LCD12864_SetWindow(1,1,"");break;
                                                        case 8:
                                                        {
                                                                        snum=0;
                                                                        LCD12864_WriteCmd(0x01);
                                                                        LCD12864_SetWindow(3,1,"输入八位密码");
                                                                        LCD12864_WriteCmd(0x0c);delay(20);
                                                                        Ds1302Write(0x80,TIME[0]);delay(10);
                                                                        Ds1302Write(0x82,TIME[1]);delay(10);
                                                                        Ds1302Write(0x84,TIME[2]);delay(10);
                                                                        Ds1302Write(0x8a,TIME[5]);delay(10);
                                                                        Ds1302Write(0x86,TIME[3]);delay(10);
                                                                        Ds1302Write(0x88,TIME[4]);delay(10);
                                                                        Ds1302Write(0x8c,TIME[6]);delay(10);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flag_time2=0;
                                                        }break;
                                                }
                           }
                           if(snum!=0)
                           {
//*******************************以下是按键按下减的计数******************************************/
                                    if(num==13)
                                   {
                                           LCD12864_WriteCmd(0x0c);
                                           switch(snum)
                                           {
                                              case 1: //秒
                                                           {
                                                              TIME[0]++;
                                                                         if((TIME[0]&0x0f)==10)
                                                                         {
                                                                                        TIME[0]&=0xf0;
                                                                                        TIME[0]+=0x10;
                                                                         }
                                                                         if(TIME[0]>=0x60)
                                                                            TIME[0]=0;
                                                                         LCD12864_WriteCmd(0x88+5);
                                                                                        Ds1302Write(0,'0'+TIME[0]);
                                                                                        LCD12864_WriteData('0'+TIME[0]/16);//秒
                                                                                        LCD12864_WriteData('0'+(TIME[0]&0x0f));
                                                     }break;
                                                                case 2:                   //分
                                                                {
                                                                        TIME[1]++;
                                                                        if((TIME[1]&0x0f)==10)
                                                                        {
                                                                                TIME[1]&=0xf0;
                                                                                TIME[1]+=0x10;
                                                                        }
                                                                        if(TIME[1]>=0x60)
                                                                                TIME[1]=0;
                                                                        LCD12864_WriteCmd(0x88+3);
                                                                                Ds1302Write(0,'0'+TIME[1]);
                                                                                LCD12864_WriteData('0'+TIME[1]/16);//分
                                                                                LCD12864_WriteData('0'+(TIME[1]&0x0f));
                                                                }break;
                                                                case 3:                 //时
                                                                {
                                                                        TIME[2]++;
                                                                        if((TIME[2]&0x0f)==10)
                                                                        {
                                                                                TIME[2]&=0xf0;
                                                                                TIME[2]+=0x10;
                                                                        }
                                                                        if(TIME[2]>=0x24)
                                                                                TIME[2]=0;
                                                                        LCD12864_WriteCmd(0x88+1);
                                                                                Ds1302Write(0,'0'+TIME[2]);
                                                                                LCD12864_WriteData('0'+TIME[2]/16);//时
                                                                                LCD12864_WriteData('0'+(TIME[2]&0x0f));
                                                                }break;
                                                                case 4:                //星期
                                                                {
                                                                        TIME[5]++;
                                                                        if(TIME[5]>=0x08)//星期最大到7
                                                                                TIME[5]=0x01;//最小到1
                                                                        LCD12864_WriteCmd(0x90+7);
                                                                                Ds1302Write(0,'0'+TIME[5]);
                                                                        c=TIME[5];
                                                                        switch(c)
                                                                        {
                                                                                case 1:LCD12864_SetWindow(1,7,"一");break;
                                                                                case 2:LCD12864_SetWindow(1,7,"二");break;
                                                                                case 3:{
                                                                                                LCD12864_WriteCmd(0x90+7);
                                                                                                DelayUs2x(10);
                                                                                                LCD12864_WriteData(0xc8);//三
                                                                                                LCD12864_WriteData(0xfd);
                                                                                                }break;
                                                                                case 4:LCD12864_SetWindow(1,7,"四");break;
                                                                                case 5:LCD12864_SetWindow(1,7,"五");break;
                                                                                case 6:LCD12864_SetWindow(1,7,"六");break;
                                                                                case 7:LCD12864_SetWindow(1,7,"日");break;
                                                                        }//switch  星期的
                                                                }break;
                                                                case 5:           //日
                                                                {
                                                                        TIME[3]++;
                                                                        if((TIME[3]&0x0f)==10)
                                                                        {
                                                                                TIME[3]&=0xf0;
                                                                                TIME[3]+=0x10;
                                                                        }
                                                                        if(TIME[3]==0x32)
                                                                                TIME[3]=0x01;
                                                                        LCD12864_WriteCmd(0x90+5);

                                                                                Ds1302Write(0,'0'+TIME[3]);
                                                                                LCD12864_WriteData('0'+TIME[3]/16);//日
                                                                                LCD12864_WriteData('0'+(TIME[3]&0x0f));
                                                                }break;
                                                                case 6:           //月
                                                                {
                                                                        TIME[4]++;
                                                                        if((TIME[4]&0x0f)==10)
                                                                        {
                                                                                TIME[4]&=0xf0;
                                                                                TIME[4]+=0x10;
                                                                        }
                                                                        if(TIME[4]>=0x13)
                                                                                TIME[4]=0x01;
                                                                        LCD12864_WriteCmd(0x90+3);
                                                                                Ds1302Write(0,'0'+TIME[4]);
                                                                                LCD12864_WriteData('0'+TIME[4]/16);//月
                                                                                LCD12864_WriteData('0'+(TIME[4]&0x0f));
                                                                }break;
                                                                case 7:           //年
                                                                {
                                                                        TIME[6]++;
                                                                        if((TIME[6]&0x0f)==10)
                                                                        {
                                                                                TIME[6]&=0xf0;
                                                                                TIME[6]+=0x10;
                                                                        }
                                                                        if(TIME[6]==0xa0)
                                                                                TIME[6]=0;
                                                                        LCD12864_WriteCmd(0x90+1);
                                                                                Ds1302Write(0,'0'+TIME[6]);
                                                                                LCD12864_WriteData('0'+TIME[6]/16);//年
                                                                                LCD12864_WriteData('0'+(TIME[6]&0x0f));
                                                                }break;
                                           }  //switch
                                   }
//*******************************以下是按键按下减的计数******************************************/
                                   if(num==14)                                                //减
                                   {
                                                        LCD12864_WriteCmd(0x0c);
                                                        switch(snum)
                                                        {
                                                                case 1:          //秒
                                                                {
                                                                        TIME[0]--;
                                                                        if((TIME[0]&0x0f)==0x0f)
                                                                        {
                                                                                TIME[0]&=0xf0;
                                                                                TIME[0]|=0x09;
                                                                        }
                                                                        if(TIME[0]==0xf9)
                                                                                TIME[0]=0x59;
                                                                        LCD12864_WriteCmd(0x88+5);
                                                                                Ds1302Write(0,'0'+TIME[0]);
                                                                                LCD12864_WriteData('0'+TIME[0]/16);//秒
                                                                                LCD12864_WriteData('0'+(TIME[0]&0x0f));
                                                                }break;
                                                                case 2:           //分
                                                                {
                                                                         TIME[1]--;
                                                                         if((TIME[1]&0x0f)==0x0f)
                                                                         {
                                                                                TIME[1]&=0xf0;
                                                                                TIME[1]|=0x09;
                                                                         }
                                                                         if(TIME[1]==0xf9)
                                                                                 TIME[1]=0x59;
                                                                        LCD12864_WriteCmd(0x88+3);
                                                                                Ds1302Write(0,'0'+TIME[1]);
                                                                                LCD12864_WriteData('0'+TIME[1]/16);//分
                                                                                LCD12864_WriteData('0'+(TIME[1]&0x0f));
                                                                }break;
                                                                case 3:                //时
                                                                {
                                                                        TIME[2]--;
                                                                        if((TIME[2]&0x0f)==0x0f)
                                                                        {
                                                                                TIME[2]&=0xf0;
                                                                                TIME[2]|=0x09;
                                                                        }
                                                                        if(TIME[2]==0xf9)
                                                                                TIME[2]=0x23;
                                                                        LCD12864_WriteCmd(0x88+1);
                                                                                Ds1302Write(0,'0'+TIME[2]);
                                                                                LCD12864_WriteData('0'+TIME[2]/16);//时
                                                                                LCD12864_WriteData('0'+(TIME[2]&0x0f));
                                                                }break;
                                                                case 4:                //星期
                                                                {
                                                                        TIME[5]--;
                                                                        if(TIME[5]<=0x00)
                                                                                TIME[5]=0x07;
                                                                        c=TIME[5];
                                                                        LCD12864_WriteCmd(0x90+7);
                                                                                Ds1302Write(0,'0'+TIME[5]);
                                                                        switch(c)
                                                                        {
                                                                                case 1:LCD12864_SetWindow(1,7,"一");break;
                                                                                case 2:LCD12864_SetWindow(1,7,"二");break;
                                                                                case 3:{
                                                                                                LCD12864_WriteCmd(0x90+7);
                                                                                                DelayUs2x(10);
                                                                                                LCD12864_WriteData(0xc8);//三
                                                                                                LCD12864_WriteData(0xfd);
                                                                                         }break;
                                                                                case 4:LCD12864_SetWindow(1,7,"四");break;
                                                                                case 5:LCD12864_SetWindow(1,7,"五");break;
                                                                                case 6:LCD12864_SetWindow(1,7,"六");break;
                                                                                case 7:LCD12864_SetWindow(1,7,"日");break;
                                                                        }//switch  星期的
                                                                }break;
                                                                case 5:         //日
                                                                {
                                                                        TIME[3]--;
                                                                        if((TIME[3]&0x0f)==0x0f)
                                                                        {
                                                                                TIME[3]&=0xf0;
                                                                                TIME[3]|=0x09;
                                                                        }
                                                                        if(TIME[3]==0x00)
                                                                                TIME[3]=0x31;
                                                                        LCD12864_WriteCmd(0x90+5);
                                                                                Ds1302Write(0,'0'+TIME[3]);
                                                                                LCD12864_WriteData('0'+TIME[3]/16);//日
                                                                                LCD12864_WriteData('0'+(TIME[3]&0x0f));
                                                                }break;
                                                                case 6:         //月
                                                                {
                                                                        TIME[4]--;
                                                                        if((TIME[4]&0x0f)==0x0f)
                                                                        {
                                                                                TIME[4]&=0xf0;
                                                                                TIME[4]|=0x09;
                                                                        }
                                                                        if(TIME[4]==0x00)
                                                                                TIME[4]=0x12;

                                                                        LCD12864_WriteCmd(0x90+3);
                                                                                Ds1302Write(0,'0'+TIME[4]);
                                                                                LCD12864_WriteData('0'+TIME[4]/16);//月
                                                                                LCD12864_WriteData('0'+(TIME[4]&0x0f));
                                                                }break;
                                                                case 7:           //年
                                                                {
                                                                        TIME[6]--;
                                                                        if((TIME[6]&0x0f)==0x0f)
                                                                        {
                                                                                TIME[6]&=0xf0;
                                                                                TIME[6]|=0x09;
                                                                        }
                                                                        if(TIME[6]==0xf9)
                                                                                TIME[6]=0x99;
                                                                        LCD12864_WriteCmd(0x90+1);
                                                                                Ds1302Write(0,'0'+TIME[6]);
                                                                                LCD12864_WriteData('0'+TIME[6]/16);//年
                                                                                LCD12864_WriteData('0'+(TIME[6]&0x0f));
                                                                }break;
                                                        }//switch
                                    }
                            }
                    }
            } //while
}
//===============================中断处理函数===============================//
//是错误次数达到一定次数后的中断
void init_irq1()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if(a>=20)
        {
                a=0;                                                                                        //a大于等于20时说明一秒到了
                miao--;                                                                                        //五次错误后将会锁屏1分钟后才能输入密码
                clock(3,miao);
        }
        if(miao<=0)
        {
                TR0=0;
                miao=59;                                                                                //当倒计时完成后将时间重新置于一分钟即是60
                LCD12864_SetWindow(2,0,"                ");
                LCD12864_SetWindow(3,0,"                ");
                LCD12864_SetWindow(2,1,"单片机实验室");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LCD12864_SetWindow(3,1,"输入八位密码");
                flag_time2=0;
        }

}
//==============================密码输入(密码修改)=============================//
void MIMA_input()
{
        unsigned char i=0,m,k=1,flag7 = 1;

        if(flag5 == 1)
  {
                if(k2 == 0)
    {
                        delay(5);
                        if(k2 == 0)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flag7 = 0;
                                flag8 = 1;
                                if(i == 0)
                                LCD12864_WriteCmd(0x01);//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密码
                                if(p==1)//修改个人密码
                                {
                                        LCD12864_SetWindow(0,0,"修改个人密码");
                                         LCD12864_SetWindow(1,2,"新密码");
                                        LCD12864_SetWindow(2,1,"请输入密码");
                                        LCD12864_WriteCmd(0x0c);
                                }
                                if(p==0)//修改管理员密码
                                {
                                        LCD12864_SetWindow(0,0,"修改管理员密码");
                                         LCD12864_SetWindow(1,2,"新密码");
                                        LCD12864_SetWindow(2,1,"请输入密码");
                                        LCD12864_WriteCmd(0x0c);
                                }
                            for(i = 0; i < 8 ; i++)                             //密码是8位,大于8位时不再输入按键值
                            {
                                          delay(10);
                                         m=0XFF;
                                         while(m==0XFF)
                                         {
                                            m=KeyPro();                                          //扫描键盘
                                                 if(m == 11)
                                                 {
                                                         delay(20);
                                                         if(m == 11)
                                                         {
                                                                 i= -1;                                         //计数清零
                                                                   LCD12864_SetWindow(2,0,"                ");
                                                         }
                                                 }
                              }
                                         delay(10);
                                         if(m != 11)
                                         {
                                                  if(m >= 10)
                                                 {
                                                         i--;
                                                 }
                                                 if(i==0)
                                                     LCD12864_SetWindow(2,0,"*              ");
                                                  if( m>=0 && m<10 )                        //设置密码数位为0~9有效
                                                 {
                                                                LCD12864_char(2,i,'*');                //星号(*)
                                                                if(p == 1)
                                                                {
……………………

密码锁1.12864

网友A(2019-12-31):
楼主仿真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