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电路图

楼主(2018-08-01):
看电流走向,教你一个简单适用的,先把理论的东西放在一边,然后以电源为中心,记住下面三句话:正极永远是起点,负极永远是终点,不管中间的电路是什么圈圈。起点开跑,终点结束,只是中间有很多条通向终点的路而已,并且每条路都有人在跑。所以,你现在知道它是怎么走的了把。。。“看这个图,电流从电灯过去后它是不是就从电阻那条路回去了呢?于是电阻那条路就短路了?是不是啊?”。。。。既然终点在负极,它是不会跑回路的哦然后再把仍在一边的理论拿来分析。看电压,电压的形成有点复杂,什么电荷电场。。。,不过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也就是说,电压是形成电流的原因,就好比比赛者心里的信念,因为如果他心里没有必胜的信念,他就不会从起点一直跑到终点了,我想信念这个东西也很难解释吧,但是个个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知道了把。。对了,以前物理中喜欢用水流来比喻,但我觉得好象少了点本质。‘测用电器两端的电压是什么意思?’我怎么说呢?还是举例把。把图中的R和L看成是障碍物,现在起点有A、B两个人赛跑,A会跑R着条路,B会跑L着条路,因为他们心里装着信念,所以在遇到障碍物时,肯定会翻过去,只是会受点小伤,这会导致他们的速度减慢,到底A、B谁快谁慢?记住:障碍越大,信念就越大(他在为自己鼓气),付出也就越大,受伤就越重,速度就越慢。好了,障碍是电阻,信念是电压,速度是电流的大小,所以也就说明了他们三者的关系U=I*R

网友A:
电路图的话我觉得应该先查电路图上的各种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其大概功能和用途,然后结合起来,按电流流向来看,抽丝剥茧就能逐渐明白电路的作用了

网友B:
从电源开始扩散的看   正极为起始点  负极为终点

网友C:
简单的图就电源看。比如通电亮个灯。复杂最好按功能和信号源头分看。比如电视,功放要从信号进入开始看一级一级往下看。至于天马行空的单片机图,就大概知道实现功能就OK了。

网友D:
建议你上网找些教学视频,然后自己找几个分析一下,很快就学会的

网友E:
分成小的看再连合成整体理解

网友F:
先学一些基础的电路知识,然后在网上找一些最为基础的最小系统,看看能不能看懂,看不懂的话,再去看下AD教学的前几讲(一般都会讲最小系统),你应该就会了

网友G:
电路基础知识要有,数电和模电推荐童诗白的两本书,看看

网友H:
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

网友I:
电路基础这本书,看前三章,大体就了解了

网友J:
同求,我也正在学习中,一起努力吧

网友K:
1,把电流想象成水流,水湾低处流,哪里电位低,流向它的电流大

网友K:
1、把电流看成水流,水王低处流,哪里电位低,流向它电流大,电位高,电流流不上去。2电阻三极管有拦截电流的作用,使他的前端电位升高,电流越过他们后电位下降,也就是说他们拦截电流,太高了电位。3,欧姆定律只是用一小段电路,4,同一段电路,流过的可能既有直流,也有交流,是二者的叠加。

网友K:
1,把电流想象成水流,电阻三极管等就像水电站的拦河大坝,抬高了水位,电阻抬高了电位
2、这个电学很抽象的,看不见,需要动手实践。

网友L:
以电源为起点以用电器为终点遇到分支单独标记一条一条看,主路和控制电路标记后对应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