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无DS1302 LCD1602电子时钟闹钟源码

楼主(2018-08-01):
51单片机的电子时钟,闹钟。无DS1302仅仅用定时器,LCD1602做成的闹钟,星期跟日期可以分开写的,但无润平年之分和无月份天数区分。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datapins P0

sbit E=P2^7;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beep=P1^5;
sbit k1=P1^4;                                                                         //时钟功能键
sbit k2=P1^3;                                                                         //增大键
sbit k3=P1^2;                                                                        //减小键
sbit k4=P1^1;                                                                        //闹钟功能键

u8 k1num,knnum,shi,fen,miao,nian,yue,ri,nshi,nfen,nmiao,nnian,nyue,nri,i,count,we,nwe;
void delay(u16 c);                                                             //延时函数 误差 0us
void LcdWriteCom(u8 com);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8 dat);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init();                                                                        //初始化程序
void keyscan();                                                                         //按键程序
void di();                                                                                  //发声函数
void write_sfm(u8 add,u8 date);                                        //时间调节
void write_sfm1(u8 add,u8 date);                                //时间调节
void write_nyr(u8 add,u8 date);                                        //时间调节
void write_nyr1(u8 add,u8 date);                                //时间调节
void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u16 c)                                                           //延时 误差 0us
{
    u16 a,b;
        for (;c>0;c--)
        {
                 for(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函数
{
        E=0;
        RW=0;
        RS=0;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di()                                                                                //发出di声
{
        beep=0;
        delay(100);
        beep=1;
}
void LcdWriteCom(u8 com)                                                //写入命令
{

        datapins=com;                                                             //放入命令
        delay(1);                                                                          //等待数据稳定
        E=1;                                                                         //写入时序
        delay(5);                                                                           //保持时间
        E=0;
}
void LcdWriteData(u8 dat)                                                //写入数据
{
        E=0;                                                                                //使能清零
        RS=1;                                                                                //选择输入数据
        RW=0;                                                                                //选择写入
        datapins=dat;                                                                 //写入数据
        delay(1);
        E = 1;                                                                          //写入时序
        delay(5);                                                                   //保持时间
        E = 0;
}
void write_sfm(u8 add,u8 date)                                        //时间调节
{

        u16 sh,ge;
        sh=date/10;
        ge=date%10;
        lcd_init();
         LcdWriteCom(0x80+0x40+add);
        LcdWriteData(0x30+sh);
        LcdWriteData(0x30+ge);

}
void write_sfm1(u8 add,u8 date)                                        //定时器用时间调节
{
        u16 sh,ge;
        sh=date/10;
        ge=date%10;
        if(knnum==0)
        {
        lcd_init();
         LcdWriteCom(0x80+0x40+add);
        LcdWriteData(0x30+sh);
        LcdWriteData(0x30+ge);
        }
}
void write_nyr(u8 add,u8 date)                                        //时间调节
{

        u16 sh,ge;
        sh=date/10;
        ge=date%10;
        lcd_init();
         LcdWriteCom(0x80+add);
        LcdWriteData(0x30+sh);
        LcdWriteData(0x30+ge);

}
void write_nyr1(u8 add,u8 date)                                        //定时器用时间调节
{
        u16 sh,ge;
        sh=date/10;
        ge=date%10;
        if(knnum==0)
        {
        lcd_init();
         LcdWriteCom(0x80+add);
        LcdWriteData(0x30+sh);
        LcdWriteData(0x30+ge);
        }
}
void write_week(u8 we)
{
LcdWriteCom(0x80+13);
switch(we)
{
   case 1:LcdWriteData('M');delay(5);
          LcdWriteData('O');delay(5);
          LcdWriteData('N');
                  break;
   case 2:LcdWriteData('T');delay(5);
          LcdWriteData('U');delay(5);
          LcdWriteData('E');
                  break;
   case 3:LcdWriteData('W');delay(5);
          LcdWriteData('E');delay(5);
          LcdWriteData('D');
                  break;
   case 4:LcdWriteData('T');delay(5);
          LcdWriteData('H');delay(5);
          LcdWriteData('U');
                  break;
   case 5:LcdWriteData('F');delay(5);
          LcdWriteData('R');delay(5);
          LcdWriteData('T');
                  break;
   case 6:LcdWriteData('S');delay(5);
          LcdWriteData('A');delay(5);
          LcdWriteData('T');
                  break;
   case 7:LcdWriteData('S');delay(5);
          LcdWriteData('U');delay(5);
          LcdWriteData('N');
                  break;
}
}
void write_week1(u8 nwe)
{
LcdWriteCom(0x80+13);
switch(nwe)
{
   case 1:LcdWriteData('M');delay(5);
          LcdWriteData('O');delay(5);
          LcdWriteData('N');
                  break;
   case 2:LcdWriteData('T');delay(5);
          LcdWriteData('U');delay(5);
          LcdWriteData('E');
                  break;
   case 3:LcdWriteData('W');delay(5);
          LcdWriteData('E');delay(5);
          LcdWriteData('D');
                  break;
   case 4:LcdWriteData('T');delay(5);
          LcdWriteData('H');delay(5);
          LcdWriteData('U');
                  break;
   case 5:LcdWriteData('F');delay(5);
          LcdWriteData('R');delay(5);
          LcdWriteData('T');
                  break;
   case 6:LcdWriteData('S');delay(5);
          LcdWriteData('A');delay(5);
          LcdWriteData('T');
                  break;
   case 7:LcdWriteData('S');delay(5);
          LcdWriteData('U');delay(5);
          LcdWriteData('N');
                  break;
}
}
void init()                                                                                //初始化程序
{
         E=0;
        RW=0;
        RS=0;
        shi=23;
        fen=59;
        miao=55;
        nian=18;
        yue=7;
        ri=30;
    we=1;
        nwe=2;
        k1num=0;                                                                        //时钟k1计数
        knnum=0;                                                                        //闹钟k4计数
        nshi=0;
        nfen=0;
        nmiao=5;
        nnian=18;
        nyue=8;
        nri=1;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delay(5);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80+0x40);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显示时钟标志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H');
        LcdWriteData('I');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80+0x40+9);
        LcdWriteData(':');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80+0x40+6);
        LcdWriteData(':');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80+2);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80+6);
        LcdWriteData('-');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80+9);
        LcdWriteData('-');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80+13);
        write_week(we);

        write_sfm(4,shi);
        write_sfm(7,fen);
        write_sfm(10,miao);
        write_nyr(4,nian);
        write_nyr(7,yue);
        write_nyr(10,ri);
        write_week(we);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装
        TL0=(65536-50000)%25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keyscan()                                                                        //按键调节
{
        if(k4==0&&k1num==0)                                                        //进入闹钟调节
        {
                delay(5);
                if(k4==0)
                {
                        knnum++;
                        while(!k4);                                                        //检查按键松开
                        di();
                        if(knnum==1)
                        {
                                E=0;
                                RS=0;
                                RW=0;
                                LcdWriteCom(0x80+0x40);                        //显示闹钟标志
                                LcdWriteData('N');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O');
                                E=0;
                                RS=0;
                                RW=0;
                                LcdWriteCom(0x80+0x40+6);                //在时分之间显示":"
                                LcdWriteData(':');
                                delay(5);
                                E=0;
                                RS=0;
                                RW=0;
                                LcdWriteCom(0x80+0x40+9);                //在分秒之间显示":"
                                LcdWriteData(':');

                                delay(5);
                                write_sfm(4,nshi);
                                write_sfm(7,nfen);
                                write_sfm(10,nmiao);
                            write_nyr(4,nian);
                    write_nyr(7,yue);
                    write_nyr(10,ri);
                                write_week(we);
                                E=0;
                                RS=0;
                                RW=0;
                                LcdWriteCom(0x80+0x40+4);                //光标指向时
                                LcdWriteCom(0x0f);                                //开启光标
                        }
                        if(knnum==2)
                        {
                                LcdWriteCom(0x80+0x40+7);                 //光标移动到fen
                        }
                        if(knnum==3)
                        {
                                LcdWriteCom(0x80+0x40+10) ;                //光标移动到miao
                        }
                        if(knnum==4)
                        {
                                LcdWriteCom(0x80+4) ;                //光标移动到nian
                        }
                        if(knnum==5)
                        {
                                LcdWriteCom(0x80+7) ;                //光标移动到yue
                        }
                        if(knnum==6)
                        {
                                LcdWriteCom(0x80+10) ;                //光标移动到ri
                        }
                        if(knnum==7)
                        {
                            LcdWriteCom(0x80+13);                //光标移动到week
                        }
                        if(knnum==8)
                        {
                                knnum=0;                                                //按键次数清零
                                LcdWriteCom(0x0c);                                //取消光标闪烁
                                TR0=0;
                                E=0;
                                RS=0;
                                RW=0;
                                write_sfm(4,shi);
                                write_sfm(7,fen);
                                write_sfm(10,miao);
                            write_nyr(4,nian);
                    write_nyr(7,yue);
                    write_nyr(10,ri);
                                write_week(we);
                                TR0=1;
                                E=0;
                                RS=0;
                                RW=0;
                                LcdWriteCom(0x80+0x40);                        //显示时钟标志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H');
                                LcdWriteData('I');
                        }

                }
        }
/**********************闹钟增大**********************************/
        if(knnum!=0)
        {
                if(k2==0)
                {
                        delay(5);
                        if(k2==0)
                        {
                                while(!k2);                                                                //确认按键释放
                                di();
                                if(knnum==1)
                                {
                                        nshi++;                                                                //shi加1
                                        if(nshi==24)                                                //shi满24清零
                                                nshi=0;
                                        write_sfm(4,nshi);
                                        E=0;
                                        RW=0;
                                        RS=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4);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2)
                                {
                                        nfen++;
                                        if(nfen==60)
                                                nfen=0;
                                        write_sfm(7,nfen);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7);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3)
                                {
                                        nmiao++;
                                        if(nmiao==60)
                                                nmiao=0;
                                        write_sfm(10,nmiao);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10);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4)
                                        {
                                                nnian++;                                                //nian减1
                                                if(nnian==21)                                        //nian小于零回到最大
                                                        nnian=10;
                                                write_nyr(4,nnian);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4);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5)
                                        {
                                                nyue++;
                                                if(nyue==13)
                                                        nyue=1;
                                                write_nyr(7,nyue);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7);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6)
                                        {
                                                nri++;
                                                if(nri==31)
                                                        nri=1;
                                                write_nyr(10,nri);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10);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7)
                                        {
                                                nwe++;
                                                 if(nwe==8)
                                                        nwe=1;
                                                write_week1(nwe);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13);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闹钟减小*********************************/
                        if(k3==0)
                        {
                                delay(5);
                                if(k3==0)
                                {
                                        while(!k3);                                                        //确认按键释放
                                        di();
                                        if(knnum==1)
                                        {
                                                nshi--;                                                        //nshi减1
                                                if(nshi==-1)                                        //nshi等于-1回到最大
                                                        nshi=23;
                                                write_sfm(4,nshi);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4);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2)
                                        {
                                                nfen--;                                                        //nfen减1
                                                if(nfen==-1)                                        //nfen等于-1回到最大
                                                        nfen=59;
                                                write_sfm(7,nfen);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7);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3)
                                        {
                                                nmiao--;                                                //nmiao减1
                                                if(nmiao==-1)                                        //nmiao等于-1回到最大
                                                        nmiao=59;
                                                write_sfm(10,nmiao);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10);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4)
                                        {
                                                nnian--;                                                //nian减1
                                                if(nnian==9)                                        //nian小于零回到最大
                                                        nnian=20;
                                                write_nyr(4,nnian);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4);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5)
                                        {
                                                nyue--;
                                                if(nyue==0)
                                                        nyue=12;
                                                write_nyr(7,nyue);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7);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6)
                                        {
                                                nri--;
                                                if(nri==0)
                                                        nri=30;
                                                write_nyr(10,nri);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10);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nnum==7)
                                        {
                                                nwe--;
                                                 if(nwe==0)
                                                        nwe=7;
                                                write_week1(nwe);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13);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
        if(k1==0&&knnum==0)                                                        //进入时钟调节
        {
                delay(5);
                if(k1==0)
                {
                         k1num++;
                        while(!k1);
                        di();
                        if(k1num==1)
                        {
                                 TR0=0;                                                        //关闭定时器
                                E=0;
                                RW=0;
                                RS=0;
                                LcdWriteCom(0x80+0x40+4);                //光标移动到shi
                                LcdWriteCom(0x0f);                                 //光标闪烁
                        }
                        if(k1num==2)
                        {
                                LcdWriteCom(0x80+0x40+7);                 //光标移动到fen
                        }
                        if(k1num==3)
                        {
                                LcdWriteCom(0x80+0x40+10);                //光标移动到miao
                        }
                        if(k1num==4)
                        {
                                LcdWriteCom(0x80+4) ;                //光标移动到nian
                        }
                        if(k1num==5)
                        {
                                LcdWriteCom(0x80+7) ;                //光标移动到yue
                        }
                        if(k1num==6)
                        {
                                LcdWriteCom(0x80+10) ;                //光标移动到ri
                        }
                        if(k1num==7)
                        {
                            LcdWriteCom(0x80+13);                //光标移动到week
                        }
                        if(k1num==8)
                        {
                                k1num=0;                                                //按键次数清零
                                LcdWriteCom(0x0c);                                //取消光标闪烁
                                TR0=1;                                                        //计时启动
                        }
                }
        }
/**********************增大***************************************/
                if(k1num!=0)
                {
                        if(k2==0)
                        {
                                delay(5);
                                if(k2==0)
                                {
                                        while(!k2);                                        //确认按键释放
                                        di();
                                        if(k1num==1)
                                        {
                                                shi++;                                                //shi加1
                                                if(shi==24)                                        //shi满24清零
                                                        shi=0;
                                                write_sfm(4,shi);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4);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7);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3)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10);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4)
                                        {
                                                nian++;                                                //nian减1
                                                if(nian==21)                                        //nian小于零回到最大
                                                        nian=10;
                                                write_nyr(4,nian);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4);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5)
                                        {
                                                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7,yue);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7);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6)
                                        {
                                                ri++;
                                                if (ri==31)
                                                        ri=1;
                                                write_nyr(10,ri);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10);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7)
                                        {
                                                we++;
                                                 if(we==8)
                                                        we=1;
                                                write_week(we);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13);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减小*********************************/
                        if(k3==0)
                        {
                                delay(5);
                                if(k3==0)
                                {
                                        while(!k3);                                                //确认按键释放
                                        di();
                                        if(k1num==1)
                                        {
                                                shi--;                                                //shi减1
                                                if(shi==-1)                                        //shi小于零回到最大
                                                        shi=23;
                                                write_sfm(4,shi);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4);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7);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3)
                                        {
                                                miao--;
                                                if (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0x40+10);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4)
                                        {
                                                nian--;                                                //nian减1
                                                if(nian==9)                                        //nian小于零回到最大
                                                        nian=20;
                                                write_nyr(4,nian);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4);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5)
                                        {
                                                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7,yue);
                                                RW=0;
                                                RS=0;
                                                E=0;
                                                LcdWriteCom(0x0f);
                                                LcdWriteCom(0x80+7);        //显示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1num==6)
                                        {
                                                ri--;
                                                if (ri==0)
                                                        ri=30;
……………………

网友A:
补全原理图即可获得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