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的外围功能模块例程

楼主(2018-08-01):
第5章 PIC16F877的外围功能模块
5.1.2 简单应用实例
该例用于令与PORTD口相连的8个发光二极管前4个点亮,后4个熄灭。在调试程序前,应使与PORTD口相连的8位拔码开关拔向相应的位置。
例5.1 PORTD输出
#include        <pic.h>
main()
{
        TRISD=0X00;                        /*TRISD寄存器被赋值,PORTD每一位都为输出*/
while(1);                                /*循环执行点亮发光二极管的语句*/
        {
                PORTD=0XF0;                /*向PORTD送数据,点亮LED(由实验模板*/
/*的设计决定相应位置低时LED点亮)。*/
}
}

5.2.1  MSSP模块SPI方式功能简介
        下面是一段简单的SPI初始化例程,用于利用SPI工作方式输出数据的场合。
例5.2  SPI初始化程序
/*spi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清除SPI中断标志*/
        SSPCON=0x30;                        /* SSPEN=1;CKP=0 , FOSC/4 */
        SSPSTAT=0xC0;
        TRISC=0x00;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出*/
}
5.2.3  程序清单
下面给出已经在实验板上调试通过的一个程序,可作为用户编制其它程序的参考。
#include                <pic1687x.h>
/*该程序用于在8个LED上依次显示1~8等8个字符*/
static volatile int table[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7f,0xbf,0x89,0xf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define         PORTAIT(adr,bit)  ((unsigned)(&adr)*8+(bit))        /*绝对寻址位操作指令*/
static        bit PORTA_5 @ PORTAIT(PORTA,5);
/*spi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 SSPEN=1;CKP=0 , FOSC/4 */
        SSPSTAT=0xC0;
        TRISC=0x00;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出*/
}
/*系统各输入输出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TRISA=0x00;                        /*A口设置为输出*/
        INTCON=0x00;                        /*关闭所有中断*/
        PORTA_5=0;                                /*LACK送低电平,为锁存做准备*/
}
/*SPI发送子程序*/
void                 SPILED(int data)
{
        SSPBUF=data;                        /*启动发送*/
        do
        {

        }while(SSPIF==0);                /*等待发送完毕*/
SSPIF=0;                                /*清除SSPIF标志*/
}
/*主程序*/
main()
{
        unsigned        I;
        initial();                                        /*系统初始化*/
        SPIINIT()        ;                                /*SPI初始化*/
         for(i=8;i>0;i--)                        /*连续发送8个数据*/
          {
                data=table[i];                        /*通过数组的转换获得待显示的段码*/
                SPILED(data);                /*发送显示段码显示*/
          }
        PORTA_5=1;                                /*最后给锁存信号,代表显示任务完成*/
}
5.3.3  程序清单
        下面给出已经在实验板上调试通过的程序,可作为用户编制其它程序的参考。有关显示部分的SPI初始化,请读者参考5.2节。
#include                <pic.h>
/*该程序用于按下相应的键时,在第一个8段LED上显示相应的1~4的字符*/
#define         PORTAIT(adr,bit)  ((unsigned)(&adr)*8+(bit))        /*绝对寻址位操作指令*/
static         bit  PORTA_5  @  PORTAIT(PORTA,5);
#define        PORTBIT(adr, bit)        ((unsigned)(&adr)*8+(bit))         /*绝对寻址位操作指令*/
static         bit  PORTB_5  @  PORTBIT(PORTB,5);
static         bit  PORTB_4  @  PORTBIT(PORTB,4);
static         bit  PORTB_1  @  PORTBIT(PORTB,1)        ;
static         bit  PORTB_2  @  PORTBIT(PORTB,2)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int  data;
/*spi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SSPSTAT=0xC0;
        TRISC=0xD7;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出*/
}
/*系统各输入输出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TRISA=0xDF;
        TRISB=0XF0;                        /*设置与键盘有关的各口的数据方向*/
        INTCON=0x00;                        /*关闭所有中断*/
        data=0X00;                                /*待显示的寄存器赋初值*/
        PORTB=0X00;                        /*RB1 RB2 先送低电平*/
        j=0;
}
/*软件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
        for(i = 6553; --i ;)
        continue;
}
/*键扫描子程序*/
int                KEYSCAN()
{
while(1)
{
        if ((PORTB_5==0)||(PORTB_4==0))
        break;
}                                                        /*等待有键按下*/
        DELAY();                                /*软件延时*/
        if ((PORTB_5==0)||(PORTB_4==0))
                KEYSERVE();                /*如果仍有键按下,则调用键服务子程序*/
        else        j=0x00;                                /*如果为干扰,则令返回值为0*/
        return(j);
}
/*键服务子程序*/
int                KEYSERVE()
{
        PORTB=0XFD        ;
        if(PORTB_5==0)        j=0X01;
        if(PORTB_4==0)        j=0X03;
        PORTB=0XFB;
        if(PORTB_5==0)        j=0X02;
        if(PORTB_4==0)        j=0X04;/*以上根据按下的键确定相应的键值*/
        PORTB=0X00;                        /*恢复PORTB的值*/
while(1)
{
                if((PORTB_5==1)&&(PORTB_4==1)) break;/*等待键盘松开*/
        }
        return(j);
}
/*SPI发送子程序*/
void                  SPILED(int data)
{
        SSPBUF=data;                        /*启动发送*/
        do
        {
           ;
        }while(SSPIF==0);                /*等待发送完毕
        SSPIF=0;
}
/*主程序*/
main()
{
static  int table[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7f,0xbf,0x89,0xff};
        initial();/*系统初始化*/
        SPIINIT()        ;/*SPI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if(j!=0)                                        /*如果j=0,证明先前的按键为干扰,则不予显示*/
{
                data=table[j];
                PORTA_5=0;                        /*LACK信号清0,为锁存做准备*/
                SPILED(data);
                PORTA_5=1;                        /*最后给锁存信号,代表显示任务完成*/
}
  }
}
5.4.1   PORTB端口“电平变化中断”简介
例5.3   PORTB口“电平变化中断”初始化子程序
/*B口“电平变化中断”初始化子程序*/
void                 PORTBINT( )
{
        TRISB=0XF0;                        /*设置相应口的输入输出方式*/
        OPTION=0x7F;                        /*B口弱上拉有效*/
        PORTB=0X00;                        /*RB1,RB2 先送低电平*/
        RBIE=1;                                /*B口变位中断允许 */
        PORTB=PORTB;                        /*读B口的值,以锁存旧值,为变位中断创造条件*/
}
5.4.3  程序清单
        下面给出一个调试通过的例程,以供读者参考。有关显示的部分请读者参考前面章节。该程序中寄存器的位都用头文件中定义的位,如RB5表示PORTB的第5位,而不像前面几节那样自己定义。
        #include        <pic.h>
/*该程序用于通过PORTB的"电平变化中断"进行键盘的识别。*/
/*程序设置一个键值寄存器j,当按下S9键时j=1,按下S11键时 */
/*j=2,按下S10键时,j=3,按下S12键时j=4*/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const char table[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7f,0xbf,0x89,0xff};
/*B口“电平变化中断”初始化子程序*/
void                 PORTBINT()
{
        TRISB=0XF0;                        /*设置相应口的输入输出方式*/
        OPTION=0x7F;
        PORTB=0X00;                        /*RB1, RB2 先送低电平*/
        RBIE=1;                                /*B口变位中断允许 */
        PORTB=PORTB;                        /*读B口的值,为变位中断创造条件*/
}
/*spi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SSPSTAT=0xC0;
        TRISC=0xD7;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出*/
}
/*系统各输入输出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TRISA=0xDF;
        INTCON=0x00;                        /*关闭所有中断*/
        data=0X00;                                /*待显示的寄存器赋初值*/
}
/*键服务子程序*/
void                KEYSERVE()
{
        PORTB=0XFD        ;
        if(RB5==0)        j=0X01;
        if(RB4==0)        j=0X03;
        PORTB=0XFB        ;
        if(RB5==0)        j=0X02;
        if(RB4==0)        j=0X04;                /*以上通过逐行逐列扫描,以确定是何键按下*/
        PORTB=0X00;                        /*恢复PORTB的值*/
}
/*软件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
        for(i = 6553; --i ;)
        continue;
}
/*SPI发送子程序*/
void          SPILED(int data)
{
        SSPBUF=data;                        /*启动发送*/
        do
        {
           ;
        }while(SSPIF==0);
        SSPIF=0;
}
void                IDEDIS()
{
        KEYSERVE();                        /*进行键盘的识别*/
        data=table[j];                                /*获得需要送出显示的段码*/
        RA5=0;                                        /*LACK信号清0,为锁存做准备*/
        SPILED(data);
        RA5=1;                                        /*最后给一个锁存信号,代表显示任务完成*/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keyint(void)
{
        DELAY();                                /*软件延时*/
        if ((RB5==0)||(RB4==0))                /*该语句除了能够确认按键是否为干扰外,*/
                                                        /*还可以屏蔽一次键松开时引起的中断*/
        IDEDIS();                                /*键识别和显示模块*/
        PORTB=PORTB;                        /*读B口的值,改变中断发生的条件,避免键*/
                                                        /*一直按下时,连续进行键识别*/
        RBIF=0;                                /*键扫描时可能会产生"电平变化"而使RBIF*/
                                                        /*置1,再清除一次RBIF以避免额外中断*/
}
main()
{
        initial();                                        /*系统初始化*/
        PORTBINT();                        /*B口变位中断初始化*/
        SPIINIT()        ;                                /*利用SPI显示初始化*/
        ei();                                        /*总中断允许*/
while(1)
        {
                ;
        }                                                /*等待中断*/
}
5.5.2  程序清单
        下面给出一个调试通过的例程,可作为读者的参考。调试该程序把模板J7上的短路跳针拔下,以免产生冲突。
#include        <pic1687x.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spi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 SSPEN=1;CKP=0 , FOSC/4 */
        SSPSTAT=0xC0;
        TRISC=0x10;                        /*SDI引脚为输入,SCK引脚为输出*/
}
/*系统各输入输出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TRISA=0x00;
        TRISD=0x00;                        /*D口为输出方式*/
        INTCON=0x00;                        /*关闭所有中断*/
}
/*SPI接收子程序*/
int         SPIIN()
{
        RA4=0;                                        /*74HC165并行置数使能,将8位开关量置入器件*/
                                                        /* (LOAD为低电平时8位并行数据置入74HC165)*/
        RA4=1;                                        /*74HC165移位置数使能(LOAD为高电平时芯*/
                                                        /*片才能串行工作)*/
        SSPBUF=0;                                /*启动SPI,此操作只用于清除SSPSTAT的
                                                        *BF位,因此W中的实际数据无关紧要*/
        do{
            ;
        }while(SSPIF==0);                /*查询数据接收完毕否?*/
        SSPIF=0;
        data=SSPBUF;
        return(data);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把SPI接收的数据通过D口显示在8个发光二极管上的子程序*/
void                 SPIOUT(int data)
{
        PORTD=~data;
}
/*主程序*/
main( )
{
        initial();                                        /*系统初始化*/
        SPIINIT();                                /*SPI初始化*/
while(1)
  {
        SPIIN();                                        /*SPI接收外部数据*/
        SPIOUT(data);                        /*送出数据显示*/
  }
}
5.6.1  CCP模块的PWM工作方式简介
  下面给出一个CCP模块设置为PWM操作时的初始化程序
例5.4  CCP模块设置为PWM方式时的初始化程序
/*CCP1模块的PWM工作方式初始化子程序*/
void                 CCP1INIT()
{
CCPR1L=0X7F;
CCP1CON=0X3C;                        /*设置CCP1模块为PWM工作方式,且其工作循环
                                                        *的低2位为11,高8位为01111111=7F*/
INTCON=0X00;                                /*禁止总中断和外围中断*/
PR2=0XFF;                                        /*设置PWM的工作周期*/
TRISC=0XFB;                                /*设置CCP1引脚为输出方式*/
}
该初始化子程序设置CCP1模块输出分辨率为10位的PWM波形,且占空比为50%。
5.6.3  程序清单
        下面给出一个调试通过的例程,可作为读者编制程序的参考。
#include        <pic.h>
/*该程序用于使CCP1模块产生分辨率为10位的PWM波形,占空比为50%*/

/*CCP1模块的PWM工作方式初始化子程序*/
void CCP1INIT()
{
CCPR1L=0X7F;
CCP1CON=0X3C;                        /*设置CCP1模块为PWM工作方式,且其工作
                                                        *循环的低2位为11,高8位为01111111=7F*/
INTCON=0X00;                                /*禁止总中断和外围中断*/
PR2=0XFF;                                        /*设置PWM的工作周期*/
TRISC=0XFB;                                /*设置CCP1引脚为输出方式*/
}
/*主程序*/
main()
{
        CCP1INIT();                                /*CCP1模块的PWM工作方式初始化*/
         T2CON=0X04;                        /*打开TMR2,且使其前分频为0,
                                                            *同时开始输出PWM波形*/
do
        {
                ;
        }while(1);                                /*系统开始输出PWM波形。如果系统是
                                                        *多任务的,则可以在此执行其它任务,而
                                                        *不会影响PWM波形的产生*/
}

5.7.3  应用程序
2.  程序清单
#include                <pic.h>
/*此程序实现"看门狗"WDT的功能*/
unsigned                long                I;
/*系统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OPTION = 0X0F;                        /*把前分频器分配给WDT,且分频倍率为1:128*/
        TRISD = 0X00;                        /*D口设为输出*/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
for        (i=19999;--i;)
        continue;
}
/*主程序*/
main ()
{
        initial();                                        /*初始化,设定看门狗的相关寄存器*/
        PORTD = 0X00;                        /*D口送00H,发光二极管亮*/
        DELAY();                                /*给予一定时间的延时*/
        PORTD = 0XFF;                        /*D口送FFH,发光二极管灭*/
while(1)
{

}                                                /*死循环,等待看门狗溢出复位*/
}
5.8.3  程序清单
   该例在PIC16F877休眠前使8个发光二极管的高4个发光,然后进入休眠工作方式;若按键引起的中断将其激活,则低4个发光。用C语言编写程序时,语句SLEEP()相当于汇编语言中的语句“sleep”,使单片机进入休眠状态。
#include        <pic.h>
/*该程序实现PIC16F877的休眠工作方式,并由实验板上的按键产生"电平变化中断"将其*从休眠状态中激活。休眠与激活的状态由与D口相连的8个LED显示。休眠时高4个
*LED发光,低4个LED熄灭; 激活以后高4个LED熄灭,低4个LED发光*/
unsigned        long    i;
/*系统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di();                                /*全局中断禁止,"电平变化中断"只执行唤醒功能*/
        RBIE=1;                        /*PORTB口电平变化中断允许*/
        RBIF=0;                        /*清除B口电平变化中断标志*/
        TRISB4=1;
        TRISB5=1;
        TRISB2=0;
        TRISB1=0;                /*设置与键盘有关的各I/O口的输入输出方式*/
        TRISD=0X00;                /*D口为输出*/
        PORTB=0X00;                /*键盘的行线送低电平,为“电平变化中断” 作准备*/
        PORTB=PORTB;        /*读PORTB的值,锁存旧值,也为“电平变化
                                                *中断”作准备*/
}
/*主程序*/
main ()
{
        initial();                        /*初始化*/
        PORTD=0X0F;                /*高4个LED灯亮*/
        SLEEP();                        /*单片机开始进入休眠状态*/
        PORTD=0XF0;                /*激活后,低4个LED灯亮*/
while(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