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的芯片,用if程序读管脚的时候不怎么稳定的,有时候没有硬件拉低也会读到低电平,这 ...
引用 网友B:
做输入时,先接上拉,然后程序里面定义为1,读取时直接读是否为0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I/O口用作输入时,均须先写入“1”,这是由51单片机内部I/O口硬件电路决定的,51单片机复位时I/O口 ...
引用 网友D:
你这可能是没做初始化操作,可以先把有用到的管脚电平都初始化拉高
引用 网友A:
程序指令改变了I/O口的输入态,那初始化I/O口算不算呢?比如初始化P0=0xff?如果是这样那会不会影响到单 ...
引用 网友A:
前辈,还想跟你请教一下,stc12c5a60s2的C语言程序和89C51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头文件这些的?
引用 网友E:
两个单片机所属公司不一样, 首先51比12更简单,12的头文件里就包含了51头文件。 在同样晶振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