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怎么通过串口通信助手配置

楼主:
打开串口助手后能检测到端口,但通过串口发送任何指令都没有接收到数据。
如图:

网友A(2018-08-02):
把USB转串口的TX和RX连接,看看能不能收发;

ESP8266 要已经下载了固件,并处于工作状态(14脚CH_PD要接高电平);

波特率设置正确;

TX和RX对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