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弄1602开机都没东西

楼主(2018-08-01):
我是用PROTUSE仿真弄的1602连接C51,按照往上视频教程等 连线1602,结果写好的最初的代码就显示一个“1”都显示不出来,有没有会的留下方式教教我呀

网友A:
你写的代码是啥样的?还有proteus原理图,能给我看看嘛。我这两天也在学1602,我看看我会不会

网友B:
1602直接上机就好了,为什么要用仿真呢 ?
例程极多,而且1602的程序兼容性非常好,一般不存在时序问题。差不多拿个程序来就能驱动。
另外,你得贴图和程序才能看你到底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C:
我看一下原理图好吧

楼主:
下面是我写的c文件和prutuse,前面突然显示东西了,然后我第二次他又没东西了,我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2直接上机就好了,为什么要用仿真呢 ?
例程极多,而且1602的程序兼容性非常好,一般不存在时序问题。 ...

我下面放了东西 帮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代码是啥样的?还有proteus原理图,能给我看看嘛。我这两天也在学1602,我看看我会不会

我下面放了东西 你看看吧

网友D: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二 八月 7 2018
* Processor: 80C5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16]={"2018:08:07      "};
sbit lcdrs=P1^5;
sbit lcdrw=P1^6;
sbit lcden=P1^7;
uchar num;
uchar int_time;//定义中断次数计数变量
uchar second;//秒计数变量
uchar minute;//分计数变量
uchar hour;//时计数变量
uchar code date[]=" Clock w/o RTC";
uchar code time[]=" TIME 23:59:55";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lcdrw=0;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a)
{
                lcdrw=0;
                lcdrs=1;
                P0=Data;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lcdrs=0;

}
void write_sfm(uchar *pp, uint n)
{
        int i;
        for(i=0;i<n;i++)
        {
                lcdwritedata(pp[i]);
        }
}
void init()
{
        lcden=0;
        lcdwritecom(0x3c);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
void clock_init() //对lcd放入初始数据
{
        uchar i,j;
        for(i=0;i<16;i++)
        {
                lcdwritedata(date[i]);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j=0;j<16;j++)
        {
                lcdwritedata(time[j]);
        }
}

void clock_write(uint s,uint m,uint h)//对lcd时间进行刷新
{
        //write_sfm(0x47,h);
   lcdwritecom(0x80+0x46);
   lcdwritedata('0'+h/10);
   lcdwritedata('0'+h%10);
   //write_sfm(0x4a,m);
   lcdwritecom(0x80+0x49);
   lcdwritedata('0'+m/10);
   lcdwritedata('0'+m%10);
        //write_sfm(0x4d,s);
   lcdwritecom(0x80+0x4c);
   lcdwritedata('0'+s/10);
   lcdwritedata('0'+s%10);

}

void main()
{
        init();
           clock_init(); //放入初始数据
        TMOD|=0x01;    //方式1
        EA=1;
        ET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int_time=0;  //中断次数计数变量
        second=55;  //秒
        minute=59;    //分
        hour=23;  //时

        for(num=0;num<16;num++)
        {
                lcdwrite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sfm(table, 16);
        delay(1000);
        while(1)
        {
                clock_write(second,minute,hour);
        }
}

void int0() interrupt 1 using 1   //中断系统
{
        int_time++;;
        if(int_time==20)
        {
                int_time=0;
                second++;
        }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
        if(hour==24)
        {
                hour=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