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接步进电机脉冲控制位pul+,脉冲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8-08-01):
      51单片机接步进电机驱动器,再接两相四线步进电机。pul位控制脉冲,这个脉冲的产生,是让一个引脚持续输出高低电平吗?之前看的例子基本都是单片机直接接步进电机,多个引脚分时序输出高低电平。但是接步进电机驱动器,只有一个引脚接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控制位,这个脉冲是如何产生的呢,请教各位高手,谢谢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信号输入都有光藕隔离。

脉冲信号:低---高----低,高电平保持时间能使光藕导通就行了。

一个脉冲会使电机转动一个角度,脉冲间隔时间决定转速。

网友B(2019-09-05):
利用一个定时器来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对负责输出脉冲的引脚取反,就可以产生高电电平的脉冲信号,通过改变定时器的溢出时间就可以改变脉冲频率了,进而改变步进电机转速

网友C:
利用一个定时器来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对负责输出脉冲的引脚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