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TFT彩屏配套测试单片机源程序与资料下载

楼主(2018-08-01):
2.4寸彩屏的16根针插在12864的接口,屏朝外侧,第1脚靠近独立数码管的那个孔,左边留4个孔。

彩屏使用 ILI9235 主控芯片

液晶插针J2使用了如下信号:

数据端:

AD0-AD7   或者 DB0-DB7

控制信号 :

S-指令/数据
WR-写控制
CS-使能
RST-复位

没有使用RD (读控制)

主板上一个稳压芯片 LM1117-3.3 作用是把5V电压转换为3.3V

2个74hc245 用户电平转换

SD 部分使用4个数据线 使用SD卡的SPI模式

CS-使能
SCK-时钟输入
DOUT-数据输出
DIN-数据输入

程序中SD卡部分定义如下:
//定义SD卡需要的4根信号线
sbit SD_DO  = P1^0;
sbit SD_CLK = P1^1;
sbit SD_DI  = P1^2;
sbit SD_CS  = P1^3;

2.4或者1.77寸液晶板上J3插针上符号引脚如下,用杜邦线把对应的脚连接起来

DOUT--P1.0
SCK --P1.1
DIN --P1.2
CS  --P1.3

网友A(2018-11-28):
正在到处找呢,谢谢。

网友B(2024-12-24):
非常实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