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播放MP3了

楼主(2018-08-01):
弄了好久,stc12c5a60s2单片机+sd模块+vs1003模块可以播放MP3了

VS1003模块的接线引脚
sbit VS_XCS    =P1^0;  //片选信号
sbit VS_XRESET =P1^1;  //复位信号
sbit VS_XDCS   =P1^2;  //数据片选
sbit VS_DREQ   =P1^3;  //数据请求

sbit VS_SI     =P1^5;  //串行数据输入,由单片机写入到VS1003
sbit VS_SO     =P1^6;  //串行数据输出,单片机从VS1003中读取数据
sbit VS_SCK    =P1^7;  //串行时钟,由单片机产生

SD卡模块
sbit SD_CS =P2^4; //SD卡片选 引脚
sbit SD_SI =P2^5; //SD卡同步数据  输入
sbit SD_SO =P2^6; //SD卡同步数据  输出
sbit SD_SCL=P2^7; //SD卡同步时钟  输入

引入了  振南的znFAT 一种较为完备的嵌入式平台上的FAT32文件系统解决方案

网友A(2020-12-03):
简单设置一下就可用了,只是CPU频率要设高些。

网友A:
简单设置一下就可用了,谢谢。只是CPU频率要设高点才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