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控制LCD12864显示屏源程序

楼主:
12864液晶在出厂时其对比度已经调好,所以用户在使用的时候第三管脚可不用接任何东西,本实验板上为了兼容多家12864液晶所以加了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若用户使用我们配套的12864液晶可不用管它,液晶的第三管脚悬空就可以。有些液晶功耗比较大,用户在使用的时候可将液晶的第19、20引脚的背光不接,这样字体会很清楚。

/**********************BST-V51实验开发板例程************************
*  平台:BST-V51 + Keil U3 + STC89C52
*  名称:
*  晶振:11.0592MHZ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
/*                                                                 */
/* 单片机开发系统演示程序 - 128*64LCD显示显示  */
/*                                                                 */
//;*  LCD型号:TS12864A-3(带汉字库)或兼容型号    控制器ST7920      */
//;*  MCU:AT89S52 ,晶体频率:11.0592MHz                              */
/*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6;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1^2;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

uchar code dis1[] = {"看什么看!"};
uchar code dis2[] = {"显示屏而已!"};
uchar code dis3[] = {"少见多怪!"};
uchar code dis4[] = {"那凉哪呆着!"};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IRDIS[2];
uchar IRCOM[4];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void beep();
void  dataconv();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主程序                                                                                    */
/*                                                       */
/*********************************************************/
  main()
{
    uchar i;
    delay(10);                 //延时
    wela=0;
        dula=0;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3[i] != '\0')
     {
       lcd_wdat(dis3[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i] != '\0')
     {
       lcd_wdat(dis4[i]);      //显示字符
       i++;
     }
     while(1);
}

/*********************************************************/
/*                                                                                                    */
/* 延时x*0.14ms子程序                                                                         */
/*                                                       */
/*********************************************************/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
  uchar i;
……………………

网友A(2018-08-04):
头文件是自己编写的吗

网友B(2018-10-02):
好好学习,日后有用之处

网友C:
好东西,收藏了,自己做小玩具的时候一定用得到。

网友D(2018-12-21):
这文件好像在哪见过

网友E: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这两个是定义啥

网友F(2019-03-14):
感谢楼主大大,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G(2019-07-30):
非常好用,感谢分享

网友H(2019-10-03):
下载对话框总是一闪而过,怎么回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这两个是定义啥

楼主的开发板上P2^6,P2^7.有与数码管链接,所以需要定义这两个引脚,然后在初始化中关闭数码管。

网友J:
有下载的吗,求一份1273176424@qq.com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我拿去研究一下

网友L:
学习一下,注释比较详细,适合初学者

网友M(2019-11-26):
原理图啥样呀

网友N:
求仿真电路图

网友O(2020-03-10):
引用 网友E: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这两个是定义啥

数码管位选 段选

网友P:
回帖是一种美德~~~~感谢分享

网友Q(2020-04-30):
我要二维码的,正在到处找!

网友R:
压缩包里有原理图吗?

网友S:
感谢楼主,头文件要自己编写吗?

网友T:
这跟刘清翔51单片机的教程源码一样

网友U(2020-06-26):
用来测试新买的屏,非常好用!谢谢分享!

网友V(2020-12-08):
用谱中的没运行成功

网友W(2021-01-12):
请问有仿真图吗?

网友X:
运行不成功,屏上什么也没有

网友X:
额!我人傻了,我自己没搞清楚开发板上接口的位置顺序,导致显示不出来,还以为是程序的问题。楼主的程序是对的,感谢楼主大大,这对我非常有用,救我于水火之中!

网友Y(2021-04-21):
引用 网友E: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这两个是定义啥

dula 段选  wela  位选

网友Z(2021-10-03):
收藏了,自己做小玩具的时候一定用得到

网友AA(2021-12-04):
引用 网友X:
额!我人傻了,我自己没搞清楚开发板上接口的位置顺序,导致显示不出来,还以为是程序的问题。楼主的程序是 ...

请问最后怎么显示出来呢!我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AB(2022-11-26):
很好,有用